[原创]DIY一个GPS电子钟

楼主(2008-07-25):
不用校时,绝对精确.
在家可以当电子钟,坐车可以当GPS显示器,可以显示经纬度/高度/速度

网友:
好东西了

好东西了
能具体描述一下么?

网友:
真是好东西,搞的越来越高级了。对它很感兴趣,能介绍详细点吗?

楼主:
GPS是淘宝上买的rs232_TTL兼容的接收器,不用上max232,简单又省钱
CPU用的是89S52,是上开发板上烧了近千次的旧片子,用了不心疼,其实用89C51甚至89c2051都是可以的,用S52只是因为它自带了看门狗。
显示器是JH1602,显示常用项目刚好够。
电源是外置的,因为液晶显示器背光耗电大,而且网上买的机壳空间不大,没有标准的带盖的电池仓,换电池不方便,用充电电池也没有充电电路的空间,可以接点烟器12v电源,也可以从接收器的USB插头取电(那是买的时候,老板免费给焊接上的)
平时接收器放在顶楼房间的窗户里面,可以接收到3颗以上的卫星,这个已经足够了。

网友A:
厉害,如果是蓝牙的就需要编写解码程序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如果是蓝牙的就需要编写解码程序咯

嘿嘿,下一步目标咯

网友:
可否见识一下电路图和原程序,真心求教,也想自制一个,多谢.

楼主:
呵呵,电路是非常简单的,只是搭了个最小系统,包含89S51,24M晶振电路,复位电路(最好有个复位按钮),
LCD1602接口电路,一个指示灯和一个按钮.

89S(C)51I/O定义如下:
P2.0  -->  LCM_RS
P2.1 -->   LCM_RW
P2.2 -->  LCM_E
P1  --> LCM_DATA

P2.6  -->  一个微动按钮,切换显示内容用的(低电平有效)
P2.7  --> LED指示灯串电阻,指示和GPS模块通信状态用的(低电平有效)

程序是C51的,纯属个人开发,水平太差,干得比较辛苦,暂且保密了,这里上个hex的,烧好后大约1.8K

网友:
GPS的串口是怎样定义的呢?与S52如和连接的呢?跪求,不胜感激.

楼主:
一般买回来的GPS只接了RS232的接口,既使用了2,3,5三只脚,为了能把GPS用在笔记本上,你可以将TTL的信号线接在剩余的几只脚上,具体线怎么接,可以参考说明书的,
TTL的信号是可以直接接在S51的串口上的,TTL_TX-->MCU_RX,TTL_RX-->MCU_TX,
一般情况下是用不用向GPS发送数据的,所以GPS的RX线可以省略

网友(2009-11-23):
做的不错,我也想做一个,请问你的GPS模块在哪里买的?什么牌的?多少米?想买一个!谢谢!

网友:
楼猪不愿发源程序,发些模块的资料上来吧,对gps不感冒。

网友(2010-03-16):
我做了一个能显示时间和经纬度,硬件和楼主一样!

网友:
RS  EQU  P3.5
RW  EQU  P3.6
E  EQU  P3.7

ORG 0000H
MOV SCON,#50H;设置成串口1方式
MOV TMOD,#20H;波特率发生器T1工作在模式2上
MOV PCON,#80H;波特率翻倍为2400x2=4800BPS
MOV TH1,#0F3H;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2400BPS预置初值)
MOV TL1,#0F3H;预置初值(按照波特率2400BPS预置初值)
SETB TR1;启动定时器T1
;以上完成通讯初始化设置

MAIN:

        CALL LCDCS
LOOP1:        CALL READ
        ACALL LCD
        JMP LOOP1

READ:
ACALL RDE
CJNE A,#024H,READ
ACALL RDE
CJNE A,#047H,READ
ACALL RDE
CJNE A,#050H,READ
ACALL RDE
CJNE A,#052H,READ
ACALL RDE
CJNE A,#04DH,READ
ACALL RDE
CJNE A,#043H,READ

MOV R0,#10H;数据储存起始地址
MOV R1,#40;数据位数
store: ;储存
ACALL RDE
MOV @R0,A
INC R0
DJNZ R1,store

RDE:
JNB RI,$
CLR RI
MOV A,SBUF;
RET

LCDCS:
mov P2,#01h
acall CM
mov P2,#00111000b
acall CM
mov P2,#00001111b
acall CM
;mov P2,#00000110b
;acall CM

LCD:
MOV R0,#01CH
mov R1,#16
MOV P0,#080H
ACALL CM
LOOP0:
MOV A,@R0;提取数据
CALL CMD;写往1602
INC R0
DJNZ R1,LOOP0
RET

CM:
CLR RS
CLR RW
CLR E
ACALL DELAY
SETB E
RET

CMD:
mov P2,a
setb RS
clr RW
clr E
call DELAY
setb E
ret
DELAY:
MOV P2,#0FFH
CLR RS
SETB RW
CLR E
NOP
SETB E
JB P2.7,DELAY
nop
RET

网友:
欢迎大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