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百股李兹线

楼主(2008-07-27):
找二个电风扇摇头小电机,取出里面0.04漆包线,在两处钉上一支钉子,拉着线来回走到100股(需要多股也可),然后绞合便成了。这种制出的线Q值比二条0.05X60并绕还高,我用30ML针筒(聚丙烯)作骨架绕60T加二条低损耗磁棒Q=900。

网友:
也这样做过绞合漆包线

小时侯为了绕磁棒线圈,也曾拆了废汽车点火线圈,绞合多股漆包线,不过最多28股而已,也没条件测q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侯为了绕磁棒线圈,也曾拆了废汽车点火线圈,绞合多股漆包线,不过最多28股而已,也没条件测q值

尽量用细线Q值会高,点火线圈的线太粗(约0.1)。

网友B:
好是好
就是...就是0.04的漆包线不好打整......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是好
就是...就是0.04的漆包线不好打整......容易断......

不会的、小心点便可,这线改绕舌簧耳机R=3K L=4H很妙‧

网友C:
低损耗磁棒用的是哪一种?磁棒材料才是瓶颈问题。

网友:
商量一下向杭州电缆厂购一点0.04漆包线

网友:
:先排各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低损耗磁棒用的是哪一种?磁棒材料才是瓶颈问题。

对了,锰锌中波磁棒导磁率高但损耗很大,加一条Q=240,您可以锉开一小口用万用表RX10K测一下这小口是导通的,YYDZ友谊电子有一种MX400Y10X200的中短波合用磁棒一条加入Q=600,我这二条是进口机拆下的10X120中短波磁棒,加二条Q=900,想试多加几条可惜没法找了。这些低损磁棒RX10K量是不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了,锰锌中波磁棒导磁率高但损耗很大,加一条Q=240,您可以锉开一小口用万用表RX10K测一下这小口是导通的,YYDZ友谊电子有一种MX400Y10X200的中短波合用磁棒一条加入Q=600,我这二条是进口机拆下的10X120中短波磁 ...

谢谢提供美好的测量数据:)
有您的测试数据,我们就可以省掉很多重复测试的时间了:)
在一些海外网站看到某些人讨论“再也不生产的低损耗磁棒”,大概就是你用那种拆机品。

有些短波电台的输出级磁芯,导磁率极高,损耗还极小,就是价格太贵,也没有做成大磁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提供美好的测量数据:)
有您的测试数据,我们就可以省掉很多重复测试的时间了:)
在一些海外网站看到某些人讨论“再也不生产的低损耗磁棒”,大概就是你用那种拆机品。

有些短波电台的输出级磁芯,导 ...

不用客气,国内现在生产的镁锌铁氧体磁棒是高Q低损耗的,可惜还没买到。

网友D:
请问L.D.XIONGXING

这样的高q值线圈加磁棒,这样的小巧,在矿机中能不能比美大直径(如13厘米)单股的花蓝线圈?
毕竟大花蓝太笨重和大体积了。

网友:
再问L.D.XIONG兄:

首先说声对不起,上面提问有把字打错的地方,您说试验用两根磁棒,可图中只看有一根啊,不知为何?另一根是在上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高q值线圈加磁棒,这样的小巧,在矿机中能不能比美大直径(如13厘米)单股的花蓝线圈?
毕竟大花蓝太笨重和大体积了。

Q值是代表线圈的灵敏度,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6202-1-1.html,在我试很多线圈Q值时,发现高Q线圈要配合优质可变、良好的捡波元件(如MOSFET)、高阻负载等,才不至于加载后使Q值下降太多,如果用普通元件您会发现Q=900和Q=230声音大不了多少,但至少灵敏度、选择性好很多,弱台会出现,13CM单股花篮如线径粗时Q值不少于400,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