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做了一個鉛蓄電池專用充電器

楼主(2008-07-28):
免維護鉛蓄電池估計使用最廣泛,优点就不多說了,關鍵是壽命問題令人頭痛,很多免維護蓄電池用1-2年就完蛋了,雖說放電不當會嚴重縮短電池壽命,但是充電不當對電池的損害不亞于放電不當的損害.曾經我對蓄電池充電也很馬虎,就一個恆流器,電流調到0.1C,充到電池裏面咕嚕咕嚕叫就算充好了,結果造成很多電池循環也就200次就完蛋.加水后也還勉强用個幾十回.追踪原因,鉛蓄電池原理大家應該都清楚,高中化學書里就有,但是蓄電池充電過程大家就未必清楚了.單只鉛蓄電池充電到2.35V(25攝氏度)時就會開始因爲水的分解而析出氣體,如果是開口電瓶,加蒸餾水補充就行了,而免維護蓄電池就會因此而失水(它還是貧液式的),這必然導致容量下降,極板硫酸化,最後報廢.爲了延長電池壽命,趁著空閑做了一個充電器,用的是鉛蓄電池專用充電控制電路UC3906,不但充的滿,還不損傷電池.
這是電路圖

做出綫路板

做出綫路板

楼主:
開始準備元件

楼主:
先焊貼片元件

楼主:
自己做PCB,雙面的,過孔沒法鍍錫,只能靠IC腿了

楼主:
最後焊好的樣子,調整管發熱很大,必須引到外面加散熱器.兩個藍色的多圈微調電阻是分別調整6V,12V電池充電電壓的.它們下麵的跳綫就是選擇電池的.左上角兩隻捆在一起的大紅袍電阻决定恒流階段的電流,這裏設定是0.5A.

楼主:
圖上有些電阻阻值很怪,70K,19K沒有賣的,直接用68+2,16+3解决.另外這個PCB最大的錯誤就是把UC3906和發熱大的電阻,橋堆放的很近.UC3906內部是有溫度傳感器的,可以隨電池溫度對充電進行補償,還好對平時循環使用充電沒有什麽影響.調試:充電器兩端接電壓錶,不接電池,調電位器將12V輸出調到13.9V-14V,6V輸出調到6.9-7V就行了.只要不變70K,19K,390K,只改變電位器串聯的電阻,還可以做出36V,48V電池的充電器,充電動自行車電池應該效果不錯.

网友:
这个东东的工作过程是怎样的?先恒流再恒压?

网友:
手工制造电路板,

楼主:
充電過程:先大電流恒流充電,等電池電壓上升到14.3V時,轉入15V恒壓限流充電,當充電電流降低到轉折電流0.1A時,轉入浮充電狀態,此時充電指示燈熄滅,充電結束.

网友:
"大電流恒流充電,等電池電壓上升到14.3V時,轉入15V恒壓限流充電,當充電電流降低到轉折電流0.1A時"中的“大電流恒流”、“14.3V”、“15V恒壓”及“轉折電流0.1A”的具体数值是否都可以在电路中进行调整?

楼主:
当然可以调整,要不然就没法做不同电压的充电器了,电流就靠电路图上Rx控制,恒流值为I=0.25/Rx;电压控制是接在输出端附近70K,19K,以及可调电阻,但是上面的充电电压是按12V蓄电池最佳充电曲线设计的,最好不要随意改动。具体计算公式在UC3906的器件手册上都有,挺复杂,记不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UC3906是个不错的集成电路,不知楼主是多少钱买的?

网友B:
翻译一下 近来做了一个铅蓄电池专用充电器
免维护铅蓄电池估计使用最广泛,优点就不多说了,关键是寿命问题令人头痛,很多免维护蓄电池用1-2年就完蛋了,虽说放电不当会严重缩短电池寿命,但是充电不当对电池的损害不亚于放电不当的损害.曾经我对蓄电池充电也很马虎,就一个恆流器,电流调到0.1C,充到电池里面咕噜咕噜叫就算充好了,结果造成很多电池循环也就200次就完蛋.加水后也还勉强用个几十回.追踪原因,铅蓄电池原理大家应该都清楚,高中化学书里就有,但是蓄电池充电过程大家就未必清楚了.单只铅蓄电池充电到2.35V(25摄氏度)时就会开始因爲水的分解而析出气体,如果是开口电瓶,加蒸馏水补充就行了,而免维护蓄电池就会因此而失水(它还是贫液式的),这必然导致容量下降,极板硫酸化,最后报废.爲了延长电池寿命,趁着空闲做了一个充电器,用的是铅蓄电池专用充电控制电路UC3906,不但充的满,还不损伤电池.
这是电路图

楼主:
这芯片虽然好使,就是太贵,我是35买的。经过实际使用,感觉充电控制相当不错,充满后,浮充电时的电流在5mA左右,电池电压14.09V,根本不会析气,虽然感觉电池电压较低,但是完全充满是事实。

网友:
价格是贵了点,不过功能确实很强大。

网友:
直接用洞洞板焊接更便捷

网友:
:建议把通过电流较大的方(铜箔上),用锡焊附一根粗细合适的铜导线,以增加它的过流量。

网友(2008-08-28):
回复 网友C:

你红色电阻阻值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TIP42c为何不直接焊在板子上??

网友:
to  20#
楼主不是说了TIP42c热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翻译一下 近来做了一个铅蓄电池专用充电器
免维护铅蓄电池估计使用最广泛,优点就不多说了,关键是寿命问题令人头痛,很多免维护蓄电池用1-2年就完蛋了,虽说放电不当会严重缩短电池寿命,但是充电不当对电池的损害不亚于 ...

弱弱的问一下:免维护铅蓄电池的水或分解的气体到那里去了。据我知道免维护铅蓄电池是全密封的不然也不叫免维护铅蓄电池了。

楼主:
因为充电电压被限制在析气电位以下,电池充到满时电压也不会超过析气电压,根本不会分解水产生气体。

网友:
想做三个,给电动车充电

网友(2009-05-21):
哪个IC在那里可以买到呢?

网友:
如果IC要30多元就不划算了。成品电瓶车充电器也就是30,40元。

网友:
你的火牛小了一点。

网友:
加分鼓励!其实,线路比较简单,单面板即可

网友(2009-07-24):
你的电路图是画完整了吗?怎看上去,你的板子的UC3906的第9脚和第16脚相连.
想问一下.你的70K  19K  10K  是怎么算出了的.上面的电阻是怎么样算出来了.看了UC3906的手册,不知道怎算.Uo=Uref(1+Ra/Rb+Ra/Rc)
                         Uf=Uref(1+Ra/Rb)
只给了这么几个参数.不知道怎么才能算出你画的电路图上的电阻值来.
望指点一二.
(最想知道图上的220欧姆是怎么算出来的,Vt和It分别是多少呢)

网友:
俺的电路知识的不行,只能按别人的设计好的图来安装,希望楼主的图纸设计没有问题,不然我照着安装失败了找谁去,

网友:
你说的对.看上去好像板子上的连线和电路图上的连线有点不同.不知道楼主能不能把完整的电路图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E(2012-12-12):
楼主能不能把完整的电路图发上来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LZ可以为12V100AH的铅酸电池以10A的电流充电吗?要做怎样的改动呢?

10A的话就把电流采样电阻换成0.025Ω,调整管换成MJ11029,hfe一定要大于500,取样电阻不用动。电源输入起码得17V以上,具备10A输出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能不能把完整的电路图发上来共享一下.

这是充6V电池的,电流0.5A;要充12V电池就把43K电阻改成17.8K,390K电阻改成180K

网友(2024-04-11):
谢谢楼主分享,正准备改装一个铅酸电池充电器!

网友:
已经不用那么复杂了。淘宝上有用NE555做的蓄电池充电控制板。买一个变压器比电池电压高四五伏,初级串个可控硅调速器,次级就全波整流或桥式整流出来接那个充电控制板接电池就行了。可控硅调速器调节充电电流。

网友:
有可调电源的话也可以用,把可调电源电压和限流调到合适的值,再接这个控制板

网友:
自制的成本远高于买成品。直接就有二阶段三阶段充电器卖的,十几二十几块钱。

网友:
没啥用,给电池撬开加点水,让电池富水运行,然后恒压冲,只要电源有一定内阻不用恒流,恒流是充的快,但是电池充电发热端电压下降,直接检测转灯电压根本不准,还有就是浅循环,别深循环,我用太阳能给充电然后带电子管收音机的一个12V大电瓶,2017年买的现在还用的好好的,现在电池不耐用也是正常的,除了电池简配少用铅,板栅里也不允许加镉了,寿命缩短很多。

网友:
现在铅酸电池有两年寿命已经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