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矿机之二

楼主(2008-07-29):
根据MAK1939麦老师介绍的线路,改制了一部简单点的矿机,发现该机灵敏度、选择性均优于普通线路,特别是收弱台达到MOSFET捡波的水平,注意如果本地有强台干扰,只要将L1移动便可消失,4.5/20微调要耐心调整,可变也要慢转。

网友:
强台的电流可真大呀

网友:
好机!!!
我去试试看

楼主:
惊人的效果

上40X40方框一试,不用天地线接收,都是1N34捡波。

网友A:
梁兄,这是强台输出信号对比吗?

网友:
这个要玩儿命顶!

DIY的极致就是酱紫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梁兄,这是强台输出信号对比吗?

中国之音,还收到几个弱台。

网友A:
我看国外那老先生的所有电路都用到27mH电感和可调小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国外那老先生的所有电路都用到27mH电感和可调小电容。

这小电容很灵敏,调好后灵敏度选择性大增!

网友:
在我的实验中这个可调电容的容量大则声音也大,选择性很快下降;容量小则选择性高,音量会随之变小……

网友:
哦,我测试时用的是50p空气可调和270薄膜双连的一组,效果和楼上的说法一致。

网友:
精神可嘉

鼓励一下,值得表扬!

网友:
祝贺新的线路和试验!学习!

网友B:
:这个27mH电感是用的色码电感吗?还是自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27mH电感是用的色码电感吗?还是自制的?

应该都可以,我的是用高频磁罐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