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V-2单管机

楼主(2008-08-02):
记得前些天有朋友发贴谈到直流复合管,这里在简单介绍几种国外的产品同时介绍一下我去年做的一个1D8GT试验电路,谨作引玉之砖。
在老式玻璃管中双三极功率管19是比较典型的(1J6G与19相似) ,灯丝2V/260mA在135V屏压下推挽输出可达2W以上。1E7G(双五极功率管) 灯丝2V/240mA在135V屏压下推挽输出575mW。1G6GT,双三极功率管,灯丝1.4V/100mA,输出还要小一些:90V屏压下推挽输出350mW。7脚花生管3A5是一种高频双三极功率管,灯丝1.4/2.8V,110/220mA,工作在40MHz时135V屏压下推挽输出大於2W。3A8GT是二极三极锐截止五极管(灯丝1.4V/100mA) ,相当于1H5GT+1N5GT。1D8GT(灯丝1.4V/100mA),二极三极五极功率管,是我最喜欢的电子管之一,只用一只这样的管就可设计出多种电路。微型管1V6是三极五极管用于混频(灯丝1.25V/40mA) 。图中由左向右依次为19,1E7G,1G6GT,3A8GT,1D8GT,1V6和3AX81。
我的试验是用1D8的五极部分作调整高放和来复功率放大,二极部分检波三极部分作电压放大,没加再生。高放交连线圈用一个半导体收音机的中波振荡线圈(配用270P+300P电容) 只用初级配用495P电容可覆盖中波波段。甲乙电均充电电池甲电为1.2V 乙电50.4V(8.4V*6).本机在收听本地电台时音量大於0-V-1 (1D8三极部分再生检波五极部分功率放大)但小于0-V-2(1K2,1K2,2P2) 。选择性好于0-V-1和0-V-2,灵敏度与加了再生的0-V-2差不多。

网友:
构思和制作确实不错,可惜比较难以普及---那些电子管不具备普及性啊。

楼主:
补充

图1中1D8GT与1V6之间时3A5。

楼主:
补充2

电路原理图

网友:
这些管子比较难找了,就算当时也非一般工农兵群众所能企及

网友A:
老没见了,已经回来了么?

楼主手上这些管子也曾经赠送给我n个,时时不能忘怀,十分感谢。迄今为止还没有DIY出任何机器来……十分惭愧。

网友:
建议加上再生试试。
高放可以适当加一些,再生检波也可以加。调整适当会有极好的效果,过去曾用6J1管DIY类似电路试过。当是6J1已经增益很高了,一加上再生就狂叫不止,只好将耦合线圈反接后负反馈,再调节单独的再生电路(加在阴极上)实现比较容易控制的正反馈完成再生调节。最后再将再生检波部分的再生仔细调整后才能正常使用。

有一个缺点是频率变化是要重新调整再生,后来只好将两个再生电路中的一个置于反馈量较低的状态,使得无论频率如何变化都不至于啸叫(变成固定再生)而前级再生用一根很长的金属杆连接到电位器来控制。那是为了避开人体感应……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练老兄好。经常在本坛拜读老兄高论受益匪浅。过去一年里设计实验了一些简单电路但大部分不甚理想。勉强选几个上帖抛砖引玉,还望老兄不吝赐教。

网友(2009-06-09):
引用 网友A:
老没见了,已经回来了么?

楼主手上这些管子也曾经赠送给我n个,时时不能忘怀,十分感谢。迄今为止还没有DIY出任何机器来……十分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