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不外接天地线的矿机

楼主(2008-08-04):
该机采用二极管捡波,但线路特异,捡波效果比二极管好比110800差一点点。

网友:
真正的便携式矿机!

网友A:
楼主的耳机很漂亮,能单独上一张PP吗?在把整机靠近一些上一张PP,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耳机很漂亮,能单独上一张PP吗?在把整机靠近一些上一张PP,谢谢。

耳机是几元舌簧耳机,拆掉原来的线重新用0.03线绕满,直流电阻3K左右,电感4H,很灵敏,微安表无指示它也响。

网友B:
可以另外开帖讲述这个高灵敏高阻舌簧耳机的改制方法吗?我也很想改制一个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另外开帖讲述这个高灵敏高阻舌簧耳机的改制方法吗?我也很想改制一个试试.谢谢!

其实很容易,先找0.03线,如没有现成的卖,可找一个洗衣机的排水阀,里边的0.03线可改三、四个耳机,拆开耳机,用笔在二块磁铁上画上记号,上下左右一定标清楚,以便装用去时磁路正确,拆开后取出线圈柝除原来的0.12线,用绕线机用0.03线绕满满,引出线直接用0.03的线头不必另焊引线,因为另外一条引线会占去几百上千匝的空问,绕好后装回去,用电感表边测边调舌簧位置,使电感量最大(约4H)便大功告成了,耳机作好后一手抓一头,另一以碰任何金属物或导线应有交流声。

网友C:
L.D.XIONG兄:这舌簧耳机那里能搞到?是甚麽型号?我很幸运昨天买到了0.04mm漆包线,一小圆木筒,缠几个耳机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D.XIONG兄:这舌簧耳机那里能搞到?是甚麽型号?我很幸运昨天买到了0.04mm漆包线,一小圆木筒,缠几个耳机不成问题.

是这样的SC2-300

网友C:
看颜色象是军用的,都说该机灵敏度高,眼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颜色象是军用的,都说该机灵敏度高,眼谗啊.

是普通旧电话中的、我到旧货店买的,还有一种金黄色的但拆不开‧改装后1、2μA都很响了,我这机十多μA非常响了,这机子放楼下地面上也很响。

网友C:
好的,旧电话里的,这回有线索了,想办法去淘,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旧电话里的,这回有线索了,想办法去淘,谢谢您!

看友谊电子有否(YYDZ)。

网友:
好的,他那里我买过东西,好多古懂,谢谢!

楼主:
8MH、27MH电感友谊电子(YYDZ)巳有货。

网友:
我拆机有47mh的电感,不知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