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储能式矿石机

楼主(2008-08-05):
原创哦....
接通开关,耳朵贴近喇叭,调出电台,关闭开关,待机一天....
收听时接通开关,喇叭放音....
闲情逸趣,平均每天收听1小时左右没有问题.

楼主:
待机一天后实测: 开关断开, 电流 52~55uA ; 开关接通, 电流 1.3~1.5mA !

网友:
3.3法拉的电容是图里那个黑电容吗

网友A:
这还能叫矿石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还能叫矿石机吗?

应该可以,除了由天线接收到的外,没有另接电源的就是矿石机。

网友:
“储能式矿石机”

矿石机研究的最新进展

应该推介!!!!!!!!!!

网友:
请记住 叶砾珠 同学的名字!

网友:
确实是一条矿石机研究的新路子。

网友B:
用镍镉电池更好,如果电压够高的话。

网友:
是一个好办法,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镍镉电池更好,如果电压够高的话。

用电池就不好啦。

网友:
3.3F电容的体积可做得怎么小吗?这个单位的中文名是“法拉”,串联几只小电容量一下真的有吗?

网友:
构造很有意思。
这需要天时地利,毕竟离10KW电台2KM的条件很多很多人都不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