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中波有源\无源天线

楼主(2008-08-06):
制作的缘由:本地没有中波电台,中波的干扰也较大,用半导体可以收到一些台,但噪音很大,用电子管收音机,不管是拖线天线的还是磁棒天线的,基本是什么台都收不到,一片干扰声。为了实验中波的接收,所以制作了这个东东。
外型:

楼主:
带屏蔽罩的磁棒天线。

楼主:
开盖后的俯视图。

楼主:
左边的侧视图,是为了以后外接天线用的。

楼主:
右边的侧视图,

楼主:
放大电路板,

楼主:
放大电路板的图纸,因为没有图上的半导体元件,所以我改用K30A和3DG12C,电源电压改为6伏特,R5改为47欧姆的。

楼主:
实验结果:用拖线天线的电子管收音机使用此天线后,可以清晰的收到中波电台,通过调整天线的方向,可以是使信噪比达到最佳。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大电路板的图纸,因为没有图上的半导体元件,所以我改用K30A和3DG12C,电源电压改为6伏特,R5改为47欧姆的。

高手!

网友:
若您的场效应管是低噪声的话……

还可以在场效应管栅极电阻上端串联一个10mH电感,在电感和电阻连接处用一个0.047的优质电容接地可以将电阻的热噪声滤除。

另外建议作一次将磁性天线外部的法拉第屏蔽拆去和装好的对比(当然要重新调谐),让大家了解这个屏蔽罩的实际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用的场效应管是以前买的,当时想做一场效应管前级,结果到现在也没做。 之所以用这个场效应管,是因为我只有这一种。对于这个场效应管的性能,我基本不清楚,只是感觉,中波频率不高,应该可以用,就用上去了,现在看来,还行。
对于在栅极电阻上端串联一个10mH电感,在电感和电阻连接处用一个0.047的优质电容接地可以将电阻的热噪声滤除的做法,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我手头没有10mH电感,看来是没办法实验了。
关于法拉第屏蔽罩效果的实验,我很早就实验过,个人感觉是,有效果,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哪怕是把法拉第屏蔽罩闭合,依然有噪声,估计是因为中波波段的干扰太大的缘故。

楼主:
关于左边的那两个蛛网天线,是为了外接天线用的,其实就是下图的右边部分,L3为十圈(黑色那个),L4为62圈(黄颜色那个)。下图的左边部分是一个大型的调谐环型线圈,其实也可以用普通长线天线,就是效果差。

楼主:
下图是书上的盒子,其实我的盒子也是仿这个的,只不过我的L3的调整比书上的要方便,可直接在面板上调。

楼主:
L3的调整组件。

楼主:
L3和L4之间的静电隔离板,用排线做成,下边焊在一起,上边悬空,用于防止L3和L4之间的电容耦合。

楼主:
参考资料:《天线设计与制作》和《收音机的天地线》,均在广坛下载。

网友:
先占个位置,回来学习。

网友:
精神可嘉!有条件上没有条件还上!

楼主:
经过多天的搭配试用,发现此天线的最好搭档是一台普通的车机,大家知道,一般的车机都是使用电场型天线的,而在中波,电场干扰是主要的干扰来源;原来这车机的中波天线(此车机中波天线和调频天线是分开的)我也是象一般用法一样,使用电场天线,结果是什么台都收不到,只有强大的干扰声,使用这个天线后,即使调为无源状态,也能较为清晰的收到不少的电台。

网友:
把屏蔽磁棒的铁壳去了!会怎么样?应该对噪声影响不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法拉第屏蔽罩是铝制的,不是铁的。
关于法拉第屏蔽罩效果的实验,我很早就实验过,个人感觉是,有效果,但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哪怕是把法拉第屏蔽罩闭合,依然有噪声,估计是因为中波波段的干扰太大的缘故。

网友:
还是用1米直径环形天线

网友:
牛。楼主这做收音机呢还是做盒子呢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08-11-14):
佩服楼主的diy精神

网友(2008-12-24):
我也做过类似的天线放大,但在信号被放大的同时外来噪音也被放大了,捣腾了好久也解决不了这个矛盾.

楼主(2009-02-03):
回复24楼

关于R1的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要处理好天线,例如屏蔽,甚至将其移到干扰小的地方(如室外)。
我做过简单的实验:在阳台听中波,噪音大得很,将收音机用手伸出阳台外,噪音明显降低,而且是伸得越远,噪音越小。反过来,收音机离墙壁越近,噪音越大。据此我想如果将磁性天线移到窗外,那怕只是离墙一米,也能大大降低噪音。

楼主:
最近从坛子里张先生处购到了几条200毫米的短波磁棒,一日突发奇想:这个天线系统能否用于短波?于是马上行动,经过一番折腾,终告成功,下图就是这次折腾的成果。

楼主:
接头是使用一个插头改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