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U段八木天线

楼主(2008-08-06):
下图就是自制的430八木天线:

从左边起1—3(3根铜梗)为引向元,记作A、B、C;,第4个(即环型体)为发射体,记作D;第5个为反射元,记作E
具体尺寸:
A=30.2cm        B=31cm        C=31.8cm      D(环型两端中心)=32cm       E=34.5cm
各单元之间的间距:
A—B:13.5cm        B—C:14.3cm     C—D(环行不开口的一边):8.7cm
D(环行不开口的一边)—E:7.5cm
D发射单元环行间距:2cm      环行开口处间距:1cm
所用材料:
支架为铝合金的工字型窗帘轨道,约55cm长,也可用其他材料。一般五金装潢商店有售。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天线主体用3mm的铜焊条,约用2m左右。一般五金、铜材店有售。
固定螺丝可用老式自行车前刹吊杆中的一种固定螺丝,俗称"老猢牲头".在修理自行车的摊位上或小商品市场自行车零件摊位上有售.如图:
以上这些材料加起来总成本在15元左右,很便宜。也可以尽量利用代用各种材料。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按照理论要求激励元的馈电方法有穿入、U型环和板线平衡器等三种,由于在仿制时没有用,我用75—5的电视馈线直接馈电引入,测得驻波比为1.3左右,于是就省略了那些馈电方法。实际使用下来效果很好,

网友A(2023-12-29):
引用 网友B:
请问:我们小时候看到接收香港电视的天线是U段的鱼骨天线,外形真是很像鱼骨。用现在的知识来说就是,引向 ...

鱼骨天线实际上是对数周期天线,外形很像与骨头,这种天线的优点就是有极宽的频带,一副天线从V段到U段全部覆盖了,但缺点就是增益不能做高,否则长度太长支撑困难。还有就是中间那横梁固定个个振子的地方需要绝缘,工艺上很复杂。

网友(2008-08-06):
有指导意义,严重推荐!

希望能够将馈电方法和测试过程贴上来就更好了。于是本帖将可以成为图片说话的精华帖!

楼主:
馈电方法在上文中已经有了说明。
1.作为业余制作要求加工方便,充分利用各种替代、废旧材料,
比如,那个固定螺丝原来要在螺帽上打一个3mm的孔,需用到台钻和钻头,加工也不方便。没有一定的钳工基础是做不好的。由于过去我经常自己保养修理自行车,于是马上想到了前闸的吊紧螺丝。
匹配器也没有做。为什么,因为我在调试时,手边只有75—5的电视馈线,就把电视馈线的中芯线接那个红色接线柱,外层铜网绞成一个头接黑色接线柱,测得驻波比1.3,可用就好。(我正轨的短波电台馈线也利用旧的电视馈线)
理论与实践总是有差距的。我尊重实践,只要简便、节省就是可行的。
装在三楼阳台外,最远打开与80Km外的一个大城市中继台,还通过50Km外的一个城市中继台与400Km外的青岛HAM作过QSO。(旧"红灯"车用台/10W,该机接收无场强指示;还用过旧C450/3W,接收80Km外中继台的信号51-52,接收50Km外中继台的信号55)
2.制作的工具很简单,主要是一套什锦锉。在支架上打孔,可以用普通小剪刀的尖头钻一个小洞,再用什锦锉里的小圆锉逐步扩大。
3.也有美中不足的问题。就是振子弯头加工有一些难度。铜焊条比较硬、脆,直接弯弯头铜焊条易折断。要做一个简单的工具,在旧木条凳或者其他旧木板上用三个大号钢钉钉一个三角形的“靠山”,把铜焊条在炉火上烧红,插入“靠山”里一弯就成。

祝您成功!

网友:
这个厉害!

装在三楼阳台外,最远打开与80Km外的一个大城市中继台,还通过50Km外的一个城市中继台与400Km外的青岛HAM作过QSO。

网友:
好铁!!!

-------------------------好铁!!!

网友:
强!希望能介绍一点阻抗变换器的计算和制作方法。

网友:
学习了!俺最头疼的就是驻波比。这天线个好。

网友:
装在三楼阳台外,最远打开与80Km外的一个大城市中继台,还通过50Km外的一个城市中继台与400Km外的青岛HAM作过QSO。(旧"红灯"车用台/10W,该机接收无场强指示;还用过旧C450/3W,接收80Km外中继台的信号51-52,接收50Km外中继台的信号55)
请问“旧"红灯"车用台/10W”是频合机吗?

网友:
制作一般。

反射器最好好用抛物面

网友:
线缆天线可能不匹配,最好加一匹配环.

网友:
:图文并茂,制作过程讲的透彻。顶 !

网友:
自已动手......学习................

网友:
天线的前后辐射比小,搞干扰性能一般.不过小巧.节省空间

网友:
佩服楼上的眼力!

网友(2008-09-06):
你好,请问各个振子之间的间隙是以铜管中心算吗?还是以铜管的外径算起啊?请指教,多谢

网友C:
请教楼主,我在学习**八木天线制作的时候好象记得有源振子要和支架绝缘,但这里好象有源振子和支架是联通的?能说明下吗?

网友:
折合振子中心点是0电位,所以不需绝缘。折合振子天线阻抗是1/4波长天线阻抗的4倍约280几欧。组坑变换也是重要一环。

网友(2008-12-09):
很好
版主 授精

正想做个收音机天线
不知道这个可否
用来收短波  FM

网友:
这种使用折合振子的天线可以用1/2波长的2/3也就是1/3波长的馈线做U型匹配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学习了 花很少的钱办大事 无线电这样玩才有意思

网友:
问:什么是八木天线,与八或者木有何关系?
答:没有关系,只不过发明人凑巧姓八木。就好像姓龟田的,不过因为喜欢就拿来作为姓氏了。百多年前,倭国庶人无姓。

网友:
然后就是:山上、山风、山口、松下、井上、渡边、池田、小野……不一而足。
X评:什么东西?

网友:
叫横田八木。
这也是半波天线。

网友(2009-02-06):
做一幅好天线不容易!

做一幅好天线不容易!要多次实验才能成功,玩天线的人不多呀!可怜!

网友:
用铜管可以吗?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2009-11-11):
正在准备用装修用剩的不锈钢管做一U高短天线,单等50-5的馈线到手了。

网友(2011-09-17):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乐在其中

网友(2013-12-17):
振子和横梁不用绝缘吗

网友D:
楼主的八木天线做的不错,而且机构容易拆卸,应该很好携带。
这里我说一下八木天线的经验:
1 楼主八木使用这个振子结构,巴伦还是不能省的,使用1/2 波长的U 型匹配巴伦很容易制作,楼主还是用上为好。否则 300欧姆的阻抗和50欧姆 相差太远。天线增益损失太大,而且如果用作发射可能翘发射机。
  对于折合振子 频带要求不宽的话,1/2 U 型巴伦是最简单容易做的了。几乎不用调试的。
2 折合振子体积稍大,可以用半波振子,不过半波振子巴伦制作相对业余有点难度,业余制作还是折合振子好。
3 业余条件 如果有2台能测试信号强度的机器,最好是做好有源振子后,再边测试接收信号强度,边确定尺寸,从反射器开始 确定长度和距离,业余条件做到5单元即可,再高单元不好制作。虽然很多资料都有提供八木天线的尺寸,但是根据我做的经验,还是有偏差的,八木天线是靠耦合提高增益的,所以各个部分尺寸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灵敏的。 曾经做过14单元的 900M八木,一味的优化驻波,结果增益还不如一个7单元的,最后只好报废。

网友:
驻波比还不错,但是不加U型巴伦会导致方向图有畸变,巴伦与驻波比没有必然联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八木天线做的不错,而且机构容易拆卸,应该很好携带。
这里我说一下八木天线的经验:
1 楼主八木使 ...

1, 若要参数设计准确最好做一下仿真,比如用HFSS;

2,引向单元数多了Q值会下降,导致增益降低,但是带宽反而会宽一些;

网友:
准备做个FM频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 若要参数设计准确最好做一下仿真,比如用HFSS;

2,引向单元数多了Q值会下降,导致增益降低,但是带 ...

看来是碰到同行了呵呵,hfss 对仿真八木天线不准确的,至少我发现增益不准确,倒是可以使用cst 试试貌似比较靠谱。反正我感觉 hfss 对仿真耦合(寄生)性的东西准确性不是特别高,但是仿真比如功分器之类,或者单振子类天线 还是比较准的,偶然发现未必正确,也许是我的仿真功放不到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碰到同行了呵呵,hfss 对仿真八木天线不准确的,至少我发现增益不准确,倒是可以使用cst 试试貌似比 ...

cst是时域方法,hfss频域方法,其本身无优劣,用hfss算天线边界条件设好就可以很准确,比如可以用pml边界。

网友(2014-01-16):
精彩,正找这些文章呢,认真分析

网友(2014-07-10):
严重推荐充分利用各种替代、废旧材料

网友(2014-12-29):
支持 DIY 精神。学习了

网友:
有空炮制一个看效果如何收藏此贴l

网友:
好像跟支架之间少了绝缘垫吧

网友:
感觉这个天线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F:
网络时代,似乎天线用处不大了

网友(2015-03-26):
动手能力强,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网络时代,似乎天线用处不大了

网络时代,其实天线越来越多了,比如wifi天线,rfid天线,手机天线,蓝牙等等,形式越来越复杂,如mimo,如紧耦合阵列天线,可穿戴天线等等。

网友G:
天线信号接口 用接线柱能和阻抗匹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天线信号接口 用接线柱能和阻抗匹配吗

一般不能,如果接线柱的输入阻抗在工作频率下是50欧姆,要看天线端口的阻抗,不是50就需要匹配电路。

网友(2023-12-18):
现在也值得学习借鉴

网友:
这种折合振子需要加一个巴伦来把阻抗匹配到50欧姆。其实在网上能买到成品的u段八木天线,指标好。价格还实惠。

网友:
我是新手小白 引向器不用绝缘吗?

网友:
请问,现在是不是雷达天线都归类为八木天线?

网友:
U段八木,应该是测向比赛用的吧。

网友:
八木定向好,要转方向?远程接收,可是FM电台四面八方,市区在室外垂直天线比较好。

网友:
这个方法简单易用。

网友:
我50多岁,79年家中有了一个9寸电视机我就制作天线,我习惯性认为这两个应该交叉绝源的,不知道是不是我认识错误

网友:
八木天线纵向中点,是信号的零点位点,可以绝缘也可以不绝缘——现在网上有卖碳纤杆的可以作为横梁,轻便、结实、耐腐蚀。

网友:
可以将若干八木天线组成天线阵,将信号发到月球,进行EME通信。

网友:
八木天线频带不宽,现在地面数字电视最好用全频道UHF天线。带反射器的锯齿天线增益不低于五单元八木天线,而且是全频道的,最主要是阻抗75欧便于用同轴电缆。

网友B:
请问:我们小时候看到接收香港电视的天线是U段的鱼骨天线,外形真是很像鱼骨。用现在的知识来说就是,引向的形状像鱼骨,振子不知道是怎么样的。楼主的制作,引向的不是鱼骨形状,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骨天线实际上是对数周期天线,外形很像与骨头,这种天线的优点就是有极宽的频带,一副天线从V段到U段全 ...

我家没有试过,但是街坊很多人用了,专门接收香港电视的,有天线放大器,有些用接力放大。但是香港的是U段的,没有V段。
当年在广州就收大陆和香港的天线不一样,后来广州有了14、34频道也没有人用鱼骨天线接收接收的,可能信号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鱼骨天线实际上是对数周期天线,外形很像与骨头,这种天线的优点就是有极宽的频带,一副天线从V段到U段全 ...

后来90年代初就用炒锅形状的网反射的,中间伸出一个圆圆的圈,可能是天线,炒锅形状的反射网、

网友H(2024-05-14):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我在学习**八木天线制作的时候好象记得有源振子要和支架绝缘,但这里好象有源振子和支架是联通的 ...

0电位  无所谓的
但是考虑电容体影响的话,还是绝缘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网友:
引用 网友H:
0电位  无所谓的
但是考虑电容体影响的话,还是绝缘好。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所有振子与横梁有电气连接对于折合振子的八木天线来说对防雷很有利,馈线外导体接地就行了。

网友:
现火腿坛友好,我也是火腿BI7LRB,因为回老家后离本地中继台较远,现在的高楼又多,我用的手台基本只能当成收音机用,又没有精力去加设天线,,现在基本很少与其他火腿通联。看到此天线,取材容易,制作简单,效果也还行,觉得可以试制一个玩下,特此支持一下,谢谢楼主提供一个好贴!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做天线能不能用线绕?比喻:好像磁棒天线那样,就可以将原来40cm的变成20cm?

画了一个图,可能画得不好,只能大约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馈电方法在上文中已经有了说明。
1.作为业余制作要求加工方便,充分利用各种替代、废旧材料,
比如,那个 ...

要是有个弯管器就方便多了。其它Taobao上也便宜。

网友(2024-12-13):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时也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