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电脑ATX电源改的维修电源

楼主(2008-08-06):
业余时间我用百盛BS-2000  ATX电源改了一台0~40V输出的常用维修电源,42V过压、7.5A过流保护,用起

来很爽啊。大家有兴趣的话我就继续贴上改制过程,没有就算啦

网友:
很好呀,我手上也有两个电脑电源,学习一下如何改装,特别是怎样调压,能到42V基本上够用了,而且能输出7.5A电流,赶紧接着发贴,期待中,谢谢。

网友:
欢迎楼主继续!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手里有老的AT电源,正想着怎么利用呢!

网友:
很关注,请楼主详细介绍改制过程??victory:

网友:
回复 网友A:

AT更方便,直接用开关。ATX要用另外的方式来触发电源ON/OFF……

网友:
有兴趣,请楼主继续上改制过程......

网友:
维修电源最好不用开关电源,特别是电脑中开关电源,干扰特别大,除非你不在乎干扰,我曾经用专用的通信开关电源给电台供电,本底噪音总是在59还强,原以为是外界干扰,后来换一线性电源噪音没有了。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非常感兴趣,还不曾见过调节范围这样大的开关电源,请楼主继续。
       开关电源无疑是电源的方向,它效率高,保护功能完善。彩电广泛使用开关电源,谁都没有觉察到干扰,可见干扰的问题是能够得到圆满解决的。

网友:
楼主没有下文???

网友:
这么多天过去了,楼主不见了,没下文了,看来是在忽悠呢!!

网友:
知道了 我自己去网上找资料

楼主:
不好意思啊,这几天有点忙,不能及时回帖。老规矩,先上图。

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有以下3个关键点:
1、输出变压器。原变压器的额定最高输出电压为12V(0.5的占空比),如果把占空比调大,输出电压可以升高到20多伏,但是稳压、负载特性及波纹将变差,所以变压器必须要重绕或改造。
如果能把变压器拆开重新绕次级是最好的。把原次级全部拆除,用4股0.2左右的线并联重新绕2×16T,一定要绕的密实平整,最好只绕一层,尽量靠近初级线圈以降低露感。绕好次级后,最外层再绕初级的另外1/2。装好磁心后一定要固定好不能有缝隙,最好是再侵一遍绝缘漆,否则重负载时变压器会吱吱叫。如果实在是拆不开原变压器,也没关系,可以把原来次级的所有绕组串联起来。一般ATX2.03版的电源变压器的次级都是5V的是3组3圈绕组并联,12V的是1组4圈绕组串联在5V绕组上,把这4个绕组首尾串联就可以了,这种方法注意要细心一点不要把串联绕组的同名端搞反了,还有就是这种方法在标准占空比(0.5) 的情况下输出只有25V左右,之所以能输出40V,是反馈电路自动控制将占空比提高了

,故当输出接近40V时提供不了7A的电流(电压会自动降低)。所以最好还是把变压器拆开重绕。

2、反馈取样电路。反馈取样电路是重点,在变压器次级参数满足要求的前提下,输出电压的多少就是由反馈取样电路决定的。KA7500B/TL494控制的输出电压VOUT=(1+R1/R2)*VEF,从这个式子看,要想输出电压从0V起调,只能改变参考电压VEF。拆除原机的所有反馈取样电路及VEF电路(分别是KA7500B/TL494的1脚和2脚对应的外接电路),并根据具体情况重新计算相关电路参数。我的电路取值是R1=8.1K、R2=1K,VEF通过一个20K的电位器从KA7500的14脚得到0~5V的参考电压,那么VOUT=(1+R1/R2)*VEF=(1+8.1/1)×(0~5)=0~45V,再微调R2下端的可调电阻就可将输出固定在0~40V之间。由于20K的输出调节电位器是提供参考电压VEF的,而且必须要安装在面板上以方便调节,所以此电位器的质量一定要好,连线要用屏蔽线。我用的是BOURNS 3296多圈电位器,电压可以在0~40V间缓慢调节。另外反馈取样及VEF电路参数改变后,原机KA7500的2脚与3脚之间的RC补偿参数可能也要进行适当调整,以保证KA7500内部误差放大器的正常工作,以免发生低频谐振。原机的R=47K、C=0.01UF,在大电流输出时有大概450HZ左右的低频谐振,经过反复调整,最后我取R=100K、C=0.1UF,低频谐振就基本消除。

其它的等过几天有时间了我会尽快继续,这几天实在有点忙啊

网友:
悄悄的说,电压提高后面的蓄能电感要加大,不拆变压器电压最高可以上到36V左右,占空比最好不调,有爆管的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悄悄的回,变压器的参数确定后,占空比是反馈电路根据输出电压电流自动控制的,可不需要手动调。

楼主:
继续又来

3、保护电路。保护电路一定要可靠,否则将有烧不完的零件。ATX电源的过压、欠压、过流保护电路看似复杂,其实也很简单,一般都是通过检测电路、比较电路去控制KA7500/TL494的4脚电压,有的过流保护电路还控制KA7500/TL494内部的第二个误差放大器,起到限流作用。具体到百盛BS-2000,我跟踪了一下,所有的过压、欠压、过流检测电路都通过隔离二极管汇集到LM339的5脚,正常5脚低电平,经同向驱动后KA7500的4脚也是低电平,异常时LM339的5脚高电平,KA7500的4脚也就高电平,于是KA7500就封锁停振。

首先拆除原机的所有过压、欠压检测电路,注意只能是检测电路,然后输出电压经42V的稳压管再通过隔离二极管接至LM339的5脚,这样当输出电压超过42V时稳压管击穿,LM339的5脚高电平,电路保护。过流电路基本不要动,否则要爆管,如果输出超过7A还不保护,安全起见可以适当调整过流电路中的那些并联电阻,使输出超过7A时LM339的5脚电压高于4脚电压,电路保护。

输出滤波电感当然也要重新绕制,可以利用原机的滤波电感,拆除原线圈,用1。0的漆包线重新绕60圈(电感大概250uH)即可,滤波电容用50V耐压的,多个容量不同的组合而成。

网友:
好资料!!仔细阅读楼主回复后准备也改制一个试试!!到时有什么问题还要向楼主请教哦!!

楼主:
贴几张波形

30V输出时

30V输出时

30V输出时空载波纹

30V输出时空载波纹

30V输出时

30V输出时

30V3A输出波纹,0.5VP-P

30V3A输出波纹,0.5VP-P

网友:
我来做一个.

有问题再来向楼主请教/

网友:
楼主呀,这张图看不清啊,能弄张清晰的吗?

网友:
以前电子报有介绍过,没去实践怕爆管怕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