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复外差再生式两管机

楼主(2008-08-07):
设计试验此电路的目的是与一个同程式的电子管两管机(过几天发到‘电子管技术区’)做比较。
本机的电路原理及结构分别如图一和图二所示。由於只用两只管子所以挑选了两只放大倍数高的管(均为PNP型BC327): T1 放大倍数为292,T2为451;集电极电流T1调整在1mA左右T2为10mA左右。
本机用的双连为200/140省掉了振荡回路中的垫整电容。由於在两个管的基极回路中采用了简单的稳压电路(1N4148*4) 所以当电压从3.8到7V变化时集电极电流基本不变。本机在收听本地电台时有比较满意的音量,估计输出可达到15mW以上。加了再生后灵敏度及选择性又有所提高但与一般的高放再生电路类似,再生在整个频段的高低端不均匀。本机的灵敏度和选择性要明显好于来复高放再生式两管机,收听本地电台时的音量则差不多。与前几天发的‘三调节两高放四管机’ 相比,除了收听本地电台时音量小一些以外,灵敏度和选择性则毫不逊色。

网友A:
如果用第二个管子做中放和来复功放是否可以,然后在中放上加再生。

如果用第二个管子做中放和功放,第一个管子做变频和低放,然后在中放上加再生。

网友:
一般从理论上讲,一个晶体管做振荡、混频经过细心调节尚可,加上再生就比较吃力了,再搞低放就难以保证工作点的稳定。用中放兼低放容易点。实验要顶一下。

网友:
变频上加再生可以加中频再生也有加射频再生,通常前者会有再生量/频率不均匀的问题,后者则好很多。

网友:
好!就是看不太明白 楼主奇形怪状的可变电容真多呀

网友:
这个收音机大概会发射不少本振频率出去。

网友:
发射极反馈方式,相对本振而言基极算是接地的,集电极上本机振荡能量不大。除非再生过强产生了自激振荡,就有可能会漏泄出去……不过好像这时机器也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好我喜欢.

网友:
与翌阳同感

如果用第二个管子做中放和来复功放是否可以,然后在中放上加再生。
如果用第二个管子做中放和功放,第一个管子做变频和低放,然后在中放上加再生。

中放加再生,高低端再生均匀。

可以一试!

网友B:
电路设计很不同于一般,用变频兼低放的电路非常少。
   一般变频管工作电流零点几毫安,而低放电流要在1毫安以上才好。

网友:
这个看法非常重要……

引用 网友B:

   一般变频管工作电流零点几毫安,而低放电流要在1毫安以上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第二个管子做中放和来复功放是否可以,然后在中放上加再生。

如果用第二个管子做中放和功放,第一个管子做变频和低放,然后在中放上加再生。

这个设计合理得多

网友(2009-03-12):
来复机的电路是为了节省管子,但制作和调试的难度增加了不少,效果还不尽如人意。建议还是多用一些管子,在提高性能上下功夫。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否?

楼主:
回楼上几位老兄

1. 回楼上ysl_811, 电子管的链接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highlight=%2Bqsong.
遗憾的是此贴至今还没有任何评论或回贴。
2.回17楼乙猪等几位老兄:两级来复原理上可以但在第二来复低放存在一个工作点的问题(正如12楼60年代爱好者所指出的)。一般在射频部分集电极电流不超过1mA但低放则要大一些。特别是第二低放如果作为功放至少要6-8mA但作为混频已经不能工作了,作为高放或中放则使增益大大下降。如果第二低放只作为低放集电极电流也要大於2mA这也导致高或中频增益降低再加上两级来复的一些其它问题结果是得不偿失。

网友:
这个电路的设计思路非常好,提点小建议:

此电路应当具有比普通再生机选择性和灵敏度高的效果。高低端灵敏度不均匀是不是统调不好的问题。因为所用的双联可变变比不对,且与现有成品振荡线圈和天线线圈并不十分配套,另外,是否还存在频率覆盖问题。如果频率覆盖没有问题,低端灵敏度不高的话,可否把振荡管的负载电阻改为高扼圈,调整其与磁棒的角度,即可调整低端的灵敏度。如果输出加一级推挽功放,可能效果还要好一些。

网友(2012-10-14):
我来看帖已经是发帖几年后的今天了。几点看法商榷:
1.变频来复一直没敢试验,可是大胆一试还真行,加入再生也没问题。你是原创故此加分,这帖子应该得到鼓励。
2.数学解析显示变频的输出最大分量还是基频,故此:直放机的高放利用基频,外差机的变频利用差频,应该说还是高放增益大。这一点理解和你不同。
3.直放级的来复增益取决于β,本外差机的来复取决于变频管发射极电阻,还是直放机增益大。这一点理解也和你不同。有人曾在其它处提议GZL替代那个电阻,我的实验结论是行不通。但是那个电阻要降到百Ω级。

网友:
学习了 过去自己也做过,现在是回忆

楼主:
十分感谢greenqueencc 兄加分鼓励。
其实我也一直认为高放的增益要大于变频,但在一本我个人认为经典的‘晶体管收音机’(若颖,江乌著,人民邮电出版社1963)中曾指出高放来复中的高放级只有10db的增益(p99),而外差机中的变频有25db的增益(p104)。虽然变频和来复低放的相互影响要比高放和来复低放的大,但效果相比也不会太差。关于变频管发射极电阻对增益的影响则完全同意老兄的观点,这在几年前并没有认识到。去年又做了一台单管变频来复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0638-1-4.html ,在矿坛第3届大赛中被入围),从中体会到了调整变频管发射极电阻的重要。在那台机器中,此电阻选用了430欧,如果再小,本地强台声音还可变大但整机灵敏度下降。这应该与greenqueencc 兄的试验结果相同或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