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话舌簧式听筒装配高阻耳机

楼主(2008-08-07):
.
电话的舌簧式听筒阻抗低,估计一般是 600 欧。我找到小型的 50 K : 1 K 音频变压器和防噪音耳罩。

两个听筒元件串联接变压器的 1 K 次级正好差不多。耳罩足够大,可以把小变压器和耳机都装进去。这样就成了 50 千欧的高阻抗耳机。

试听的效果不错,虽然声音没有 Sound Powered 耳机那么大,但是比我手上任何其它耳机都好。以后将会用声压计全面比较各种耳机的灵敏度。

网友:
謝謝好方法,材料易找美觀。

网友:
好方法,就是小变压器难求,需要自制啊。

网友:
可能舌簧式耳机的效率就是高。

网友:
这个“50 K : 1 K 音频变压器”不好搞到的。

网友:
赶紧开始比较啊。建议用信号发生器比较。测出来阻抗先。

网友A:
这种金色的舍簧耳机阻抗是350欧的,串联起来就是700欧了。

网友:
50 K : 1 K变压器初级电感有多大?音频变压器在变比之外,还有个关键指标是匹配下的频响,3dB带宽。

网友:
据说这类变压器不追求频响,和普通输出变压器取值的要求也不一样。

网友:
从照片上看变压器体积不大,用晶体管收音机用的输入输出变压器铁心自制应该可以。用0,04线绕满骨架,在1/7处抽头,用自偶式效率可能还会高一点。就是0,04的线不好找,有机会搞到细线,绕一个试试。

楼主:
这种小变压器的资料: http://www.mouser.com/catalog/specsheets/XC-600134.pdf

型号:Xicon EI-19 音频变压器(Mouser 零件号码:42TM117-RC)
阻抗比:50K : 1K
频率响应:在 1 KHz 0dB 时:+/- 3dB 的频率响应为 300 - 3.4 KHz
直流电阻:1.2 K / 42
圈数比:8.726 : 1
体积:0.866 X 0.669 X 0.591 英寸 (1 英寸= 2.54 厘米)

我测量的初次级电感:7.5 H / 105 mH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小变压器的资料: http://www.mouser.com/catalog/specsheets/XC-600134.pdf
..................

謝謝樓主。
成品 1.94 美元加郵費。
參考網頁:http://oemstrade.com/search/TM11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种小变压器的资料: http://www.mouser.com/catalog/specsheets/XC-600134.pdf

型号:Xicon EI-19 音频变压器(Mouser 零件号码:42TM117-RC)
阻抗比:50K : 1K
直流电阻:1.2 K / 42
圈数比:8.726 : 1 ...

电感量很大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感量很大呀。

电感量很小,低端频响恐怕不大好。
低端要达到150HZ,1K端就需要1H。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量很小,低端频响恐怕不大好。
低端要达到150HZ,1K端就需要1H。

说得好!
7.5H在1kHz的感抗为47k(空载),达不到50k。
敢作为50k:1k的音频变压器,初级的感抗至少得20H以上!
看来XICON也缩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种金色的舍簧耳机阻抗是350欧的,串联起来就是700欧了。

金色的350Ω不一定是舌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色的350Ω不一定是舌簧的。

我认为这是舌簧式结构的其中一种类型。和一种英国的 Sound Powered 耳机的结构很相似:

网友:
9494,等于将普通的舌簧结构展开后布置在一个平面上,可以有效降低整体高度。

网友:
此外还有其它的好处:零件数量和加工、调试都因此得以简化。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专业的说法,图上的那个应该叫摆枢式受话器或摆枢衔铁式受话器,舌簧式受话器则是另一种类型,两者是不一样的,在书中两者区分得很明确。

网友:
试过用电源变压器,就是220 -> 12V 的那种,接一个8欧姆的喇叭或者耳机(有的随身听耳机灵敏度很高),取代高阻耳机,效果挺好。  当时试过用小型的输出变压器反而效果不好。
不知道仅是我个案如此,还是确实效果好,有兴趣不妨试试看,也想看看其他人实验结果。
当然,矿石机声音很小,也就不太讲究高低音表现力了。

网友:
特别是在微弱信号下,人类的听觉特性决定只对中音频段有高感度,高频和低频段的声音都会严重降低。
音调控制中加入等响度功能的理由大概就是这个了,否则要费事加这个电路干嘛。

网友(2010-04-18):
这个电话耳机的音频响应可能不太好吧?

网友:
这类比起电磁式的来说那样好?有比较过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要求变压器次级的直流电阻的耳机的电阻差不多是吗?

网友(2015-07-12):
引用 楼主:
我认为这是舌簧式结构的其中一种类型。和一种英国的 Sound Powered 耳机的结构很相似:

国产的好像在这个基础上简化了(如果不考虑时间先后,也许是英国人加以改进了),国人确实厉害,国内估计在50年代就开始生产了。

网友F:
这耳罩比国内的好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耳罩比国内的好多了。

555,这您老就看走眼了呢,模特是一副东方人的面孔,仔细一看,还真是 Made in China,这没科技含量的东西国人在行的很。

网友F:
引用 网友G:
555,这您老就看走眼了呢,模特是一副东方人的面孔,仔细一看,还真是 Made in China,这没科技含量的东西 ...

我只看头夹比我买的好,我先前买的耳罩头夹已经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只看头夹比我买的好,我先前买的耳罩头夹已经断了。

这种东西在发达国家几十年前就不会生产了,拆了国的质量也就这样吧。

网友(2015-10-05):
这帖子够老的了。做的还真挺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