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NANKING MF47万用表电路图!!

楼主(2008-08-07):
各位,谁有NANKING MF47万用表电路图,谢谢

外观

外观

内脏

内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谁有NANKING MF47万用表电路图,谢谢

MF47万用表电路图(NANKING)

楼主:
感谢彭先生提供的电路图!!

楼主:
断脚的电阻已焊接上,基本看不出来,测量了一下 准确度不错。。

网友:
不错这表倒是原版MF-47,

楼主:
呵呵,前几天刚淘的表还不错,9重新。

楼主:
上面的图不是我的MF47的,是借用网上已有的,但就是内部电阻的颜色不太一样,我的主要是红色和绿色电阻,线绕电阻个数跟图上差不多。

网友A:
我昨天检了个.完全没有修过的

看了下86年的15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86年的15伏的.

恭喜得宝

楼主:
我的是81年的 跟我年龄一样大

网友:
根据我的考证85年以后就没有NANKING.只有NANJING

如果以85年为分届线以前和以后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标,85年以前的标NANKING以后的标NANJING.,再就是那两个可调电阻85年以前的是实心电阻以后的就是普通的电阻/.86年的47已经用了1-2个色环电阻了..另外有些电阻的体积稍微小一点.都是铁把手.15伏电池..其他的基本没有变化.88年以后的就说不清了

网友(2009-06-30):
好 好 好

谢谢了 我找这东西很久了

网友:
这东西够诱人的!冲动过几次,差点就下手了!

网友:
已经有一只了,虽然有点缩水,但用用肯定够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