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与胆功放,声音有多像?

楼主(2008-08-08):
一般认为,场效应功放声音比较接近胆机.同功率下,胆机成本要高很多.所以想做场效应功放.我的问题:如果盲听,听力一般的人.10个中,有几个能区分这二种机器??

楼主:
希望同时有胆机和场效应管机的朋友多谈谈

网友:
看周围器材了,性能一般的话没几个人能听出来的!

网友:
就音色的柔性而言,场机比胆机还是稍逊一筹。从电路分析上看,电子管的输出输入函数是最接近线性的(电子管是3/2幂函数,场效应管是2次幂函数,而晶体管是以e为底的指数函数),波形更接近于原始波形。此外,晶体管的失真——主要是谐波失真虽然很小,然而展开后的谐波次数是2、3、4、5 ……而电子管的谐波失真虽然大,然而展开后的谐波次数是2、4、6、8……人的耳朵具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就是对奇数次谐波很敏感,并且会感到很不舒服(称为石味),而对于偶数次谐波则相反,人们会感到很舒服、很悦耳(被称为胆味),这就是电子管的音色比起晶体管更好的原因。顺便一提场效应管产生的谐波是2次,因此会感到场效应管放大器的声音有点像电子管那样但是,还是稍逊一筹。仅供参考

网友:
加输出变压器后,声色接近电子管

场效应管做无输出变压器电路时,与电子管电路还是有较大区别。加输出变压器后,声色接近电子管。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兄看来对电子管,场效应管,晶体管的性能还是颇有研究的,
不过电子管就是电子管,单纯从失真的角度分析它们的区别,仍然不能充分地说明它们音色上的区别,比如2次谐波的问题,我们知道,除非是单端电路,推挽电路的2次谐波已经在电路中相互抵消了,这时的声音也依然不同于晶体管和场效应管的声音!
在90年代中期,在国内"权威"的W&D杂志的鼓吹下,曾经组装了一台场效应管的功放,制作难度绝不比电子管来得容易,当时的管子从广州邮购,管子买回来上机后才发现配对非常困难,自激严重,调试好以后,客观的说高低频响应全面超过电子管,特别是低频的力度,电子管难望其项背,由于担心喇叭保护电路,万一失灵烧毁我的"昂贵"的喇叭系统,最后还是打入冷宫了.
我始终"顽固"的认为,电子管机器一旦组装调试校声完毕,就可以"高枕无忧"的欣赏音乐,制作得好的电子管机声音绝不会使你失望.
一面之辞,不必当真!一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看来对电子管,场效应管,晶体管的性能还是颇有研究的,
不过电子管就是电子管,单纯从失真的角度分析它们的区别,仍然不能充分地说明它们音色上的区别,比如2次谐波的问题,我们知道,除非是单端电路,推挽电 ...

我想如果差别很小,就做一个场效应管的.差别大的话,就不做了...做了也不喜欢.

网友C:
听感本身就是很主观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感本身就是很主观的东西

就音响而言,听感又是必不可少的,好的音响一定是要听上去好才算好,个性化的差异依然不会影响听感判断的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兄看来对电子管,场效应管,晶体管的性能还是颇有研究的,
不过电子管就是电子管,单纯从失真的角度分析它们的区别,仍然不能充分地说明它们音色上的区别,比如2次谐波的问题,我们知道,除非是单端电路,推挽电 ...

偶次谐波只是一个因素,电子管的输出输入函数是最接近线性的这一条才是关键,越接近真实的放大还原越是“好听”。所以,俺的结论还是:场管稍逊胆管。

网友:
电子管放大器的音色不同主要是变压器造成的,阻容耦合的放大电路输出幅频特性可以比较平直。而变压器本身的特性就很差,用方波测试,变压器低频跌落严重,高频的前后沿也不好。电子管放大器自身特性再好,输出信号也是失真比较大的,也许这就是某些人喜欢的“胆味”。
   晶体管放大器的幅频特性可以做得很宽范围内平直。电子管放大器是做不到的。但是晶体管的致命弱点在瞬态互调失真,在猝发信号情况,晶体管的高次谐波成分多,而高次谐波对听觉的影响是按平方递增的。电子管不象晶体管容易产生硬削波,其过载特性优于晶体管,谐波一般不超过3次,而晶体管放大器的谐波可达7次以上。所以晶体管功率放大器为避免瞬态过载,通常要取很大的功率余量。
   如果说真实还原声音,那是晶体管放大器强,但是人们喜欢失真的声音,例如音调提升就是人为改变平直的幅频特性成为不平直(失真啦)的特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如果差别很小,就做一个场效应管的.差别大的话,就不做了...做了也不喜欢.

正如楼上的几位同学发言,声音的确是很主观的东西,作为一种放大器件,场效应管也是有优势的,如果您能解决管子的配对问题,又可以买到专用于音频放大的场效应管,还是值得一试的,
另外不知道您喜欢什么样的音乐,这对于选择什么样的放大器也有讲究,个人粗约的认为,如果喜欢大件头的作品如交响乐,摇滚,重金属之类的场效应管的功放听起来比较过瘾,如果喜欢人声,小品,电子管却能丝丝入扣.

楼主:
其它朋友的看法呢??

网友:
60年代老师说得很对 放大器的幅频特性做得很宽范围内平直并不符合人耳的听觉特性。说来说去,听觉感官 反而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