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MF500

楼主(2008-08-11):
温州MF500型,做工精美,用料精良,指示精准,刻度盘与上海震华基本相同,电阻刻度在DB线上面,并且带有反光镜。

网友:
这款表我有 也是温州电表厂产的  83年的,是从一个搞维修的那里搞来的,9重新他没有怎么用过,我试了一下精度非常的好,表头也一点问题也没有,内部跟这图上差不多。我很喜欢。

网友:
非常亮啊

网友:
都流口水了!!!我也想要。

楼主:
螺丝和锣杆都是铜的,金灿灿的

网友:
说实话,我个人不喜欢带反光镜的MF500,感觉怪怪的

网友:
我也有一块。80年产的。可惜表针线圈烧断了!
求表针,,谁有,丢过来~

楼主:
和MF18表盘的对比

网友:
虽然带有反光镜,但表盘制作貌似没有震华的精良~

网友:
彭板主拍的照片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感觉,有何绝招呢。

网友:
跟一个我的,79年5月产,类似但有区别。
内部表头与前面接线柱内为深棕色,重量1638g(不带电池)。

网友:
我另一个温州的,有故障未打理,86年5月产,红袍电阻用的多了,但也用了色环的。
这个重量为1649克。

网友A:
我最后一个温州500表,除了几个少数的线绕都用色环了,但看不清是哪年的,谁能辨认一下。
这个重1587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后一个温州500表,除了几个少数的线绕都用色环了,但看不清是哪年的,谁能辨认一下。
这个重1587克。

应该是1993年的,83年色环电阻还没有在电表上如此大规模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