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留意这种磁棒

楼主(2008-08-12):
这是一种从旧收音机拆下的中短波磁棒,什么型号机不详,长度120MM,用它做中波线圈,原中波磁棒Q=230时用它Q值达700以上,用三条加660股线作小型线圈Q=980,大家留意找找。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一般的磁棒不一样有一条小沟,颜色和一般的有什么区别吗?

也是黑色的,用RX10K量是不动的,中波磁棒线圈用中波磁棒电感270μΗ,用它181μΗ。

网友:
就是一般的短波磁棒,只是中波线圈也绕在短波磁棒上了,因为短波磁棒磁导率小,所以同一线圈绕在短波磁棒上的电感量要比绕在中波磁棒上要小的多!

网友:
同意楼上大哥的说法。就是普通磁棒。

网友:
我的这个收录机用的就是这种磁棒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29428

网友:
是否和坛子里卖的那种绿色的中短波磁棒一样?

网友:
还没见过这种带沟的磁棒,与普通磁棒应该是不一样的,

楼主:
我曾经试过镍锌短波磁棒,Q值和中波锰锌一样230,YYDZ的中短波磁棒Q=600。大家看同一个线圈不同磁棒Q值不同。

网友B:
请问楼主,Q值和磁棒的长度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Q值和磁棒的长度有关系吗?

有关系,中波锰锌磁棒10X100MM的Q值比10X200MM的Q值要高,因为锰锌磁棒损耗大,长了Q值低,多捆几条Q值也低,线圈在二端Q高,在中间Q低,而这种磁棒却很怪,一条Q=760左右,二条Q=860,三条可达920,而且线圈越往中间Q值越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记得YYDZ的中短波磁棒是200mm的,如果有120mm的中短波磁棒,其Q值是否有可能达700以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YYDZ的中短波磁棒是200mm的,如果有120mm的中短波磁棒,其Q值是否有可能达700以上呢?

这可能是制作材料所不同,我曾用一条磨成两条试过,只达到620而已,但总比中波的强。不过只是论Q值而言!至于高Q值如何让其发挥优点,早前的帖中巳有论述。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于中短波磁棒,我一直想搞清楚一个问题,同样的中波线圈,分别套在同样长度的普通中波磁棒和中短波磁棒上,其电感值是否一样?因为我手里有几根180毫米的中短波磁棒,但没有电感表,我估计您做过类似的测量,所以问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