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单边带发射的电路图.?

楼主(2008-08-12):
我想自己做个发射机,求个电路图.有的好友请发个我好吗?

网友:
不大好做。调频的最好做,调幅的其次,ssb的不大好做。不过你可以去买套件自己diy
我的头像就是diy的ssb收发信机,效果不错。
不过最好先加入无线电协会。取得呼号再合法发射

楼主:
Q7我知道,效果不好,我准备自己做个ssb发信机,然后用71e等接受机配合使用.用集成电路的图我有.想找个分离元件的图
个人晶振比较多.diy一下对自己是个提高./

网友:
没有一定的基础,是做不出来的,而且晶体滤波器的晶体很难找到匹配的!

网友:
接上!

接上面的发言,满足楼主的求知欲望!

网友:
q7效果如果diy的时候用扫频仪和信号发生器调教。效果是不错的。
我的q7和一次变频的军机如d2a,xd-d3c之类的相比。在中等传播下,效果差不多。
传播不好的话。比不上其他的。广播干扰也大。但是diy的东西能到这样也没什么渴求的了。
因为diy的毕竟不能和商品电台比。
我的建议是要摸买套件diy。要摸收一个好点的商品电台。最好还是买个军机改改。
我手里还有一套当年改xd-d2a 15瓦单边带的晶体。插上就能用在7兆业余段。7030-7080都可以。
有句老话:做不如改,改不如买。呵呵。

网友A:
王安林的机器我做了,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与d2b及十瓦频合相当,但发射的信号音质较差,无法与军机相比.就发射的音质来说还是ba5rw的AW03H略高一筹.但AW03H易受广播干扰.这两种机器我都做了.各有所长.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本人有757gx,71e等机器,但是如果是自己做的更有乐趣.发射机相对简单,所以就做个发射机,接受机还是用商品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本人有757gx,71e等机器,但是如果是自己做的更有乐趣.发射机相对简单,所以就做个发射机,接受机还是用商品机,

不敢苟同,发射机要能通过检测不是简单的事,而是民间根本无法达到,当然也有例外,但这例外也非一般所能.到是接收指标根据自己能力而定,放松要求是可能的.

楼主:
对于单波段较窄的范围内来说,发射机节构相对简单,加上较好的滤波器,完全可以达到商品机的性能.

网友:
看来,这位朋友,不爱“搜索”。

     AW03H   在此:

http://bbs.cru.net.cn/cgi-bin/topic.cgi?forum=6&topic=86

单要发射?         1996前后,“BY5 RSA ”推出了 单单具有发射功能的“AX94”,在此处有:

从图上看,AW03H是11-4得到7兆的,AX94是13-6得到7兆的.
二者相同之处是, 都需要产生一个上边带信号(4兆或6兆),这样 相减之后,才能得到7兆的下边带信号。

发现AW03H的滤波器是上边带的,说明BA5RW很注意这事。(会刊上的21兆收信机也采用 上边带滤波器)。
只不过  书上说,用晶振DIY滤波器,上边带的,不及 下边带的效果 好。所以,我当时试着用了2.62+4.43 。也是想图个音质好些-----想是这么想来着,效果则……
后来,感觉国产军机的 500K的 机械滤波器 音质特好 。

猜想: 末级功放 不做成宽带放大, 做成谐振在7兆,加上又是QRP,各种麻烦会不会少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王安林的机器我做了,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与d2b及十瓦频合相当,但发射的信号音质较差,无法与军机相比.就发射的音质来说还是ba5rw的AW03H略高一筹.但AW03H易受广播干扰.这两种机器我都做了.各有所长.

会不会是   AW03H    11-4=7     11+4=15  的原因?

我那  2.62+4.43=7.05      4.43-2.62=1.81       在我此地,收信很干净。

楼主:
很感谢以上各位,还请问第一次变频用465khz,第二次用7.6可以吗?我有些465的军品滤波器,性能非常好.

网友:
请问各位老大,两个NE612做的SSB发射机,如王安林老师的,KN-Q7,四波段等效果是否可以达到实用,与一片MC1496调制,一个NE602变频的比,效果差多少?MC1496电路复杂得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