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胆结石、光耦隔离、市电直供、6J2+6P1单端功放

楼主(2008-08-14):
我的
胆结石、光耦隔离、市电直供、6J2+6P1单端功放,于2008年8月5日完工,今日整理完毕,献上供大家享用。

由于文章中电路图较大,固采用压缩方式附于此。

文章:

网友:
市电直供效果不好,也很危险,中国的市电很脏的

网友:
支持楼主的研究,小弟也在琢磨市电直接供电

网友:
麻烦问一下楼主,干嘛非得加隔离啊,如果取消光耦隔离会怎样??

网友:
不错, 是一个新的构想,而且带有很详细的介绍 值得顶.
但有一点疑问, 光耦的动态全频线性如何, 作为音频会否有很大的失真呢?

网友:
:不安全的。

网友:
光耦对于隔离前后级之间的干扰,提高信号的纯净度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光耦需要启动电流,这就要求前级有一定的功率输出,加重了前级的负担,只要满足光耦的这些条件,光耦的使用效果(频响,失真)还是令人满意的.
还是不应该鼓励直接用市电供电,这样不够安全,尽管本人年轻的时候经常用这种方式,(作为怀旧,自己玩玩也可以 ),但那是物资匮乏的年代.,现在我们可以采用各种供电手段,就没有这样的必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音频0--80KHZ正弦波、方波、钜齿波信号测试,线性很好,所以采用之。

网友:
回复7楼师傅,您说碰哪?碰供电回路肯定挨电,但是接触输入、输出回路应该没事,不都已经是信号了吗??
    我觉得说市电不纯净肯定有道理,难道经过一个电源变压器就会纯净了吗??当然有了电源变压器肯定起到隔离的作用,即使不小心碰到供电高压回路也不会触电,但是如果市电直接供电加上个电源净化滤波也可以解决“不纯净”的问题,只是不能直接接触供电高压(我相信也不会有人愿意碰这种地方),跟整个的电路输入、输出没什么关系。
   小弟信口胡说,请指正

网友:
家用最好不要市电直接供电。

楼主:
注意!红框内的地在PCB板上是独立的,不能与外壳相接。输入端的在与输出端的地是与外壳相接的。

网友:
值得关注的是:光偶的线性应用。

楼主:
文章中已给出测定的光耦曲线。工作点设定在线性部的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