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極孁敏的礦石機

楼主(2008-08-15):
这是80 多年前的矿迷研究出来的,供大家参考。

网友:
:相对要复杂一些,可能效果要好一些的.。

网友:
天线离地50公尺……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楼主:
这个矿机有良好收听效果,与50米高的天线有直接关系,可以获得较好的电磁能。另外,两次调谐和阻抗匹配,也是重要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80 多年前的矿迷研究出来的,供大家参考。

c1、c2是双联还是两个单连?

楼主:
按原文中的意思,C1C2应该是双连可变。

网友A:
双联两组动片是公用地线,如何接法,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2011-08-04):
好电路,学习了。

网友:
好电路加好天线,真好.

网友:
C1,C2用成单连现实些。另外,要做到天线离地50米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利用两蹲距离合适的高层建筑空中悬挂,要不然很难做到。

网友:
c1、c2是双联还是两个单连?
引用 网友B:

  要是双联可变电容器电路图上会有虚线连接,所以肯定是2个单联。

网友:
那C3是敢什么的,看不懂。知道的告诉我,谢谢。

网友:
天线要求够高。

网友(2012-05-06):
这台矿石机可算得上高效矿石机的开山鼻祖.天线离地50米,长20米,可与陈宪文的天线比肩.线圈质量平平.不过60年前的收听环境与今日相比绝不可同日语了.
而今照此制作,恐怕也收不了两三强台了.

网友:
哪位高人帮助分析一下电路,L3上端与L4抽头同接矿石,C3的作用,整不明白!有意仿制.

网友:
C3按图推测应该是高频旁路用的,但是使用可变的电容器应该和耳机的电感起到一个阻抗调谐作用。

网友:
应是两个单联

网友:
我理解:C3应该是固定电容,······另外,有请教60老师:接矿石的两个线圈端子是否有误?······

网友:
天线不能实现,效果一般。

网友:
极普通的线路,极高超的效果,一定要仿一台,体验体验。顶。

网友(2012-08-27):
大家参考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联两组动片是公用地线,如何接法,还请高手赐教

C1、C2应是双联可变电容,电路图中C1动片应画成接地。

网友:
此文估计在30年代,那些电台一个也没听说过。

网友(2014-01-16):
这个好!80多年前的矿实际资料!!
严重感谢60兄!!

网友:
呵呵考古新发现啊

网友:
看不明,把二极管的一端接L3和L4的抽头,是不是把初級和次級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