携带式无外接天地线的110800机

楼主(2008-08-17):
利用一个BS-402A收音外壳装成一部携带式110800机,目的是方便外出测试各地场强,机面设一50μA电表,侧面设3.5插座插耳机,采用损耗较低的进口365PF密封可变电容,由于体积小,线圈设计必须合理才能达到不用外接天地线的目的,线圈骨架采用聚丙烯60ML针筒,此骨架易找且介损小,用双条0.05X60股线间绕50T,次级用镀银线绕7T,绕好后用聚四氟乙烯生料带包住,加入三条10X140MM的中波磁棒,790K测Q=420,如加三条低损耗磁棒,Q=980。线路是一般110800机线路,在四周高楼的二楼接收电流20μA,用改装舌簧耳机音量较大。

网友:
目前唯一的小型无外接天地线的无电源收音机,达到矿坛最高水准。坚定完毕!

网友:
祝贺!祝贺,最新成果!!成了半导体收音机了,估计可以拿着到处走了,又是这麽秀珍,开眼了,这正是目标.谢谢各数据和试验.

网友:
DIY思想的伟大胜利,矿石大革命的丰硕成果。

网友:
能把无天线、无地线、无电源,堪称<三无>收音机做到这份上,太不易了!
向L.D.XIONG 老师学习!

网友:
终于把梦想变成现实了。 真牛!!! 今天真是矿石机爱好者值得纪念的日子。

网友:
收到哪几个电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等到这一天 下一步应该可以向着更小型化发展 完全可以自己订制电路板和外壳了

要制外壳应用聚丙烯、聚乙烯材料,厚度稍厚,将线圈绕在外壳上或另做一方型框架,放进机壳内,扩大线圈截面积,接收效果会更好,至于能收几个台?本地台没问题。这么小的线圈加上无源,请不要指望它收千里之外。

网友:
套用文革中流传很广的一段话:
   矿石机最容易装,真正装好就不容易了。要把矿石机当作高科技来研究,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矿机高科技。

网友B:
生料带损耗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生料带损耗不大?

聚四氟乙烯损耗非常小,包上它Q值提高近40,奇怪!

网友:
我明白了,如果用生料带来捆绑花篮线圈肯定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制外壳应用聚丙烯、聚乙烯材料,厚度稍厚,将线圈绕在外壳上或另做一方型框架,放进机壳内,扩大线圈截面积,接收效果会更好,至于能收几个台?本地台没问题。这么小的线圈加上无源,请不要指望它收千里之外。

下一步艰巨的目标是带动喇叭,达到实用阶段, 就可以申请专利,批量生产。

网友:
ALD110800A在这里做什么用?

网友C:
楼主太有才了辛苦了,老有新矿机出来,向你好好学习!

矿石机走向便携式袖珍式路不远了,好的矿石机和制作材料有很大关糸,10X140mm中波磁棒,换成10X140mm中短波磁棒效果如何,换成短波磁棒效果如何,加根收音机天线能行吗,检波管除了110800A以外,装其它型号检波二极管行吗。

网友:
换其它检波管一定不行……

网友:
yydz兄也能搞出一台,您有那麽多好材料,等好消息!

网友:
祝贺祝贺!

(能把无天线、无地线、无电源,堪称<三无>收音机做到这份上,太不易了)!
向您学习!

网友:
无限风光在险峰

网友:
:创意新颖,学习了!

网友D:
包生料带提高Q值会是什么原因?聚四氟乙烯介电常数约2,好像对分布电容贡献不大,相对磁导率没查到。前后电感量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生料带提高Q值会是什么原因?聚四氟乙烯介电常数约2,好像对分布电容贡献不大,相对磁导率没查到。前后电感量变化吗?

电感量没变化。聚四氟乙烯介质损耗正切值很小,0.0002,据说比空气小(无法查到空气),倘若如此,包起来就好多了。您看下面的线圈很小,Q值近1000。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有道理,也没查到空气的介质损耗因数,估计有极性的水分子浓度影响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矿石机走向便携式袖珍式路不远了,好的矿石机和制作材料有很大关糸,10X140mm中波磁棒,换成10X140mm中短波磁棒效果如何,换成短波磁棒效果如何,加根收音机天线能行吗,检波管除了110800A以外,装其它型号检波二极管 ...

只要加一个27MH和一微调电容电路,可以用1N60代110800线路,效果很好。

网友(2008-11-18):
楼主能否出一个整机的电路图?很盼望!!

网友:
现在那里能买到110800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参考线路,其中标的是110800引足,如无此物可拆旧乐声彩电高频头中的双栅MOSFET代之。

网友:
太不容易了。以前一般认为,无天地线矿石机起码需要一个较大的线圈,不论Q值大小,起码能“切割”尽量多的电波能量。那么小的磁棒线圈,能把矿石机做到这水平真称得上奇迹!

网友:
祝贺!!严重关注!

最近正在着手于无天地线小型化无电源接收机的试验,想知道这台矿石机与40x40厘米大线圈在同一地点的接收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G:

40X40方框空载电流50μA,这小东西约20μA。

网友:
菜鸟请教一下,绕的线圈越多是不是接收到信号会越强?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电感量应在中波范围里,约300μΗ左右,绕太多了收不到中波台了。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电路,我也照猫画虎试试。

网友(2009-06-10):
请问24楼

请问24楼,你的注射器里放的是几根磁棒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是四条中短波磁棒,注射器是60ML的。

网友(2009-10-14):
芯片有卖吗?还有花蓝线圈!

网友:
我想做个 羡慕一下

网友:
请问,你这110800里面的mos管和普通的N沟道耗尽型mos管有何区别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明白为啥一定要旧松下彩电高频头里面的MOS管才好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为什么我就说不上了,经我手的旧高频头试了只有它很接近110800,而且接收电流比110800大10μA以上。

网友:
理论上,所有的N沟道耗尽型MOS场效应管都可以代替昂贵而难得到的110800,因为他们都可以在0偏置下工作,为什么非要用110800,就因为外国人先用了这个型号?呵呵

网友:
正好有台旧的松下彩电

网友:
请问楼主灵敏度比用二极管是不是高不少?音质和二极管检波比有差别吗?另外我知道楼主在管子上加过电源,加入电源有放大之后,音质是不是有很大的改观啊?

楼主:
在无加天地线的情况下,灵敏度比二极管高,由于音量不大听不出音质差别,加入电源立刻有再生了,所说音质应是加天地线大信号时,110800音质比二管极稍差。

网友:
回复 楼主:

哦,不过从理论上讲,加入电源后,把栅源偏压调整到临界点上时,保真度应该是远超二极管检波的,因为这时可是保真度很高的同步检波啊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点没试过。模块不易找而且贵不敢乱动。

网友(2009-12-08):
哪里有ALD110800A卖???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麦老师从国外帮我们买回来的,当时本坛组织团购。

网友:
小声问下,那个110800是不是场效应管?

楼主:
回复 网友L:

是内含四个零开启电压的MOSFET模块。

网友:
真是羡慕您啊

网友(2010-11-12):
精彩的作品,但是没有材料

网友:
上个电路图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M:

可以找旧乐声彩电高频头中双栅场效应管代110800

网友:
回复 楼主:

蹭点知识!改天找个高频头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N:

乐声的!改增补后拆下的。修理店有1、2元跟他买。

楼主:
回复 网友O:

其实几种高频头中均可找到要用的MOSFET,只要标3DB、FI、字样的都可以,上机试电流比110800四管并联大1/3。 之所以说乐声是它里面的双栅MOSFET一定能用。

楼主:
这类管子很省电,按线路接好一节电池便有再生,曾试过矿机0.2伏供电便有再生。

网友(2011-03-01):
用双条0.05X60股线间绕50T,要是用120股的效果是否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