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电脑需要注意的事项

楼主(2008-08-18):
请大家注意
1、大力敲击回车键

这个恐怕是人所共有的通病了,因为回车键通常是我们完成一件事情时,最后要敲击的一个键,大概是出于一种胜利的兴奋感,每个人在输入这个回车键时总是那么大力而爽快地敲击。本人的多个键盘就是这样报废的,最先不看见字的是AWSD(呵呵,心知肚明),最先不能使用的按键却是Enter

解决办法:解决方法有两个,第一是控制好你的情绪,第二是准备好你的钱包。我选的第二个,有时候好心情是钱买不来的,你呢?
2、在键盘上面吃零食,喝饮料
这个习惯恐怕是很普遍了,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特别是入迷者更是把电脑台当成饭桌来使用。我想你要是拆一回你的键盘,也许同样的行为就会减少的,你可以看到你的键盘就像水积岩一样,为你平时的习惯,保留了很多的"化石",饭粒、饼干渣、头发等等比比皆是,难怪有人说:公用机房里的键盘比公厕还脏。同时这样的碎片还可能进入你的键盘里面,堵塞你键盘上的电路,从而造成输入困难。饮料的危害就更加厉害了,一次就足以毁灭你的键盘。就是你的键盘侥幸没有被毁灭,恐怕打起字来,也是粘粘糊糊很不好过。

解决方法:避免在键盘上吃东西,要不然像我一样买一个防水的PHILIPS键盘,然后每过一段时间就给他打扫卫生,擦澡(虽然这样还是很脏的);你要是腰包更加饱的话,可以考虑半年换一个键盘(我从来不建议用差的键盘,那可是关乎健康的问题)试试,应该情况会好一些。还有记得给你房间买一个饭桌了。
光碟总是放在光驱里(还有看VCD,暂停后出玩或吃饭!!!)
3、很多人总是喜欢把光碟放在光驱里,特别是CD碟,其实这种习惯是很不好的。光碟放在光驱里,光驱会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进行检测,特别是刻录机,总是在不断的检测光驱,而高倍速光驱在工作时,电机及控制部件都会产生很高的热量,为此光驱厂商们一直在极力想办法解决。
  虽然现在已有几种方法能将光驱温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但如果光驱长时间处于工作状态,那么,即使再先进的技术也仍无法有效控制高温的产生。热量不仅会影响部件的稳定性,同时也会加速机械部件的磨损和激光头的老化。所以令光驱长时间工作,实在是不智之举,除非你想把你的光碟和光驱煮熟。

解决方法:尽量把光碟上的内容转到硬盘上来使用,比如把CD转化为MP3的,如果你是一个完美主义者,那就用虚拟光驱的形式管理你的常用CD碟吧;游戏则尽量使用硬盘版的;大多数光碟版的游戏,都可以在网上找到把光碟版转化为硬盘版的软件;不然就同样采用虚拟光驱的形式。网上有很多虚拟光驱可以下载,怕麻烦的话可以用国产的《东方光驱魔术师3》或《VirtualDrive7.0》, 界面很简单,而且没有了E文的问题,很好上手。
4、关了机又马上重新启动
经常有人一关机就想起来光碟没有拿出来,或者还有某个事情没有完成等等,笔者就是其中一个,可以说有同样毛病的人还是很多的。很多人反应迅速,在关闭电源的刚刚完成就能想起来,然后就伸出手来开机;更有DIY好手,总是动作灵敏,关机,十秒钟处理完故障,重新开机;殊不知这样对计算机危害有多大。 首先,短时间频繁脉冲的电压冲击,可能会损害计算机上的集成电路;其次,受到伤害最大的是硬盘,现在的硬盘都是高速硬盘,从切断电源到盘片完全停止转动,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如果盘片没有停转,就重新开机,就相当于让处在减速状态的硬盘重新加速。长此下去,这样的冲击一定会使得你的硬盘一命归西的。                           解决办法:关机后有事情忘了做,也就放下他;一定要完成的,请等待一分钟以上再重新开机,要不就在机子没有断开电源的时候按下机箱上的热启动键。要是你以上的方法都做不到,为了你爱机的健康,我建议你在电脑桌上系一个绳子,以便用来绑住你的手一分钟以上

楼主:
5、开机箱盖运行
开机箱盖运行一看就知道是DIY们常干的事情。的确开了机箱盖,是能够使得CPU凉快一些,但是这样的代价是以牺牲其它配件的利益来实现的。因为开了机箱盖,机箱里将失去前后对流,空气流将不再经过内存等配件,最受苦的是机箱前面的光驱和硬盘们,失去了对流,将会使得他们位于下部的电路板产生的热量变成向上升,不单单散不掉,还用来加热自己,特别是刻录机,温度会比平时高很多。
  不信你比较一下开不开机箱盖的光驱温度。开机箱盖还会带来电磁辐射,噪音等危害,而且会使得机箱中的配件更加容易脏,带来静电的危害,并阻碍风扇的转动。同时,让其他隐患有机可乘,比如你在电脑前边喝茶边观看一部片子,一个爆笑的镜头使你将口中的清茶悉数喷进了敞开的机箱内……

解决办法:很简单,给你机箱盖锁上锁头,然后把钥匙寄给我。要是怕超频不稳定,就不要超频了,现在的CPU够快了,在市场上的主流CPU就够用了。要是你用的是老掉牙的CPU,我建议你还是换一个的好,换一个也就是300元左右(赛扬2或3、毒龙1.2G)何必受提心吊胆和电磁辐射、噪音的苦?还是那句话:快乐是用钱买不到的。
6、用手摸屏幕
其实无论是CRT或者是LCD都是不能用手摸的。计算机在使用过程中会在元器件表面积聚大量的静电电荷。最典型的就是显示器在使用后用手去触摸显示屏幕,会发生剧烈的静电放电现象,静电放电可能会损害显示器,特别是脆弱的LCD。
  另外,CRT的表面有防强光、防静电的AGAS(Anti-GlareAnti-Static)涂层,防反射、防静电的ARAS(Anti-ReflectionAnti-Static)涂层,用手触摸,还会在上面留下手印,不信你从侧面看显示器,就能看到一个个手印在你的屏幕上,难道你想帮公安局叔叔们的忙,提前提取出伤害显示器"凶手"的指纹吗?同时,用手摸显示器,还会因为手上的油脂破坏显示器表面的涂层。
LCD显示器比CRT显示器脆弱很多,用手对着LCD显示屏指指点点或用力地戳显示屏都是不可取的,虽然对于CRT显示器这不算什么大问题,但LCD显示器则不同,这可能对保护层造成划伤、损害显示器的液晶分子,使得显示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这个坏习惯必须改正,毕竟你的LCD显示器并不是触摸屏。

解决方法:在你的显示器上贴一个禁止手模的标志,更不能用指甲在显示器上划道道;想在你的屏幕上"指点江山",就去买一个激光指定笔吧。强烈的冲击和振动更应该避免,LCD显示器中的屏幕和敏感的电器元件如果受到强烈冲击会导致损坏;显示器清洗应当在专门的音像店里买到相应的清洗剂,然后用眼镜布等柔软的布轻轻擦洗。
7、一直使用同一张墙纸或具有静止画面的屏保
无论是CRT或者是LCD的显示器,长时间显示同样的画面,都会使得相应区域的老化速度加快,长此下去,肯定会出现显示失真的现象。要是你有机会看看机房里的计算机,你就会发现,很多上面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画面轮廓。何况人生是多姿多彩的,何必老是用同一副嘴脸呢?

解决措施:每过一定的时间就更换一个主题,最好不要超过半年。平时比较长时间不用时,可以把显示器关掉。要是你没有这样的习惯,可以在显示属性的屏幕保护那里设定好合适的时间,让WINDOWS帮你完成。
8、把光碟或者其他东西放在显示器上。
显示器在正常运转的时候会变热。为了防止过热,显示器会吸入冷空气,使它通过内部电路,然后将它从顶端排出。不信你现在摸摸你放在上面的光碟,是不是热热的象烙饼?若你总是把光碟或纸张放在显示器上头;更加夸张的是让你家猫咪冬天时在上头蜷着睡觉,当显示器是温床,这会让热气在显示器内部累积的。那么色彩失真、影像问题、甚至坏掉都会找上你的显示器。

解决办法:如果你想让显示器保有最好的画质,以及延长它的寿命,赶快叫醒你的猫咪,让它到别处去睡吧。并把你的"烙饼"收到光碟袋里去。
9、拿电脑主机来垫脚
如果想要杀死你的台式计算机,那么开车带它去越野兜风,或是背着它去爬山、蹦迪,那样会更快一些;你的这种方法震动太小了,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出成绩。如果你愿意坚持下去,估计取得的第一个成绩就是产生一出个圆满归西的是硬盘吧,死因是硬盘坏道。

解决方法:把你把脚架在电脑上的照片作为你的桌面,让你看看那一个姿势有多难看,这样你就不会把脚再次伸向主机;要不然就把你的电脑发票贴在显示器上,看着发票上的金额,你应该不会无动于衷吧。如果上面的方法都不能制止你的行为的话,我想你就该考虑去买一个带有脚扣的椅子了。
10、计算机与空调、电视机等家用电器使用相同的电源插座
这是因为带有电机的家电运行时会产生尖峰、浪涌等常见的电力污染现象,会有可能弄坏计算机的电力系统,使你的系统无法运作甚至损坏。同时他们在启动时,也会和计算机争夺电源,电量的小幅减少的后果是可能会突然令你的系统重启或关机。

解决方法:为了你的计算机不挨饿或者是吃的"食物(电力)"不干净,首先应使用品质好的计算机开关稳压电源,如长城等品牌。其次,对于一些电力环境很不稳定的用户,建议购买UPS或是稳压电源之类的设备,以保证为计算机提供洁净的电力供应。还有就是优化布线,尽量减少各种电器间的影响。
11、给你的计算机抽二手烟
  就像香烟、雪茄或微小烟粒会伤害你的肺一样,烟也可能会跑进你的软驱并危及资料。烟雾也可能会覆盖CD-ROM、DVD驱动器的读取头,造成读取错误。烟头烟灰更有可能使得你的打印机和扫描仪质量大大的下降。

解决方法:要保护你的系统和你自己的最佳方式,就是不要抽烟。如果你就是戒不掉抽烟这个习惯的话,到外面去抽,或在计算机四周打开空气清新器吧!当然更不要把你的键盘当烟灰缸用。
看完了硬件方面的问题,我们来看看在软件方面的问题吧。

楼主:
12、不停的更换驱动程序
  很多的DIY很喜欢不断的更新驱动程序,虽然更新驱动程序有可能提升性能和兼容性,但是不适当的新版本可能会引起硬件功能的异常,在旧版本运转正常的时候建议不要随意升级驱动。先仔细阅读驱动的README文件,对你有好处。就是像显卡这样更新换代迅速的硬件最好不要总是追新,不要随便使用最新版的驱动程序,应该使用适合自己硬件情况的驱动程序,因为每一代的驱动程序都是针对当时市面上最流行的显卡芯片设计,老芯片就不要随便使用新的驱动,更不要随便使用测试版的驱动,测试版的驱动就先留给网站的编辑们去测试他们的系统。

解决方法:到专业的网站上去看看新驱动的介绍,我觉得最保险的办法是:显卡最多用芯片推出半年后的驱动;主板最多用芯片组推出6-9个月的驱动;声卡等最多用推出一年后的驱动;再往后的驱动就不要用了(除非你试过前面的驱动统统有问题)。
13、装很多测试版的或者共享版的软件
  追新一族总是喜欢在自己的机子用上最新的软件,和驱动程序一样,更新程序有可能提升性能、增加功能和兼容性,但是不适当的新版本可能会引起系统的异常。特别是测试版的程序,更是害处更多,既然没有推出正式版,就说明该软件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的BUG,这些小虫就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能在你的系统中爆炸,损坏你的系统。
  共享版的软件有一些过一段时间(或次数)就会失效,要是你的系统通过共享版软件更改了某方面的功能,而共享版软件又因为失效而无法运行,那么你的系统就不能回到你想要的状态了;还有就是使用了共享版的软件来建立的资料或者文档,因为共享版软件失效,而无法打开。所以安装共享版时应当注意共享版提供使用的次数或者时间,以免无法还原系统和丢失资料。

解决办法:如果不是一定要使用新版本才能解决问题的话,尽量使用最新的正式版的软件,测试的工作就留给专家们去完成吧。尽可能注册你的共享版软件,不然就要注意共享版软件的限制,以免丢失重要的文件或者损害系统。
14、在系统运行中进行非正常重启
  在系统运行时,进行非正常重启(包括按机箱上的重启键、电源键和Ctrl+Alt+Del),可能使得系统丢失系统文件、存盘错误以及丢失设置等。本来windows是提供了磁盘扫描工具,可以纠正部分出错的文件,但是因为扫描需要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很多人都会中断他的工作,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有可能使得硬盘上的数据的出错几率和次数大大增加,从而使得整个系统崩溃。

解决方法:尽量使用比较稳定的系统,建议CPU频率在750MHz和内存在256M以上的用户使用WINXP的系统,其他的可以考虑WIN2000,还有就是最好把硬盘转化为HTFS的格式,它比FAT32的格式要更加安全,不容易出错。还有就是FAT32和FAT16的用户,最好让磁盘扫描工具执行完它的工作。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找出死机的原因,杜绝此类现象的出现。
15、不扫描和整理硬盘
  经常看到很多人的硬盘里充满了错误和碎片,总是觉得很不好受,其实那些东西不但会使得你的系统出错的几率加大,还有可能让你的系统变的很慢,甚至无法运行。其实很好理解这样的坏处,就像你的房间东西到处扔,还有的缠在一起、甚至损坏了,当然找起东西来效率很低,碰到缠住的,还要先解开;甚至找到了也用不了,因为他们是坏的。

解决方法:平时记得给你硬盘打扫卫生,每过一段时间就应该清理一下硬盘,并且进行整理。如果是添加删除操作比较多的用户,应当一个月整理一次,普通的用户可以三个月整理一次。WINDOWS自带的磁盘整理工具效率很低,可以使用VoptXP、诺顿等工具来提高速度。
16、虚拟内存不指定范围
  虚拟内存顾名思义就是在硬盘上用硬盘的空间模拟内存,以保证大过系统内存的内存请求,保证程序的运行。一般WINDOWS默认是由WINDOWS自己管理虚拟内存的大小,这样的话有两个坏处:首先每次请求的数值并不一致,所以系统会随意在硬盘分区上划出一个地方,存放临时文件,过后又没有及时删除,使得硬盘上的碎片增多,从而影响系统的效率。其次,一般WINDOWS都是指定自己所在的硬盘做为虚拟内存的存放的默认盘,但是由于很多的用户总是把程序装在同一个分区下,使得该分区的空间越来越小,也就是说虚拟内存能使用的空间在减少,少于一定的程度时,将不能执行大型的软件,甚至无法进入系统。
解决方法:应当手动指定虚拟内存的位置和大小,原则上指定系统虚拟内存的大小为512M以上为好(最小和最大空间一样,以保证WINDOWS不会改变位置),位置看看那个分区有多余的空间就行了。
17、不用卸载,而是直接删除文件夹
  很多的软件安装时会在注册表和SYSTEM文件夹下面添加注册信息和文件,如果不通过软件本身的卸载程序来卸载的话,注册表和SYSTEM文件夹里面的信息和文件将永远残留在里面。他们的存在将会使得你的系统变得很庞大,效率越来越低下,超过你的忍耐限度,你就不得不重装你的系统了。

解决办法:删除程序时,应当到控制面板中的删除添加程序去执行(你可以做一个快捷方式在桌面上就方便多了),或者在开始菜单栏中找到程序的目录里的删除快捷方式,通过它来删除程序。还有就是尽量使用绿色免安装的软件。
18、加载或者安装太多同样功能的软件
  同样功能的软件势必会行使相同功能的职责,从而引起争端。我认为相同功能的软件应当有所取舍,选择最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软件。特别防病毒软件应当选择一个就可以了,而不是同时加载很多个在系统后台,加载太多会产生消耗太多的系统资源、软件冲突的弊端,在发现病毒时,还有可能出现因为"争杀"病毒而引起系统崩溃的麻烦;就单单对着多个弹出的窗口,分别进行处理,也是一个麻烦。

解决方法:尽可能"从一而终",不要太花心,选择一个适合自己使用习惯的软件,其他的可以卸载掉;正确对待防病毒软件,应当选择一个病毒库更新速度快的防病毒软件,并及时将自己的病毒库更新到最新的病毒库,而不是安装多个防病毒软件。
人无完人,知错就改就是好同志。我们要改正平时的一些不良的用机习惯,毕竟电脑是我们的好伙伴,不要因为某些错误习惯而一再伤害我们的朋友。

轻松收集的资料 无私奉献

网友:
不错的帖子,顶上去学习。

网友:
谢谢!

好东东!已收藏!谢谢楼主!

网友:
资料很好!全部收藏了。

网友(2014-03-16):
有时在注意也没办法,情绪决定了一切

网友:
各种恶心我都有,呵呵.

网友:
以上陋习我全有啦

网友:
作为一个修电脑的 我觉得都很正常啊 ~

网友:
引用 楼主:
12、不停的更换驱动程序
  很多的DIY很喜欢不断的更新驱动程序,虽然更新驱动程序有可能提升性能和兼容 ...

不错的帖子,顶上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