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39军机音效的改造(大图介绍)

楼主(2008-08-22):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自从收藏了77A,339,239,139A,B等晶体管军机,对其工艺,接收能力,性价比等简直是顶礼膜拜啊。
但是以上接收机的声音不敢恭维,一直想方设法要动动手术,改变其声音效果。
看遍了广坛,广播爱好者,矿石机论坛等各类有关军机文章,重点学习了关于改造音效方面的技术文章,
也购买了港人的几个线变600/4.8变压器,总觉得不是满意,自己想直接更换输出变压器,也找遍了器材市场,
没有合适的输出变压器拿来更换。
无意间收拾零件库,看到3P2的拆件板,找其资料,看到输出变压器的数据与339,239等输出变的数据相仿,
大喜,真是踏遍铁蹄无觅处啊。
把339功放板卸下,更换三只前级,推动晶体管,更换所有电解电容器,更换功放管24欧电阻为10欧,
更换输出变压器为3P2的。然后用耳机插座接4寸SONY 1-502-646-11 2瓦/8欧喇叭,您猜咋的:
一扫往日听晶体管军机的不快,效果是咱们听中波的感觉,我把新购买大沙头radio通用收音机三代中波王GE Superadio III 与它PK,有差别,但是不大,3P2的拆机件输出也算是物尽其用了。
注:339的线路板各个孔眼不动,只是把3P2输出的脚用1MM的镀银线焊好引出线直接接到原来的插孔里,3P2的入级是四个脚,把中间两个脚焊一根线引出。
感谢网上论坛各位朋友的有关军机改造的实践文章,不一一举例,在此一并感谢。学业不精,在此献丑。

网友(2011-10-22):
军机体现的是坚固耐用及灵敏度、选择性,突出这些就足够了。

楼主(2008-08-22):
关于339军机音效的改造2

楼主:
关于339军机音效的改造3

楼主:
关于339军机音效的改造4

楼主:
关于339军机音效的改造5

楼主:
关于339军机音效的改造6

楼主:
换的C 9015A管子

换的C 9015A管子,放大倍数在290-340之间!电解电容用的红宝石的!下步打算换推挽管为3AX63,或3AX83(3P2的) 只是电容原来滤波50的改为200的,20旁路的改为47的,10微微法的没改.

网友:
很好的实践经验,首先谢谢LZ,请问可不可以从34BG3前面的电解电容处引出音频信号,然后找一个2822或者386的集成块进行放大吗?或者用多媒体的音箱来进行放大?

楼主:
回复9楼

当然可以啦,纠正是BG24-3,谢谢光顾

网友:
你这样打摩是何苦,不如随便弄个OTL功放芯片替代整个低放电路,相信性能提高更显著 完全不必破坏原电路板

网友A:
军机的特长不是音质而是选择性和灵敏度。

声音难听是因为高频部分为获得好的选择性而限制了中放电路的带宽,使得输出的音频信号频带很窄,打摩低放电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我收藏与使用的军机

机器比较多啊,听法广,CNN,美广等用不了多灵敏的机器,声音就是主要的了,时间听长了要疲劳的。--个人观点
所以就连听带玩的DIY起来了。谢谢关注

楼主:
我DIY的军机都是有两台的

收藏的机器是不动手拆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军机的特长不是音质而是选择性和灵敏度。

声音难听是因为高频部分为获得好的选择性而限制了中放电路的带宽,使得输出的音频信号频带很窄,打摩低放电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精辟!其时楼主获得更多的是一种成功后的喜悦。有点放屁脱裤的喜悦。

楼主:
有点放屁脱裤的喜悦。

是一种成功后的喜悦,是啊,说我心里去了-哈

网友:
:越拆越精的。

楼主:
主要是为了啥

前级换管主要是为了降低底噪,输出一般都是用600欧耳机收听,再就是用600/8的线变输出8欧喇叭听,这样一来,直接用8欧喇叭听,省却一个线变的环节,声音好听了不少啊.而且没改变军机外观,下一步我就把新原箱的239的机器也DIY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级换管主要是为了降低底噪,输出一般都是用600欧耳机收听,再就是用600/8的线变输出8欧喇叭听,这样一来,直接用8欧喇叭听,省却一个线变的环节,声音好听了不少啊.而且没改变军机外观,下一步我就把新原箱的239的机器也D ...

高放一、高放二、你要有本事换成3DJ7I立马提高到一级机水平。哪才叫摩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放一、高放二、你要有本事换成3DJ7I立马提高到一级机水平。哪才叫摩机!

真正摩339的接收性能使其提高到一级机水平只能增加MCU控制,将三级调谐中的两级高放改成自动临界藕合加可旁路的不带AGC的高放,并增加输入衰减器;更换混频器为环型混频器;改二次变频为一次变频;使用1.33MHz的带宽为15KHz(FM用);6KHz;3KHz;1KHz;0.3KHz的石英晶体滤波器,重新设计中放和低放.

然而这不属于摩机而属于改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正摩339的接收性能使其提高到一级机水平只能增加MCU控制,将三级调谐中的两级高放改成自动临界藕合加可旁路的不带AGC的高放,并增加输入衰减器;更换混频器为环型混频器;改二次变频为一次变频;使用1.33MHz的带宽为 ...

你还是买一新的吧,你哪叫瞎折腾。

楼主:
谢谢20楼朋友的提醒

我拆下来试试,改不好还改不坏吗-哈,做个大手术吧,学习北京的老冯,把三极管全换喽,把电解电容全换喽,电源也DIY成7812(他改的77A,机器现在在我手里,比较爽啊),再......

网友:
是啊,不要大改,我的239只是换了低频前级的管子,其他的就是哪个坏了换哪个,要是改大了,就失去玩军机的乐趣了。

网友C:
直接把339的高放换成场效应晶体管就想达到一级机的水平恐怕只能在梦里想一想。

一级机70系列收信机及缩水版的77系列我都仔细把玩过,77和77-A我全部都处理掉了。

对339等军机摩一下音效的改造已经够大了,想摩性能居然还要达到一级机的水平,恐怕本论坛没人能够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级机70系列收信机及缩水版的77系列我都仔细把玩过,77和77-A我全部都处理掉了。

对339等军机摩一下音效的改造已经够大了,想摩性能居然还要达到一级机的水平,恐怕本论坛没人能够实现

梦想?有梦想就有追求,有追求才有进步。没有梦想就没有马可尼没有爱迪生!

网友:
国产老军机的设计制造实际上是很笨拙的,那么大块电路板就起个低放的作用,连大电感大变压器还有3AX81都用上了,就为了驱动一对灵敏度已经很高的高阻耳机,而电池电压都用到15V了...晕啊!  要是在民机里面都可以推动一只165mm的大喇叭了。

这样笨重无能的机器背在身上都觉得不值。可见当时的军品科研体制的僵化和刻板。

此类机器仅可一观而已,用和赏都是不值的。改天把我的红旗8402杀了,让大家看看60年代末的国产民机的可圈可点之处。

网友:
竖绝禁上私改军机电路!换元件可以!

网友:
竖绝禁上私改军机电路!换元件可以
赞同上面的观点

楼主(2011-10-21):
有朋友要看339后级的改造,再看一次!

网友:
真正摩339的接收性能使其提高到一级机水平只能增加MCU控制,将三级调谐中的两级高放改成自动临界藕合加可 ...
引用 网友C:

  改成MCU和一级机指标应该没有关系。处理不好,MCU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加上不可能搞成很复杂的本振系统,简易的PLL系统低劣的相位噪声指标...这一切都使这个改造失去现实意义。
  由于毛时代的闭关锁国,339的设计思想还是电子管时代的,居然加了两级低动态范围的调谐高放,也没有使用性能优异的混频器。这才是339的最大软肋。至于改不改成一次混频的,这也
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如果能找到1335KHz的晶体滤波器,当然一次变频是最好。

网友:
军机体现的是坚固耐用及灵敏度、选择性,突出这些就足够了。
引用 网友D:
339的选择性还真是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