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2003和TDA2030有没有不同//

楼主(2008-08-22):
同题///////////////
工作电压///功率///负载//

网友:
TDA2030是德律风根生产的单路Hi-Fi音频功放电路,To-220封装。单只输出功率可达18W,最高工作电压44V(+-22V),最大电流3.5A。TDA2003是汽车用单路音频功放电路,To-220封装,单只输出功率10W,工作电压28V,电流最大3.5A。
这两款IC市场上ST的产品居多,价格很便宜,3-5块钱就能拿下。

网友:
TDA2003的工作电压不会有那么高吧
一般它都用在在6V-15V的场合啊

网友:
:TDA2030 做小功率功放很好的。

网友:
区别还是很大的,TDA2003在单电源的情况下接线非常简单。

网友:
2030与2003还有以下不同,2003是单电源工作(OTL),2030可以单电源工作(OTL)也可以双电源工作(OCL/DC)。当然用二块IC都能接成BTL工作方式。

网友A:
:价钱贵一点,正是他的性能优于TDA2003,本人最欣赏DA2030接成BTL下的工作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钱贵一点,正是他的性能优于TDA2003,本人最欣赏DA2030接成BTL下的工作状态。

还有LM1875,可直接与2030互换。但散热片一定要大哦,要不时间一长就成烧机了。

网友:
价格差不多,2030比2003强!

网友(2008-11-22):
LM1875,LM1876LM4766,都是很精典的功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