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上传文件

楼主(2008-08-22):
本人搜集的资料 奉献论坛共享 1、首先进入您所要上传文件相应的版块,点击主题栏上部或下部的“新帖”——“发新话题”。
2、在“标题”栏输入文件的标题。

网友(2008-06-17):
3、在内容一览可以填写附件的简介

网友:
4、点击“浏览”。就会出现第5步的对话窗。

网友:
5、找到您所要上传的文件,用鼠标“双击”。

网友:
6、最后点击“发新话题”即可。

网友:
如果上传的文件太大,可以进行分卷压缩后分别上传,压缩方法如下:

1、首先找到将要压缩的文件,鼠标右击,就会出现下面的窗口:

网友:
2、选择“添加到压缩文件”。出现以下对话窗后在“压缩分卷大小”一览填入想要压缩后每一分卷的大小。
    每一分卷不宜太小,以免上传太麻烦,如果太大,一方面是上传时间太长,再就是有可能上传失败。
    一般以2MB(2000000KB)为宜。

[以论坛设置尺寸为准]

网友:
3、点击“确定”即可自动完成压缩。

网友:
4、压缩完成后会出现如下图所示的两个压缩文件,就可以分卷上传了。

网友(2008-08-23):
原创内容 图文并茂,新手指导好思路。感谢您对矿坛的支持。

网友:
好文章!学习了,祝贺您老的又一个精华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搜集的资料 奉献论坛共享 1、首先进入您所要上传文件相应的版块,点击主题栏上部或下部的“新帖”——“发新话题”。
2、在“标题”栏输入文件的标题。

...

请教:上传照片总是显示很大,怎样擦能控制图片上传以后显示的大小?

网友(2008-09-22):
引用 网友A:

请教:上传照片总是显示很大,怎样擦能控制图片上传以后显示的大小?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7894&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