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磁表头 MF500 型万用表的精度实测

楼主(2008-08-26):
用两个坏 500 型万用表拼凑出来的, 没有调整, 当做电工表用精度还是不错的.
测量前发现零位存在一定随机偏差, 拆开给上下轴承都上了点钟表润滑油问题解决.

网友:
照片拍得不错.

楼主:
没有相机, 用摄像头拍摄的.

网友A:
楼主这个"比对"很具观赏性,不错,摄像头的分辨率很高啊~

网友B:
测量前发现零位存在一定随机偏差, 拆开给上下轴承都上了点钟表润滑油问题解决
   LZ埋下了一个隐患,以后会有麻烦.

网友C:
这个地方不该上任何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不该上任何油

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是什么原因?

招土,干了以后容易形成油泥,阻滞轴尖运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测量前发现零位存在一定随机偏差, 拆开给上下轴承都上了点钟表润滑油问题解决
   LZ埋下了一个隐患,以后会有麻烦.

凡是经过我拆装过的表,我一般都是在上下轴承中加上一小点点的钟(手表)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绝对不能把油加到游丝上面,否则粘圈,就不好办了!我最早的两块30型在197几年加过的,现在还在用,三十多年过去了,没有出现麻烦。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最好加的是手表油,同时注意表的密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招土,干了以后容易形成油泥,阻滞轴尖运行。

啊. 原来如此.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厂家图省事或者挥发掉了.
我已经把这块表玻璃用玻璃胶粘在面板上了, 表头的后盖我用透明胶带给封上了. 估计进灰的速度不会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凡是经过我拆装过的表,我一般都是在上下轴承中加上一小点点的钟(手表)油,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绝对不能把油加到游丝上面,否则粘圈,就不好办了!我最早的两块30型在197几年加过的,现在还在用,三十多年过去了, ...

嗯, 多谢提醒. 我加的是中华牌钟油. 表头的密封也做了. 500 型的表头有独立的橡胶密封圈, 只要表面玻璃和后盖密封好了, 应该基本上不会进多少灰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比对"很具观赏性,不错,摄像头的分辨率很高啊~

呵呵. 主要是觉得廉价的内磁表能有这样的精度很讨巧.
摄像头也是很简单的那种, 表面距离镜头只有几个厘米了.算是微距了吧. 而且拍摄每个读数的时候, 镜头都是在表针的正上方.

网友E:
正规不上润滑油.含工厂

网友:
花功夫测量,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规不上润滑油.含工厂

嗯, 估计是个规范. 还有许多类似的知识压根不知道去哪了解, 比如上次有个同学说起的表盘上特殊标记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