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波广播知识汇总

楼主(2008-08-26):
因为我国没有长波广播,所以大家对长波广播不太熟悉。本人特把我多年来收集的有关长波广播的资料汇总如下。

  长波广播知识汇总
  一、长波广播的频段划分
  按国际规定,长波(LW)频段为30—300 kHz,用于调幅广播的长波频段为120—300kHz,而在欧洲、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的长波广播频段实际为150—285kHz。
  二、长波传导和通信特征
  长波主要靠地波传播,传播比较稳定,其传播距离依不同的传播介质、辐射功率和波长可以达到数百千米到数千千米。在传播介质方面,地表传播对长波阻抗大,损耗就大;而在海面上传播对长波阻抗小,损耗小。固定辐射功率下,波长越长,阻抗越小,损耗越小,长波的地波所能传送的距离越远。频率下降到相当低的程序时,如100kHz时,在这波长下,地球表面及电离层(离地表约50—400千米)之间,恰似一导波管,很容易使这信号传遍半个地球;频率再低一点,信号甚至可以跑遍地球。这对远距离通信来说,是很有利的,所以,长波与中短波相比,更有利于远距离通信。因此,世界各地,依然有些强功率的长波电台动作着,因为不管白天、黑夜、任何季节,这长波信号都可以很可靠地波传送到极远的地方。
  长波传播白天主要靠地波,夜晚也部分的靠天波传播。晚上,长波的高频部分(如300kHz及以上),也可以借助于天波传到更远的地方。故长波特别是高频部分,晚上传播距离比白天远些,长波广播昼夜变化大。
  但是,由于长波频率较低,发射功率就要很强,天线也必须很大。一般频率极低的长波,天线是架设在两座山之间,或者是埋设在地下。因而,长波通信设备复杂,造价都比较高。
  另外,长波易受到大气噪声干扰,如打雷、家用电器,汽车和变压器,都会使长波通信受到干扰。冬天晚上收听效果要比夏天好。为减少噪声,可使用室内环形天线,以减少电气干扰,也可使用特殊的相移单元以削减信噪声电平。
  在频率高端(150千赫以上),大气噪声较小,而天线效率较高,至今仍被用于海上通信,也适用于地下通信及民用长波广播。在频率低端(30~60千赫),它能穿透一定深度的海水,所以也用于水下通信,此外,还用以传播频率标准和标准时间。
  总结长波传播特点如下:
  ①长波主要靠地波传播,波长越长,衰减越小,长波靠地波传播的距离越长。
  ②长波在海水中比在地面中衰减小。
  ③长波晚上也可以部分靠天波传播,故长波传播昼夜变化大。
  ④波长越长,相同的发射功率所消耗的电能越大,发射天线需要越长,通信速率越慢。
  ⑤长波易受到大气噪声干扰,如打雷、家用电器、家用电器,汽车和变压器,都为会使长波通信受到干扰。波长越长,大气噪声越大。冬天晚上收听效果要比夏天好。
  ⑥容量小。长波整个频带宽度只有200千赫因此容量有限,不能容纳多个电台在同一地区工作
  三、各国的长波广播
  频率介于150KHz-285KHz 之间的调幅长波广播(LW),为早期广播制式,传播距离远,昼夜变化大,易受干扰。除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已淘汰民用长波广播。长波广播为了要达到远距离传播的效果,必须使用极强的发射功率及庞大的发射天线阵容,这样才能够有强大的讯号。因此,长波广播通常远比一般中波电台的讯号要传的更远,但因此,也造成长波广播设备复杂和造价高;同时,长波广播易受雷电、家用电器、移动汽车和变压器及其它大气噪声的干扰。
  在欧洲及非洲大陆和某些亚洲区域,民用长波调幅广播,依然很普遍。大功率的长波广播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如波兰)为甚,非洲、蒙古和独联体国家等部分亚太地区国家也有长波广播。在欧洲有几个大功率的(1千kW以上)电台,这些电台可以覆盖整个欧洲的国家如法国或德国,整天都有可靠的信号。在中国,一直没有设置民用长波广播。我国的北方地区容易接收到独联体国家和蒙古的长波广播,只要适当隔离中波广播的假讯号就可以接收。日前部份俄国长波广播电台因为经济因素而收播。
  (一)亚洲蒙古部分
  目前蒙古之声(1997年1月1日起启用此呼号,前身为乌兰巴托广播电台,1965年1月29日启用的呼号)使用汉、蒙、俄、英、日五种语言进行对外广播,每节广播半小时,每天播出时间共约10小时。蒙古电台长波广播部分的频率为162kHz 乌兰巴托 (信号555);207kHz 乔巴山 达兰扎达嗄德 乌列盖(信号453 杂音大);225kHz 阿尔泰(信号352杂音大)。
  (二)欧洲部分
  1970年代的欧洲,长波广播可以收到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长波广播节目,大概有十来个电台吧,主要的有俄罗斯的,西德的Deutschland Funk,卢森堡广播电视公司的RTL(德、法语和弗拉芒语) 以及** Radio IV等。欧洲的电台多私营商业电台,技术状态都是发挥到了极至。音响的动态以及音色的调整都是第一流的。每半个小时的广告最多连续三分钟。都是在正点或者半点五分钟新闻加两分钟交通路况播报之后加上的。之后就是连续的美妙音乐。开车听音乐,乐趣熔融。但是,当前长波广播电台纷纷吹起熄灯号,特别是前苏联各国及北欧地区。因为冷战时间东西欧阵营纷纷加大发射功率及涵盖范围,但随着 FM 广播的普及也注定长波将逐渐走入历史。
  1俄罗斯部分
  历史上,苏联对外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有过强大的长波广播,覆盖面积广,信号强劲。在1960年代的节目中,可以听到各国的民谣音乐,如《青春舞曲》、《丢丢铜》、《安平追想曲》等旋律,虽然声音一点也不传真,但是光听那旋律就够了,让听众充分的感受来自长波的韵味。
  苏联解体后,对内广播原全苏广播电台不再存在,它的5套节目分别改为:奥斯坦基诺广播电台,原第一套节目,现在对独联体各国全天24小时广播,乌克兰广播电台和白俄罗斯广播电台还有专门的长波频率转播奥斯坦基诺电台的节目;俄罗斯广播电台,现在对俄罗斯全天24小时广播,其长波频率为(153kHz 信号454;189 kHz 信号454;234 kHz 信号555;261 kHz 信号555;270 kHz 信号252);灯塔广播电台,原第二套节目,对俄罗斯每天广播18小时,其长波频率为180 kHz 信号454。(后几套节目略。)前三套节目均为综合性节目。
  2波兰部分
  历史上:
  华沙电台广播塔,故址位于波兰Płock县的Konstantynów村(北纬52度22分14秒,东经19度48分23秒)。由Jan Polak 公司设计,高度为646.38米,在1991年倒塌之前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构筑物。1974年7月22日开始正式投入使用。由华沙广播电视台用作无线电长波的发送。(在1988年2月1日前为227千赫,之后为225千赫) 该塔为了保持其120千伏的电压以及同地面绝缘,而建于2米高的绝缘层之上。由于此塔的功用是用作传送长波,故它的高度也被特别设计使之成为一个合适的半波长天线。该塔功率为2000千瓦,它所发出的信号覆盖全欧洲,北非甚至是北美。它的重量为420吨。
  而在1991年,华沙电台广播塔倒塌之后,波兰广播公司被迫使用位于华沙附近拥有335米高天线塔的Raszyn长波发射站,来接替前者的频率225千赫,功率500千瓦广播工作。该站自1978年建成开始广播以来,一直以198千赫进行波兰第二套长波节目广播。而接替225千赫的广播任务后,由于一塔不能同时以两种频率进行广播,其自身的198千赫的广播服务随即终止。若要恢复该该频段的广播服务,只得另建一座新塔或在此塔基础上加建频率转换器来实现双频广播,但后者因其低效性和不可靠性受到否决。
  现在:
  鉴于华沙电台广播塔对于波兰海外广播的极端重要性,在Solec Kujawski的东南部,人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新址建塔,这里曾经是一个军事基地。1998年至1999年,一个全新的长波广播站在此拔地而起。1994年9月4日,落成典礼就此正式举行,新塔即起以225千赫频率,1200千瓦的功率进行广播。而Raszyn塔也自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恢复其198千赫的原有频率节目广播。与原塔不同的是,新塔使用了两根天线塔,每根高达289米,相距330米。
  波兰广播电台,波兰国家广播机构,创建于1926年。对内广播共有4套节目(平均每天播出78小时),并主办波兰的对外广播。第一套节目是新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综合节目,每天播音24小时,用长波对全国广播,每小时播1次新闻,时间2分半到3分钟不等;第二套节目于1949年开办,以音乐、文学节目为主,平日播出19小时,节假日播出18小时。1963年开始用立体声广播,1981年面向全国。听众对象主要是有较高音乐和文化修养的人。该台设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轻音乐和爵士音乐、民间音乐、文学专题评论5个编辑部;第三套节目以教育节目为主,用调频文体声广播,每天播出18小时。听众对象主要是15-20岁左右的青年。设严肃音乐、轻音东、文学和娱乐性节目、专题报道等5个编辑部;第四套节目是1976年开办的,主要是教育、咨询、科普和讲法教节目,用长波、中波和调频每天播出17小时。波兰广播电台以相同的呼号对国外广播,1944年12月首次对外广播。1996年,该台共使用10种语言有白俄罗斯语、波兰语、德语、俄语、捷克语、立陶宛语、世界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和英语。
  波兰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7/1起开播长波广播,使用频率为198千赫,该频率在波兰国会开议期间播出该台国会频道(Polish Radio Parliament)内容,其它时间则同步播出波兰国际广播电台(Polish Radio External Service)节目,发射站位于 Emitel,播出时间为国际时间0600到1600,冬季时则递延一小时。长波198千赫广播讯号除了在本国收听外,周围国家如德国、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听友都能得知波兰的第一手消息。
  3西欧部分
  法国广播电台,法国主要公共广播机构之一,负责经办3套全国性广播节目:1"法兰西--全国";2"法兰西--文化";3"法兰西--音乐"。其中,第一套为综合性节目,使用长波、中波、调频广播,昼夜24小时播出。
  法国私营的长波电台「欧洲一号」用2000千瓦在183 KHz广播;德国柏林电台用177 KHz广播。本来国际间的电台一般都应相隔最少9 KHz,但这两台只相隔6 KHz。德意志广播电台 (Deutschlandfunk,简称DLF)原联邦德国对外广播电台之一,以欧洲各国为对象,1962年1月开始广播,台址设在科隆市。两德统一前,该台的办台方针是全面介绍联邦德国。两德统一后,该台同原"里亚斯广播电台"和原东德的一套全国性广播节目合并,改组为新的"德意志广播电台"。从1994年1月1日起,成为面向本国的公共广播电台。用调频、中波和长波广播,长波广播有Aholming和Donebach等发射站。另外,德国的DLR电台有Zehlendorf的长波发射站。
  冰岛国家广播电台共拥有5座长波发射台,136座转播台分布于全国,形成覆盖网。卢森堡广播电台对国内广播,同时对邻近国家和地区广播。发射功率长波为2,000千瓦,中波1,200千瓦,短波500千瓦,都使用调频广播。
  4北欧部分
  爱尔兰的RTE 电台( Radio Teilifis Eireann) 原有模拟式长波广播(200KW、252kHz),已于2006年12月转换为 DRM 数字广播。2008年3月24日该台中波(567kHz)停止播出,以 FM 广播播替。为此政界及地方人士反对声此起彼落,尤其从事渔业及沿岸渔民将无法收听气象报告,RTE 电台只好使用252kHz长波继续广播,外加卫星广播补救。至于尚无持有 FM 及长波收音机者,一律免费配给收音机。
  瑞典广播电台 (Sveriges Radil,简称SR)瑞典公共广播机构。主办4套全国性广播节目和国际广播。其中,第一套节目以新闻、谈话节目为主,用长波、中波、短波和调频播出。瓦尔贝里广播电台(Radiostationen i Varberg)是一个位于瑞典哈兰省瓦尔贝里格里梅顿的长波传送设备。现在,该设备不仅仅传送低频,还传送长波、FM以及电视信号。
  挪威广播电视公司(Norsk Rik-skringkasting,简称NRK,挪威全国性广播电视机构,法定国有企业,主办全国性广播电视节目。总部设在奥斯陆。全国性广播节目3套,其中第一套每天用长波、中波和调频连续广播24小时。
  北欧小国丹麦的丹麦广播公司(DR)将正式停播该国仅有长波广播频率243千赫,国际时间2007年2月14日2330将关闭位于 Kalundborg 的300千瓦发射机组。同时也将同一地点也是该国唯一的中波电台1062千赫大幅缩减广播时数,日后将仅在国际时间0445、0730、1045、1645、2145播出20到45分钟不等的新闻、气象预报及航海警告等消息,预计2010年底停播的中波1062千赫。上述停播或缩减的主因在于维持发射机运作成本过高,同时听众都收听全国普设的 FM 电台,几乎没人在听长波及中波广播。
  (三)非洲部分
  1阿尔及利亚部分
  阿尔及利亚广播电视台 (Radiodiffusion Television Algerienne,简称RTA)阿尔及利亚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独家经营广播和电视;隶属于政府新闻部。广播节目共3套,分别用阿拉伯语、卡比勒语、法语播出。广播时间各为24小时、19小时、19.5小时,用长波、中波、短波(卡比勒语节目不用长波)广播。
  2摩洛哥部分
  摩洛哥广播电视台 (Radiodiffusion Television Marocaine,简称RTM),摩洛哥国家广播电视机构,主办本国广播电视,并同国电视一台合办商业电视节目一套。广播节目共三套,其中第一套为阿拉伯语节目,24小时连续广播,长波、中波、短波、调频广播同时使用。国际广播以地中海地区为对象,用法语、阿拉伯语每天广播16小时。最大发射功率长波为800千瓦,中波600千瓦。另外,政府还经营一座商业性的地中海国际广播电台,用阿拉伯语、法语每天广播19小时。长、中、短波和调频同时使用。
  (四)南美洲部分
  由委内瑞拉政府出资150万美元,南美洲玻利维亚将创立由30家电台组成的基层广播网,从明年1月开始播音,届时,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将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一样,拥有一档自己主持的广播节目。据悉,这30个电台中有12个电台为中波频率,其他的18个是长波电台,功率从1千瓦到3千瓦不等,其中有部分已经建成开播。

  当然,长波未能发达起来,有它的命运背景,但照理讲,喜欢听短波的朋友,也一定会光顾长波才对,可惜的是,许多一般的收音机并未配备长波波段,这就失去了良机;而雪上加霜的是,长波在某个距离范围外,收听的信号并不稳定,比如在我国南方,一定要到夜间才可以收听到从远距离传来的长波广播;而它又容易受到家庭电器的干扰,以及要使用更复杂的接收天线及技巧等,这些不利的因素,都使得长波未能顺利发展。

倒塌前的华沙电台长波广播塔

倒塌前的华沙电台长波广播塔

网友:
非常有用,謝謝樓主。

楼主:
因为我国没有长波广播,所以大家对长波广播不太熟悉。本人特把我多年来收集的有关长波广播的资料汇总如下。2008年8月30日更新

长波广播知识汇总
一、长波广播的频段划分
  按国际规定,长波(LW)频段为30—300 kHz,用于调幅广播的长波频段为150—285kHz;而在欧洲、非洲大陆和亚洲部分地区的长波广播频段实际为153—279kHz。
二、长波传导和通信特征
  长波主要靠地波传播,传播比较稳定。因为它波长长,地波传播中不容易受到地面障碍物的影响,它的传播距离相当远,其传播距离依不同的传播介质、辐射功率和波长可以达到数百千米到数千千米 ( 中波广播靠地波传播距离一般在直径几百千米以内,而且中波波长比较长,不容易受到建筑物等障碍的影响;而短波靠天波传播距离往往数千千米,甚至上万千米,它在传播过程中,容易受到大气层及阻挡物的影响)。在传播介质方面,地表传播对长波阻抗大,损耗就大;而在海面上传播对长波阻抗小,损耗小。固定辐射功率下,波长越长,地表对长波的阻抗越小,损耗越小,长波的地波所能传送的距离越远。频率下降到相当低的程序时,如100kHz时,在这波长下,地球表面及电离层(离地表约50—400千米)之间,恰似一导波管,很容易使这信号传遍半个地球;频率再低一点,信号甚至可以跑遍地球。这对远距离通信来说,是很有利的,所以,长波与中短波相比,更有利于远距离通信。因此,世界各地,依然有些强功率的长波电台运行着,因为不管白天、黑夜、任何季节,这长波信号都可以很可靠地波传送到极远的地方。
  长波传播白天主要靠地波,夜晚也部分的靠天波传播。晚上,长波的高频部分(如300kHz及以上),也可以借助于天波传到更远的地方。故长波特别是高频部分,晚上传播距离比白天远些,长波广播昼夜变化大。
  地波波长越长,相同的发射功率所消耗的电能越大,发射天线需要越长,通信速率越慢。由于长波频率较低,发射功率就要很强,天线也必须很大。一般频率极低的长波,天线是架设在两座山之间,或者是埋设在地下。因而,长波通信设备复杂,造价比较高,消耗的电能也相当高。
另外,长波易受到大气噪声干扰,如打雷、家用电器,汽车和变压器,都会使长波通信受到干扰。秋冬季晚上收听效果要比春夏季好。为减少噪声,可使用室内环形天线,以减少电气干扰,也可使用特殊的相移单元以削减信噪声电平。同时,由于长波的表面波衰减慢,发射台发出的表面波对其他接受台干扰很强烈。
  在频率高端(150千赫以上),大气噪声较小,而天线效率较高,至今仍被用于海上通信,也适用于地下通信及民用长波广播。在频率低端(30~60千赫),它能穿透一定深度的海水,所以也用于水下通信,此外,还用以传播频率标准和标准时间。
  总结长波传播特点如下:
①长波主要靠地波传播,波长越长,衰减越小,长波靠地波传播的距离越长。
②长波在海水中比在地面中衰减小,故在海面传播得更远些。
③长波晚上也可以部分靠天波传播,故长波传播昼夜变化大。
④波长越长,相同的发射功率所消耗的电能越大,发射天线需要越长,通信速率越慢。
⑤长波易受到大气噪声干扰,如打雷、家用电器、家用电器,汽车和变压器,都为会使长波通信受到干扰。波长越长,大气噪声越大。秋冬季晚上收听效果要比春夏季好。
⑥容量小。长波整个频带宽度只有200千赫因此容量有限,不能容纳多个电台在同一地区工作。
三、各国的长波广播(注:引用数据过多,有些长波电台可能已经停播)
  频率介于153KHz-279KHz 之间的调幅长波广播(LW),为早期广播制式,传播距离远,昼夜变化大,易受干扰。除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已淘汰民用长波广播。长波广播为了要达到远距离传播的效果,必须使用极强的发射功率及庞大的发射天线阵容,这样才能够有强大的讯号。因此,长波广播通常远比一般中波电台的讯号要传的更远,但因此,也造成长波广播设备复杂和造价高;同时,长波广播易受雷电、家用电器、移动汽车和变压器及其它大气噪声的干扰。
 在欧洲及非洲大陆和某些亚洲区域,民用长波调幅广播,依然很普遍。大功率的长波广播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如波兰)为甚,非洲、蒙古和独联体国家等部分亚太地区国家也有长波广播。在欧洲有几个大功率的(1千kW以上)电台,这些电台可以覆盖整个欧洲的国家如法国或德国,整天都有可靠的信号。在中国,一直没有设置民用长波广播。我国的北方地区容易接收到独联体国家和蒙古的长波广播,只要适当隔离中波广播的假讯号就可以接收。
  (一)亚洲部分
  目前蒙古之声(1997年1月1日起启用此呼号,前身为乌兰巴托广播电台,1965年1月29日启用的呼号)使用汉、蒙、俄、英、日五种语言进行对外广播,每节广播半小时,每天播出时间共约10小时。蒙古电台长波广播部分的频率为164kHz 乌兰巴托 (信号555);209kHz 乔巴山  达兰扎达嗄德 乌列盖(信号453 杂音大);227kHz  阿尔泰(信号352杂音大)。
土耳其的TRT Ankara1台长波频率为198kHz 、225kHz、 243kHz,TRT Ankara2台长波频率为180kHz,均为土耳其语。约旦的R.Jordan1台长波频率为207kHz,为阿拉伯语。
  (二)欧洲部分
  1970年代的欧洲,长波广播可以收到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长波广播节目,大概有十来个电台吧,主要的有俄罗斯的,西德的Deutschland Funk,卢森堡广播电视公司的RTL(德、法语和弗拉芒语) 以及** Radio IV等。欧洲的电台多私营商业电台,技术状态都是发挥到了极至。音响的动态以及音色的调整都是第一流的。每半个小时的广告最多连续三分钟。都是在正点或者半点五分钟新闻加两分钟交通路况播报之后加上的。之后就是连续的美妙音乐。开车听音乐,乐趣熔融。但是,当前长波广播电台纷纷吹起熄灯号,特别是前苏联各国及北欧地区。因为冷战时间东西欧阵营纷纷加大发射功率及涵盖范围,但随着 FM 广播的普及也注定长波将逐渐走入历史。日前部份俄国长波广播电台因为经济因素而收播。
  1独联体部分(前苏联部分)
  历史上,苏联对外广播的莫斯科广播电台有过强大的长波广播,覆盖面积广,信号强劲。在1960年代的节目中,可以听到各国的民谣音乐,如《青春舞曲》、《丢丢铜》、《安平追想曲》等旋律,虽然声音一点也不传真,但是光听那旋律就够了,让听众充分的感受来自长波的韵味。
  苏联解体后,对内广播原全苏广播电台不再存在,它的5套节目分别改为:奥斯坦基诺广播电台,原第一套节目,现在对独联体各国全天24小时广播,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亚美尼亚还有专门的长波频率转播奥斯坦基诺电台的节目;俄罗斯广播电台,现在对俄罗斯全天24小时广播,其长波频率为(153kHz  信号454;189 kHz  信号454;234 kHz  信号555;261 kHz  信号555;270 kHz  信号252);灯塔广播电台,原第二套节目,对俄罗斯每天广播18小时,其长波频率为180 kHz 信号454。(后几套节目略。)前三套节目均为综合性节目。
  阿塞拜疆的Azerbaijan Radio1台长波频率为218kHz。格鲁吉亚的Georgian Radio1台长波频率为189kHz,广播语言为格鲁吉亚语。
  白俄罗斯的Belaruskaje Radio1台在长波279kHz用白语和俄语广播;并在279kHz转播俄R.Moskva1-R.Odin台的节目。
  哈萨克斯坦的Kazakh Radio1台长波频率为180kHz,为哈萨克语/俄语;Kazakh Radio2台长波频率为243kHz,为哈萨克语/维吾尔语/俄语;并在279kHz转播俄R.Moskva1-R.Odin台的节目。
塔吉克斯坦的Tajik Radio1台长波频率为252kHz,为塔吉克语;并在270kHz转播俄R.Moskva1-Orbita4台的节目。
  土库曼斯坦的Turkmen Radio1台长波频率为279kHz,为土库曼语;并在153kHz转播俄R.Moskva2-R.Mayak台的节目
  乌克兰的R.UKRAINE INTERN.台在长波171kHz用德语英语乌克兰语广播;Ukrayinsko Radio1台在长波171kHz、 207kHz用乌克兰语广播。
  亚美尼亚的Armenian Radio1台在长波252kHz用亚美尼亚语广播;并在234kHz、252 kHz转播俄R.Moskva1-R.Odin台的节目。
  吉尔吉斯斯坦在198kHz转播俄R.Moskva1- Orbita4台的节目。摩尔多瓦在234kHz转播俄R.Moskva1- R.Odin台的节目。
  2东欧部分
  波兰历史:
  华沙电台广播塔,故址位于波兰Płock县的Konstantynów村(北纬52度22分14秒,东经19度48分23秒)。由Jan Polak 公司设计,高度为646.38米,在1991年倒塌之前是世界上最高的人造构筑物。1974年7月22日开始正式投入使用。由华沙广播电视台用作无线电长波的发送。(在1988年2月1日前为227KHz,之后为225 KHz) 该塔为了保持其120千伏的电压以及同地面绝缘,而建于2米高的绝缘层之上。由于此塔的功用是用作传送长波,故它的高度也被特别设计使之成为一个合适的半波长天线。该塔功率为2000千瓦,它所发出的信号覆盖全欧洲,北非甚至是北美。它的重量为420吨。
  而在1991年,华沙电台广播塔倒塌之后,波兰广播公司被迫使用位于华沙附近拥有335米高天线塔的Raszyn长波发射站,来接替前者的频率225千赫,功率500千瓦广播工作。该站自1978年建成开始广播以来,一直以198千赫进行波兰第二套长波节目广播。而接替225千赫的广播任务后,由于一塔不能同时以两种频率进行广播,其自身的198千赫的广播服务随即终止。若要恢复该该频段的广播服务,只得另建一座新塔或在此塔基础上加建频率转换器来实现双频广播,但后者因其低效性和不可靠性受到否决。
波兰现在:
  鉴于华沙电台广播塔对于波兰海外广播的极端重要性,在Solec Kujawski的东南部,人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新址建塔,这里曾经是一个军事基地。1998年至1999年,一个全新的长波广播站在此拔地而起。1994年9月4日,落成典礼就此正式举行,新塔即起以225 KHz频率,1200千瓦的功率进行广播。而Raszyn塔也自此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恢复其198 KHz的原有频率节目广播。与原塔不同的是,新塔使用了两根天线塔,每根高达289米,相距330米。
  波兰广播电台,波兰国家广播机构,创建于1926年。对内广播共有4套节目(平均每天播出78小时),并主办波兰的对外广播。第一套节目是新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综合节目,每天播音24小时,用长波225KHz对全国广播,每小时播1次新闻,时间2分半到3分钟不等;第二套节目于1949年开办,以音乐、文学节目为主,平日播出19小时,节假日播出18小时,长波频率198KHz。1963年开始用立体声广播,1981年面向全国。听众对象主要是有较高音乐和文化修养的人。该台设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轻音乐和爵士音乐、民间音乐、文学专题评论5个编辑部;第三套节目以教育节目为主,用调频文体声广播,每天播出18小时。听众对象主要是15-20岁左右的青年。设严肃音乐、轻音东、文学和娱乐性节目、专题报道等5个编辑部;第四套节目是1976年开办的,主要是教育、咨询、科普和讲法教节目,用长波、中波和调频每天播出17小时。波兰广播电台以相同的呼号对国外广播,1944年12月首次对外广播。1996年,该台共使用10种语言有白俄罗斯语、波兰语、德语、俄语、捷克语、立陶宛语、世界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和英语。
  波兰国际广播电台2008年7/1起开播长波广播,使用频率为198KHz,该频率在波兰国会开议期间播出该台国会频道(Polish Radio Parliament)内容,其它时间则同步播出波兰国际广播电台(Polish Radio External Service)节目,发射站位于 Emitel,播出时间为国际时间0600到1600,冬季时则递延一小时。长波198千赫广播讯号除了在本国收听外,周围国家如德国、乌克兰、俄罗斯、白俄罗斯的听友都能得知波兰的第一手消息。
  保加利亚的BNR1-Horizont台在长波261kHz用保加利亚语广播。捷克的Radiozurnal台在长波270kHz用保加利亚语广播。罗马尼亚的R.Romania 1台在长波153kHz用保加利亚语广播。
  3西欧部分
  法国广播电台,法国主要公共广播机构之一,负责经办3套全国性广播节目:1"法兰西--全国";2"法兰西--文化";3"法兰西--音乐"。其中,第一套为综合性节目,使用长波、中波、调频广播,昼夜24小时播出,长波频率为162KHz。法国私营的长波电台“欧洲一号”用2000千瓦在183 KHz广播。
  柏林德国电台(简称DLR, 长波发射站Zehlendorf)用177 KHz广播。本来国际间的电台一般都应相隔最少9 KHz,但它和“欧洲一号”台只相隔6 KHz。德意志广播电台 (Deutschlandfunk,简称DLF)原联邦德国对外广播电台之一,以欧洲各国为对象,1962年1月开始广播,台址设在科隆市。两德统一前,该台的办台方针是全面介绍联邦德国。两德统一后,该台同原"里亚斯广播电台"和原东德的一套全国性广播节目合并,改组为新的"德意志广播电台"。从1994年1月1日起,成为面向本国的公共广播电台。用调频、中波和长波广播,长波广播有Aholming和Donebach等发射站,频率为153KHz、207 KHz。
  英国BBC London4在频率为198 KHz的有英语长波广播,BBCLondon在频率为261 KHz的有德语长波广播。
  卢森堡广播电台对国内广播,同时对邻近国家和地区广播。发射功率长波为2,000千瓦,中波1,200千瓦,短波500千瓦,都使用调频广播。长波广播频率为234KHz,广播语言为法语。
爱尔兰的RTE 电台( Radio Teilifis Eireann) 原有模拟式长波广播(200KW、252kHz),已于2006年12月转换为 DRM 数字广播。2008年3月24日该台中波(567kHz)停止播出,以 FM 广播播替。为此政界及地方人士反对声此起彼落,尤其从事渔业及沿岸渔民将无法收听气象报告,RTE 电台只好使用252kHz长波继续广播,外加卫星广播补救。至于尚无持有 FM 及长波收音机者,一律免费配给收音机。
4北欧部分
  瑞典广播电台(Sveriges Radil,简称SR)瑞典公共广播机构。主办4套全国性广播节目和国际广播。其中,第一套节目以新闻、谈话节目为主,用长波、中波、短波和调频播出。瓦尔贝里广播电台(Radiostationen i Varberg)是一个位于瑞典哈兰省瓦尔贝里格里梅顿的长波传送设备。现在,该设备不仅仅传送低频,还传送长波、FM以及电视信号。
  挪威广播电视公司(Norsk Rik-skringkasting,简称NRK,挪威全国性广播电视机构,法定国有企业,主办全国性广播电视节目。总部设在奥斯陆。全国性广播节目3套,其中第一套每天用长波、中波和调频连续广播24小时。长波广播频率为216KHz。
  冰岛国家广播电台共拥有5座长波发射台,136座转播台分布于全国,形成覆盖网。第一套为综合性节目,包括新闻、评论、古典音乐、广播剧、儿童节目、文化和宗教节目等,长波广播频率为207KHz;第二套节目主要播放流行音乐和新闻,长波广播频率为189 KHz。它们白天各播出18小时,夜间1:00到清晨6:00为两台共同播出第一套节目。播送语言均为冰岛语
  北欧小国丹麦的丹麦广播公司(DR)将正式停播该国仅有长波广播频率243千赫,国际时间2007年2月14日2330将关闭位于 Kalundborg 的300千瓦发射机组。同时也将同一地点也是该国唯一的中波电台1062千赫大幅缩减广播时数,日后将仅在国际时间0445、0730、1045、1645、2145播出20到45分钟不等的新闻、气象预报及航海警告等消息,预计2010年底停播的中波1062千赫。上述停播或缩减的主因在于维持发射机运作成本过高,同时听众都收听全国普设的 FM 电台,几乎没人在听长波及中波广播。
  (三)非洲部分
  1阿尔及利亚部分
  阿尔及利亚广播电视台 (Radiodiffusion Television Algerienne,简称RTA)阿尔及利亚国家广播电视机构,独家经营广播和电视;隶属于政府新闻部。广播节目共3套,分别用阿拉伯语、卡比勒语、法语播出。广播时间各为24小时、19小时、19.5小时,用长波、中波、短波(卡比勒语节目不用长波)广播。长波广播频率为153 KHz 、198 KHz 252KHz。
  2摩洛哥部分
  摩洛哥广播电视台 (Radiodiffusion Television Marocaine,简称RTM),摩洛哥国家广播电视机构,主办本国广播电视,并同国电视一台合办商业电视节目一套。广播节目共三套,其中第一套为阿拉伯语节目,24小时连续广播,长波、中波、短波、调频广播同时使用,长波广播频率为207KHz。国际广播以地中海地区为对象,用法语、阿拉伯语每天广播16小时。最大发射功率长波为800千瓦,中波600千瓦。另外,政府还经营一座商业性的地中海国际广播电台,用阿拉伯语、法语每天广播19小时。长、中、短波和调频同时使用,长波广播频率为171 KHz。
  (四)南美洲部分
  由委内瑞拉政府出资150万美元,南美洲玻利维亚将创立由30家电台组成的基层广播网,从明年1月开始播音,届时,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将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一样,拥有一档自己主持的广播节目。据悉,这30个电台中有12个电台为中波频率,其他的18个是长波电台,功率从1千瓦到3千瓦不等,其中有部分已经建成开播。
四、长波广播收音机
  对大多数无线电爱好者而言,长波就像是一块蛮荒之岛,究其原因,就是市面上很少有高性能的长波机出售。现在还是一样,没有高性能的长波接收机,而且接收长波的附属设备,像是天线等,也很难买得到,因此,长波就这样荒废着。
  目前可以买到的接收机,有些标有 LW 波段的,就是可以接收长波信号,不过通常这都只限于 LW 的广播频率。现在,中国德生和德劲产部分型号收音机,都设有长波波段。如:德生HAM2000长波频率100-519kHz,灵敏度2.0优于μV/m。德生S2000长波频率100-519kHz,灵敏度(S/N=26dB) 优于3mV/m。德生pl-600/ pl-450长波频率100-519kHz,灵敏度优于1.2mV/m。德劲DE1121长波频率150-519kHz。德劲DE1103长波频率100-519kHz。2007年,为因应DRM 数位化广播时代来临,英国 Morphy Richard 公司生产的手提式全频DRM 数位化收音机 Morphy Richards 27024 机种,该机涵盖长波(150-288kHz),中波(522-1620kHz),短波(2.3-27MHz),可以类比式与DRM 数位化共用,同时亦可涵盖174.928-239.200MHz(Band Ⅲ)、1452.816-1491.184MHz(L Band)的 DAB波段,88-108MHz类比式调频波段。数位化频率间距长波/中波 9kHz、短波5kHz,电源供应:AC230V或DC9V,音感是 DRM 8dBuV DAB-99dBm FM2uV AM55uV,每台售价199欧元(不含邮寄费用),可泡网邮购。

  当然,长波未能发达起来,有它的命运背景,但照理讲,喜欢听短波的朋友,也一定会光顾长波才对,可惜的是,许多一般的收音机并未配备长波波段,这就失去了良机;而雪上加霜的是,长波在某个距离范围外,收听的信号并不稳定,比如在我国南方,一定要到夜间才可以收听到从远距离传来的长波广播;而它又容易受到家庭电器的干扰,以及要使用更复杂的接收天线及技巧等,这些不利的因素,都使得长波未能顺利发展。

内有两篇我收集的长波资料

网友(2013-03-15):
引用 楼主:
因为我国没有长波广播,所以大家对长波广播不太熟悉。本人特把我多年来收集的有关长波广播的资料汇总如下。 ...

好帖,,,,,

网友(2014-02-16):
    我在电子管厂做过 10 年的电子管抽真空工作,接触过高频感应加热炉,400多千赫,600多千瓦,是我接触过的最大的高频功率,那还是很强大的。

网友(2015-03-06):
空有屠龙技,,,,

网友:
据说潜艇上就必须长波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华沙电台长波广播塔是什么原因倒塌的呢

1991年8月8日16时,由于塔体最高层的格架拉索替换错误,导致了整座塔的倒塌。据官方发布的信息,由于倒塌时工人已经离开了这一区域,所幸在此次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 拉索替换错误的说法得到了工程主要建设方Jan Polak的证实,该塔在发生破坏时首先发生弯曲,接着瞬间折成两段,上段径直坠落,下段倾倒。砸坏了Mostostal Zabrze公司的一辆小型移动吊车,但发射机房和其他设备房间在倒塌中未受破坏。此次事故的调查委员会认定该塔的建设者与维护者 Mostostal Zabrze公司应为广播塔的倒塌负责。工程施工的协调者与 Mostostal公司部门负责人被控造有罪,两者分别被判处两年半与三年有期徒刑。除了倒塌的塔体及连接塔体的其射频传输线,发射站的其他设施仍一直保留在原处,任随时光流逝不断锈蚀。而塔基本身,残剩的锚块以及用来固定接地钢管的孔洞今日仍依稀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