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种耳机在矿石机的音量比较

楼主(2008-08-28):
.
.
买了一个 SL-5868P 声压计。

频率范围:20–12500 Hz
准确度:+/- 1 dB
分辨率:0.1 dB

测量范围:
LP30–130 dBA:频率响应相当于人耳的频率响应)
    35–130 dBC:频率响应相当平坦,适用于机器等声音水平分析)
    40–130 dBF:频率响应平坦)
Leq30–130 dB10 –24 小时,分 9 档连续测量一定周期的声压并给出平均值)
Ln:统计分析,以百分比表示高于平均或警告水平的全部测量数值

量度取样时间:快 - 125 毫秒,慢 - 1 秒,可记录最大值
内置校准信号:1 KHz94 dB
记忆:30 组附测量条件,有 RS232C 端口外接电脑
警告水平设定:30–130 dB
电源:4 AAA 电池,或外接交流变换器

到五金杂货店找到一套直径适合的 PVC 水管接头,锯短一点配合两个耳机的距离。在中间钻一个圆孔把声压计的微音器插进去,一个简单的耳机声压测量仪便大功告成了!

我不知道两个耳机这样对着一个微音器是否会因为声音的相位不同而影响测量的准确度。必要时可以封闭一端只测一个耳机。昨天我截取一个塑胶水瓶,由于利用了瓶口的弧度,收集单只耳机声音的效率更高。

简单地比较了几种耳机。矿石机分别调整到最大输出,测量它们的  LP(A)。 每对耳机测量约两分钟,记录最大声压值。

有一些意外的发现:如果凭听觉比较,自制的压电晶体元件耳机声音是不大的,用声压计测量最高声压却达到 100.7 dBA,仅次于 USI Sound Powered 耳机。凭听觉比较,国产 4400 欧军用耳机的音量和音质应该远逊于 DCM 4500 欧军用耳机,测量结果却两者相当接近。我估计可能是这种耳机的频带虽然狭窄(振膜厚而直径较小),但对于某一特定频率的响应好,因此能记录到很高的峰值。

以下是六种耳机的比较:

(1)USI Sound Powered 耳机:105.6 dBA用 T725 输出变压器,接 1.5 K)

(2)压电晶体元件自制耳机:
100.7 dBA
用 T725 输出变压器,接 20 K)

(3)国产电话听筒自制 50 K耳机:96.6 dBA (为避免严重失真,并联在 T725 50 K 输出变压器上试验。如果单独接  Benny 电路不用输出变压器,应该更好)

(4)DCM 4500 欧军用耳机:87.9 dBA

(5)国产 4400 欧军用耳机:88.0 dBA (此耳机曾用 145 V 直流电充磁)

(6)The Chief 2000 欧古董耳机:83.6 dBA

四种国产舌簧式耳机在我的矿石机上比较:

1国产电话听筒自制 50 K耳机:96.6dBA(为避免严重失真,并联在 T725 50 K 输出变压器上试验。如果单独接 Benny 电路,应该更好)

96.6 dBA

2)无型号(应该是 EH-5 型拆除了话筒),串联直流电阻 139 欧,电感 103 毫亨。

96.3 dBA

3)无型号,耳机标记 300 欧。串联直流电阻 221 欧,电感 80.5 毫亨。

89.9 dBA

4SH-091B 型,串联直流电阻 166 欧,电感 90.5 毫亨。小型插头。

105.9 dBA

声压接近 USI Sound Powered 耳机,但是频带狭窄。凭听觉比较,音量仍然远逊于 USI 耳机。

四种外国舌簧式耳机在我的矿石机上比较:

1英国TMC 公司的甲板电话 Sound Powered 耳机。串联直流电阻 182 欧,电感178 毫亨。

96.6 dBA

2)苏联军用舌簧耳机(朋友赠送的,谨在此致谢!),串联直流电阻 99 欧,电感 196 毫亨

89.9 dBA

3)美国 USI 甲板电话 Sound Powered 耳机:串联直流电阻 125 欧,电感 323毫亨。

106.3 dBA

4美国 Baldwin 公司在 1920 年代生产的舌簧耳机串联直流电阻 1316欧,电感 3.3 亨。这种舌簧耳机用云母片做振膜,声音比较低沉。

93.8 dBA

立体声耳机在我的矿石机上比较:

1)Sony MDR-V2 动圈式立体声耳机:两边串联 86 Ω,接矿石机内 T725 输出变压器的次级 250 Ω

86.4 dBA

2)Grado Labs SR-80 动圈式立体声耳机:两边并联 16Ω,接矿石机内 T725 输出变压器的次级 8 Ω。

84.6 dBA

有趣的是这种SR-80是“开放式”的机,每个耳机的前后两面都有很多小圆洞。当我把两个耳机外面的圆洞用硬纸板盖起来的时候,声压计的读数从最大84.6 dBA 增加到 93.5dBA,音量提高了约 9 dB和前面的试验结果比较,可以证明动圈式立体声耳机的音量并不低于一般的电磁式耳机,而且音质好得多!

网友:
好详细啊!可以甘样探究矿石机实在系了不起啊!如果不是时间不够我也想试一下!

网友:
谢谢这辛苦的试验,祥细的数据和对比,古今中外都有了,可做重要参考,(这么多种耳机,太好了)

网友:
仪器测量的结果可以定量分析,还是有仪器好啊。

楼主:
这些只是业余条件下不严谨的简单比较,好玩而已,仅供参考。

网友:
业余条件下能作到这样精彩,我们巳望尘莫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比较了几种耳机。矿石机分别调整到最大输出,测量它们的  LP(A)。 每对耳机测量约两分钟,记录最大声压值。”
[商榷]您这种测量方法测的是配不同耳机的矿石机音量输出(响度),不是各种耳机灵敏度的 ...

谢谢 2AP9~ 指教。灵敏度大概应该是单位功率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声压。因此,此文的叙述改为 “音量比较” 可能较为合适。

网友B:
问mak1939兄:您试的EH-5,串联直流电阻139欧耳机,接的变压器吗?怎样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mak1939兄:您试的EH-5,串联直流电阻139欧耳机,接的变压器吗?怎样接的?

我的矿石机用的是 T725 输出变压器,可以变换多种不同阻抗。一般我是转动选择开关,找到声音最大音质最好的一档。请参考 “反绕双值线圈两波段双回路矿石收音机” 。

网友:
很不错的试验数据,对于了解各种耳机的性能是极其有益的.许多人因条件限制无法对各种类型的耳机作实际比较,楼主的测试数据无疑是这方面的宝贵资料.

网友:
知道了,谢谢mak1939兄的回复,

网友:
应该在测量的管子内壁贴一层绒布,防止声音共振,这样可以测得更准确一些。不过这已经很好了,确实很不错。辛苦了!

网友(2009-07-26):
确实很不错。辛苦了!

网友:
向专家致敬。。。

网友(2010-03-09):
很佩服这老哥能做这样严谨的测试!
只是听感和测试数据不成比例 让人困惑啊!

网友(2010-12-30):
The Chief 2000 欧古董耳机:83.6

网友:
非常好的测试!学习了!

网友(2011-10-19):
唉,这样一来,有些耳机又要涨价了

网友(2012-04-01):
羡慕煞人了!

网友:
耳机好多呀,

网友(2012-05-01):
如果将音频信号发生器作信号源,对各种耳机输送相等电功率的低频信号(根据不同耳机在某种频率下的阻抗算出应加的电压),再测各自的声压,是不是更可信些.
如果再进一步,对不同频率的响应也作一个测试,那就更好了.
比如在1kHz时,甲耳机的阻抗为10k,乙种耳机的阻抗为40K,甲两端若加1V的电压,乙两端就应加2V.
不知以上设想对否,请赐教!

网友(2013-02-05):
楼主辛苦了。
但要准确比较耳机的差异,应给他们提供同样的电声功率,这就需要知道各耳机的阻抗值,根据电功率的计算求得各耳机所需电平,所以借助于低频信号发生器和毫伏表。

网友:
老古董了,能响就业不错了,别要求太高

网友(2013-06-04):
麦克老师宝贝真多!

网友:
谢谢麦克老师,让新学员大开眼界。

网友(2014-09-16):
经典老帖! !!!!!!

网友:
不容易,支持一下。

网友:
7年前麦老师的耳机测试实验,又学习了一遍!

网友(2015-12-23):
这下有了参考的依据了。。。谢谢MAK老师的分享。

网友(2018-03-06):
我用的应该是EH一5,用起来比动圈耳机灵敏度高些,但低音差很多

网友(2019-06-04):
你可以写一篇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