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K4单管机

楼主(2008-08-31):
最近做了台电子管的单管机,用3米长的软线做天线,效果
和3AG1的单管机差不多,在沈阳能收到4、5个本地电台,还能
收到韩国台。

网友:
见DIY就顶!!

6K4单管机!!

网友A:
上电路图和底板图,谢谢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两灯机!还有一个6Z4呢!是0-V-0-Z。

网友:
如果再生调得好,应该能接收邻近省台信号。

网友:
::做工细致。

网友:
6K4在高压下工作就是灵敏度高啊~~

网友B:
上电路图,不要忘了给我们讲讲电源有怎么解决的,让我们都学习学习,

网友:
好、好、好、好、顶。

做工细致, 标准高,但耳机线影响收听,如何消除?

网友:
一定是这样解决的。。。。。

引用 网友B:
上电路图,不要忘了给我们讲讲电源有怎么解决的,让我们都学习学习,

从实物图可知,电源用了6Z4整流。

网友:
没看到6p1,而是耳机。

第二栅极调再生。我觉得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路图和底板图,谢谢

    电路图
    电路与实际的有变化,再生电位器是并联在线圈L3的两端。地板图没有整理,整理完再上传。

网友:
做的好,元件排列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好,线圈用磁棒就可省去天线了,如果用天线何不把线圈搞小点?

    小的时候看到邻居收听矿石收音机,感到很是新奇,其中的
纸筒线圈更是感到神秘。因此觉得单管机加装个大的纸筒线圈才有感觉。
所以没有使用磁棒不是技术上的原因。

网友:
做工有板有眼,规整,好看!

网友:
高手 diy的精品 顶一个

网友:
:怀旧感极强的。做的非常好!

网友:
勾起四十年前的回忆,那时很小,缺耳机就到机关偷下电话听筒,没有好办法卷线圈筒,到医院找人要胶布盒子,因文化大革命,还不敢把天线树高了,想想那时的乐趣值得回味。

网友:
印象深刻!中学生时代也照葫芦画瓢装配过一架.

网友D:
1K2能用吗

网友:
我昨天晚上也搭了个单管机,开始用6k4,随后给我换了6j1,6j1灵敏度、音量要比6k4大

我昨天晚上也搭了个单管机,开始用6k4,随后给我换了6j1,6j1灵敏度、音量要比6k4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K2能用吗

1K2没问题,甲电1.5v,乙电45v。

网友:
楼主这个图有点问题

我中秋节前后试验了N多个再生机,总的感觉是双三极管好用好调,五级管的巨麻烦,评级电阻根本不能按图,220K根本不可以,要30K才好,连山电压上去了,评级电压就掉下来,减小电阻,提高评级电压,连山有过高了,很麻烦,到处是自激,究其原因,估计是电源电压不够高,手册上给出的是评级电压,可不是电源电压,电源低了,屏山机电组都要换,工作点乱了套,自激难免。
    我看楼主的图电源电压偏低,故而罗嗦了这许多

网友:
6K4比较万能,电压适应范围广,做什么都容易成功。6J1有点难伺候,不过也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最近试过6k4、6j1、6j4p、6j8p,6AQ5,都没出现你说的问题啊,个人觉得6j1很不错

网友:
以上管子都可以超低压工作,高压在20V左右就可以很好的工作,有很高灵敏度,我的收音机用的不是再升,6A2加6K4性能也比普通地摊上卖的收音机好多了.虽然声音不大,但是最微弱的信号也能很好的捕捉.

网友(2009-01-28):
如果用10x200的圆磁棒,L1,L2,L3的线圈数据应该是多少呢?

网友:
扼流圈是成品电感?电感量多少?

网友:
应该是10mH

网友:
这个线路要试验一下, 也搞一个空心线圈

网友:
请楼主提供一下空心线圈的数据, 准备照着做一个

楼主:
线圈直径30mm,漆包线线径是0.31mm.
L1:60T
L2:100T
L3:30T

网友:
看图布只有30MM的直径, 竟然同变压器差不多

谢谢搂住!

网友(2009-04-19):
终于做了一个,又加上一极6P1放大,只能收到一个台,可以推动喇叭。纸筒线圈效率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