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地线和磁棒的矿机

楼主(2008-08-31):
我这里离电台肯定很近。这样一台矿机也能听中国之声。

楼主:
便携台式两用矿机

不用天地用耳机,加天地时扬声器

楼主:
背面

不好意思打开,手潮

网友:
做得很好,学习了。

网友:
如果离电台近,是有可能的。

网友:
环状天线矿石机!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似简单,其实您的线圈不一般,看那线材....

楼主:
电路就是最简单的单回路。收听位置39度51分33秒,116度15‘38“。向北20公里或向东20公里都收不到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进一下捡波电路灵敏度会大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