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直流三灯机(陆续上图)

楼主(2008-09-02):
超外插的没做成。缺零件。
手痒。再做个直流三灯的。
1k2 1b2 2n2
图就是这个,音量电位器打算取消,用再生控制音量。
输出牛也取消。用耳机听。
天线改成磁棒。
调谐圈用50圈纱包线。
再生圈用30-40圈。
开工了。
找了个下脚料座底板。
小眼电钻打。
管子座,还是用匕首扣。
一点一点的扣。
手都起水泡了。
终于弄完了,下午利用业余时间再焊电路。
先歇一会。

网友A:
如果用耳机听,没必要用3个管子。
    不如做2管高放机,一级高放(1K2),一级再生检波(2P2)。
    2P2输出带耳机就哇哇响。

网友:
精神可嘉!
这是个典型电路,制作得好效果相当不错,希望你还是不要改了,要改不如改超外差

楼主:
俺也知道超外插的好,但是没零件了,震荡圈找不到。
所以退而求其次了。
现在也不愁电池了。能用的都用上吧。
因为不是听收音机了,而是玩收音机。
音量电位器,我觉得就是没用。收音机里面播的什么并不重要。
只要能响,然后坐在那里听这声音。看着就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耳机听,没必要用3个管子。
    不如做2管高放机,一级高放(1K2),一级再生检波(2P2)。
    2P2输出带耳机就哇哇响。

那给个图吧,大哥,跪下了。。。。

网友:
:建议放弃3管的,搞直流2管吧,或者搞4管吧,然后在搞外差吧。

网友:
:看看楼主的那只手,在DIY的道路上,历经了创伤的痛苦。还是搞一点顺手的设备吧,干起活来也应得顺手,一句话还是安全第一,才有DIY的乐趣。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教导,看来还是要去买个电钻和钻头。
不然太遭罪了。
最新进展。
我也想diy超外插的。可是零件求不到
就差一个振荡线圈了。
还是把音量电位器加上吧。

网友:
图来了!
先来个1-V-0。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给个图吧,大哥,跪下了。。。。

别跪,现在不兴这个了……还是握手吧。

再来两个来复的(可以折腾一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跪,现在不兴这个了……还是握手吧。

再来两个来复的(可以折腾一阵)。

谢谢。是可以折腾一阵子了。
继续折腾。

楼主:
电路接完了。懒得上图了。
一个感觉:
再生机用三管,纯属浪费电池。
刚听2小时不到。电池就抗不住了。声音就打嘟噜了。
我感觉:
灵敏度没变化,以前收几个台,现在还是几个台。
只不过是以前弱台的声音听不清的能凑合听清声音大一些,强台可以不戴耳机听。声音大一些。
以前觉得颤噪很悦耳,现在觉得颤噪很讨厌。太大声了。
电子管的暂且玩到这里,等震荡圈求到了,在做超外插的。
太费电池了。同一组电池,两管的听再生调好后真悦耳,换这个三管上的听,再生一条调好,悦耳半分钟,半分钟过后呜呜卡卡打嘟噜。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接完了。懒得上图了。
一个感觉:
再生机用三管,纯属浪费电池。
刚听2小时不到。电池就抗不住了。声音就打嘟噜了。
我感觉:
灵敏度没变化,以前收几个台,现在还是几个台。
只不过是以前弱台的声音听不清 ...

辛辛苦苦做出来,就这样搁置了

网友:
低放提高音量,高放增加灵敏度。两级低放用耳机确实是浪费。
    所以,建议楼主做高放机,1K2高放,2P2再生检波。灵敏度高,音量也足够。

    图纸前面已经提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