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的筹备工作<1>扼流圈制作

楼主(2008-09-05):
胆机的筹备工作<1>扼流圈制作
一.找两只已损坏2.1音响的电源变压器.每只约20W左右.只要线圈骨架是好的就行.然后解体,拆去所有初、次级线圈,将两付骨架粘接合并成一个整体.它厚度为:5cm.舌宽:1.8cm.这样在有限窗口.增加了铁芯厚度.也就增加了电感量。
二.查有关电子管屏极电流资料.得知两路单端6p1+前级总电流不小于100na.两路单端6p3+前级总电流不小于150ma.根据窗口可用直径0.27漆包线绕制大约1800圈.直流电阻110欧.如窗口较大.漆包线直径取0.30-0.35 可降低扼流圈内阻.
三.用手工绕制线圈时.因匝数较多. 过程缓慢.可采用双线并绕.应记注同名端.事成之后头、尾交错相接.绕线必须用力均稳.线圈不得有松动.否则电流通过时.线圈会抖动.从而产生今人讨厌的噪音.
四.浸漆、铁芯的安装和常见的胆输出变压器的铁芯安装过程一样.然后用千伏摇表测试线圈与铁芯之间无放电现象为正常.用直流可调稳压电源接入扼流圈.并且串入电流表.调整电源输出.观测电流表为200ma.电压20v.持续通电5小时.在环境温度23°扼流圈表面温度不大于60°为好。

网友:
收音机输出变压器的铁心截面积太小,如果作前级电路的扼流圈,可以直接使用其初级线圈。

网友:
:做的漂亮,发挥了电器班组的技艺。

网友:
扼流卷不太讲究,卷畋多一奌,少一奌,都行。

网友:
不错!做的漂亮! ·夹铁是怎么做的?一字铁心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漂亮,铁心固定没看出来。

网友(2013-11-07):
搜到有用的贴子,学习了,就是想DIY一下,可是不会计算···能给出公式就好了

网友A(2020-01-26):
好方法  又学到了一点技术。绕制电源变压器能不能也用这种方法来增大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方法  又学到了一点技术。绕制电源变压器能不能也用这种方法来增大功率?

不行的,电源变压器的每伏圈数和某型号铁芯的窗口大小,是根据片叠厚是中央铁芯宽度的1--1.5倍的功率

计算出来的.二份叠起,窗口容积容不下这功率初次级的漆包线.

或许,经验非常丰富的老手,熟练地以某种技巧耦然能作出,变压器各项性能中某些项目都会变差

如楼主的扼流圈,双铁芯叠用后,电感量增加了,但带来了电流引来压降大的缺点,本来标准扼流圈假设有两

百多伏屏压,由于扼流圈电阻大了,可能只得百多伏屏压,无法满足胆机要求,这样就不能只贪电感量大了多少

倍,而应因应电阻值加倍引起供电压不足,楼主绕制时加粗导线线号,便电压降不致于过大,而电感量也有点

增加,来达到两者兼顾

网友:
其实也就是电感,看使用电流的大小,电感量大小,用手头有的直接代替就可以了,如15H30ma用220-380的微型交流继电器代替,电流大些的用220电源牛代替,有电桥测试更好,没有的话用表测阻值,30-80欧,个头越大的电流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