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TDA2030加调频头的功放

楼主(2008-09-06):
一、设计的图纸:
  1、功放部份
2、收音部分:
二、准备元件:
    1、废视频放大器的外壳

楼主:
2、由解码器拆下的变压器:

  3、带外放的迷你型电调谐调频收音机,拆除外壳:

  4、准备好的TDA2030两只,调频放大用的2822集成块一只,用于调频电调谐的按钮两只,相应的电阻、电容若干:

楼主:
三、设计PCB板上的元件位置(用万能板),焊接、通电试验,确定器件在机壳内的位置、钻孔,固定好器件
   1、固定好整机:
2、电源变压器:
3、TDA2030功放板:
4、调频收音头电源板:
5、调频收音头:
6、音调与音量控制板:
7、安装完成后的整机后面板:
8、整机前面板:
左右分段开关为输入音频与内部收音转换开关,红灯侧为外部音频,此时黄灯灭收音停;黄灯侧为调频收音侧,黄灯亮。绿色按钮为调频搜台、红色按钮为调频复位。右侧三个转钮为:高音、低音、总音量电位器。

楼主:
注意:TDA2030的散热片是与3脚连通的,即为-18V电源,不可接地;应与外加散热片做好绝缘防护。

这个机器效果很好,无音频输入下,音箱背景很干静。做一个值了。哈!哈!

网友:
::整体工艺不错的。

网友:
呃.........楼主 我们做了同样的一个机器啊 只是我的机器是2个月前做好的 用开关电源的底板 洞洞板的2030双声道功放 加电调谐收音机 也是你那样的红绿按钮 不好用 改成精密电位器调谐的了 有机会我吧机器图发上来

楼主:
是按钮钱太长了吧?线太长会形成线间电容,会稳不住台或反复复位,将收音头尽量靠近按钮试试。将线拧成绳(即双绞线形式)。

网友(2012-02-03):
接收调频效果怎样?

网友:
调频头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