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较好的矿机

楼主(2008-09-13):
一般机子均注意调谐线圈的Q值,忽视天线线圈的Q值,从而造成天线圈储能较差,整机性能降低,本机天线、调谐线圈均用0.05X60股线,采用蜂房绕法提高Q值,用一条10X155中短波磁棒(YYDZ有售)天线线圈55T,调谐线圈75T,700K测Q=600,该机线路特别,主双连调到台后调单连至最大声,弱台音量倍增,灵敏度高,选择性特好。

网友:
学习了,有空照样实验一个。

网友:
天线线圈可变电容器的动片接地不行吗?

网友:
:得需要一单一双,两个可变的。

网友:
矿机中的战斗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济南兄,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用个三连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三连再好不过了,收到台后移动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统调一下,另外各连加一个4.5/20的微调更佳。

网友:
从电路看不能使用三连可变电容。

网友:
白居不易 VS L.D.XIONG

到底能用吗?到底谁说的对呢?

楼主:
白居兄所言极是,但由于矿机收台少,用三连还可对付。外差机便不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才试了一下,移动二个线圈可以使可变角度一致。

网友:
又一台新机出炉,学习了!好耳机子又露出一个侧面。

网友:
请教楼主,最大声时可达多少uA?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用天地线机,它与天地线好坏关系很大,就我用四芯电话线多余一芯作天线,钉子入墙作地线,加R=3K耳机电流40μA。弱台只有2μ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