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材料制作的6P3P单端

楼主(2008-09-14):
看到大师们的胆机作品里面高级补品,名贵管子,天价线材,我只有羡慕眼馋的份了。穷人也要发烧,用有机玻璃作个机壳,喷上漆,也象回事。用工控铁心自绕电牛,薄层板作骨架绕的输出牛,旧天和电容滤波,1角钱一只的色环电阻。杂牌线间变压器铁心绕满0.21的线权当扼流圈。普通塑皮线充当接线。用这些廉价元件堆砌起来的胆机,声音居然也不错。
发个图,呵呵,王婆卖瓜。

网友:
好技术,顶个.

网友:
严重pF,建议将制作过程和成本核算等资料介绍给大家。

网友:
兄台!!有机玻璃怕热啊!不怕变形吗??

网友:
三哥说的对呀,还有热膨胀系数大易变形。看来只能用合适的办法隔开……并加强通风。

楼主:
有机玻璃懒人的办法,工作量小,成本低,见效快,很快出造型。自己diy玩玩而已,长期用还是要金属机壳的。
试过连续开机2小时电子管底座处热量还可以的,电牛罩是要拿下来。

网友:
需打相当数量的散热孔。

网友:
漂亮,布线简洁,手工厉害

网友:
管座是如何固定的?表面没有螺丝真好看!

网友:
现在在什么商店有出售有机玻璃的?

楼主:
面板使用2层3毫米的有机粘合,管座开口分别上边大下边小,为的是管座能卧下去。
为简便用了M3的自攻丝固定管座,担心强度不够,试试吧,还可以,插拔了N次现在还没松动。
五金板材店里有卖,按张20元/Kg,零卖30元/Kg

网友:
呵呵,电阻是不是功率小了....多少瓦的?

楼主:
买时店家说是2W的,我也怀疑这电阻个头能顶下来?试试看,可以的。

网友:
楼主机壳做的漂亮啊!!!!
麻烦问问,牛罩是怎么做的??

楼主:
嘿嘿,不好意思,牛罩也是有机玻璃。
先用氯仿粘好,再打磨圆弧,然后贴上塑料皮,OK。
这牛罩纯属好看,即不屏蔽,又怕热。
工作时电牛罩是要脱掉的。

网友:
LZ的手艺的确令人佩服!
不过由于底盘无屏蔽作用又不利于散热,如果用铝或者不锈钢作底板,用有机玻璃作边框或许更好.

楼主:
版主所言极是。用铝或者不锈钢作底板,用有机玻璃作边框应该更好。
感谢鼓励。

网友:
图,线路图 ..........

楼主:
贾萍洲老师的图。

楼主:
因手头的元件所限,电源部分的滤波电容数值没按原图,B2的扼流圈用24K电阻代之。
放大部分的元件数值完全按原图。
附图括号内为改变的数值。不是特意要改变,而是一时没买到,只好用手头现有的元件先凑合,为的是赶紧装起电路来,先听为快。

网友:
接成三极管可真是够浪费电的

网友:
好手艺 看着很舒服

网友:
楼主真厉害!请多多指教了

楼主好啊!我正在根据你所用的电路图做呢。。想请教下您:一、那10H 150mA的扼流圈怎样制作的?二、电源滤波电容用什么的电容?是电解电容吗?不用串连电阻?效果好吗?三、输出变压器怎样制造啊?能说说吗?我准备做输出牛了。请前辈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天空兄:
谢谢关注,祝你的6P3P胆机早日开声。
图中的扼流圈是用舌宽23*32的铁心,0.21线乱绕满.不知道多少电感量,这铁心是个旧线间变压器拆的.效果不错.
电源滤波使用"天和"电解电容,33微法/550V,高压绕组没用400V用的355V.
输出牛铁心舌宽25*40,初级0.21线3000匝,次级0.8线绕120匝,阻抗5000:8,三夹二绕法,初级没耐心平绕,是乱绕的.和手头的一对凯力的牛对比没明显差别,银子省了不少.

网友:
阴极电阻功率怀疑偏小
其实有机材质制作底板也并非不可以,但是注意电阻之类的发热元件不能靠太近

楼主:
6P3P阴极电阻用大红炮680/3W,工作几个月了,没见漆皮变色现象。
复测了电源及6P3P各点的电压,图中所标为工作状态时的实际电压。

网友:
谢谢北风兄的支持和指导!

多谢北风兄的详细指导!非常感谢! 现在我是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做的,估计时间要久些了。。还有不明白的地方,还是要请教北风兄的。衷心感谢!!

网友(2018-09-21):
楼主手艺真不错,像模像样的,整体简洁大方典雅,赞一个!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真强,佩服。

网友:
-大作啊,说话还这么谦虚。

网友:
细致,手艺不错

网友:
6p3p功放备件只差输出变压器了,烂尾3年!

网友(2018-12-07):
手艺不错,机子漂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