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级DIY空气双连变四连

楼主(2008-09-18):
曾看到过空气AM双连变FM双连,这里我把空气AM双连变成了AM/FM四连。仔细观察空气双连,发现动片是连在转轴上的,这个不好改。所有定片是铆在两块铁片上的,铁片是焊在有绝缘板的铁支架上的。可以把铆住定片的铁片锯开,使变成一个小双连,再另做一个支架焊上。这样就可多出一个小FM连,AM连也能够保留,只是容量变小些了。这个办法看起来很难,实际做起来并不太难。做之前先计算一下,每连有12个动片,11个定片,一共是365P。每一个定片都是双面作用的,一个定片就是33P,做FM连只要20P就够了。不拆动片就可把定片焊下来。
沿红线处把定片锯开。这个用锯子不好使,我用的是半圆的锉刀。沿第二片锯开,保留第一片和最后面的9片,把第二片废掉,以使新做出来的定片之间有足够的空隙。定片和铆片铆得很结实的,用点力不会散架。这是锯开的定片,那一片的定片做FM连。
这样AM连少了2片,还有297P,电路再调一下还是基本能覆盖中短播的。
小心地焊上AM连定片,注意不要碰片了。再准备4块小覆铜板,做FM连定片的支架。把覆铜板必要的地方刮掉漆,镀上锡,用502胶水粘在原支架的铁片上。再小心把FM连定片焊上,注意不要和原支架的铁片短路了。
这样大功告成。经试用,这个4连的FM连的分布电容大约为20P,没想到这么大!接在三星SIA0426C02-SO芯片的收音板上灵敏度很低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没细调。热切期待广大FM DIY爱好者提出意见,发表见解!

网友:
:真是不如搞个带个调频4连的用,来的方便的。

网友:
再拿来做FM实验看看FM效果如何,这样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就是搞不到带FM的空气4连,才如此这般。带变速齿轮的空气4连更是稀珍宝。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构思巧妙,希望楼主能用这个DIY四连**调频调幅机器,那就完美了.

网友:
哈哈,不错,楼主的动手能力强!

网友:
双连变四连..那am的电容不就变小了吗?

网友:
买台烂掉的884退役军机也就一百多元,里边却有带齿轮减速的七联空气可变电容器!

网友:
鼓励一下,精神可嘉

网友:
精神可嘉,赞一个!!!做得不错!

楼主:
这个电容和事前计算的一样

这个电容和事前计算的一样,我用电表测了的,是4-33P.接上电路不知怎么就多了20P的分布电容。因为我拆了原来22P的枕垫电容,高频端正好在108M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搞不到带FM的空气4连,才如此这般。带变速齿轮的空气4连更是稀珍宝。

坛里经常见到有卖的,并且很便宜的。

楼主:
试验成功了!

我用这个东西外界收音板试验成功了!我先把这个东西用普通导线外接收音板,有分布电容,还有干扰,造成收音板噪音大灵敏度极低无法使用。后我用电视高频头上的高频屏蔽线连接,结果成功了,收音板恢复到原有的效果。这个双连的容量有33P,偏大,我串接了两个36P的电容,基本覆盖了88-108MHZ。剩下的AM

网友:
恭喜樓主試驗成功。學習了,謝謝。

楼主:
AM/SW也能用

接上面没说完的。剩下的AM,SW双连少了两片,容量有只297P.把电路调了一下,可用。试验证实空气双连改四连是可行的。下一步就是找几个中周改FM中周,做胆FM收音机了!谁有的扔几个给我!

网友:
恭喜楼主,DIY成功。

恭喜楼主,DIY成功。
论坛里面有卖空气四联的,买一个也许比自己DIY一个更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你好,这里有个四联。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extra=&page=3

网友:
四连现在坛上还有卖,约25元/只,收一个少一个了!

楼主:
早知道就不改了

早知道就不改了。不过我改的也很好用,配在原收音机上无需做别的改动。自改的还能节省银子,有的买的还挺贵的呢!

网友:
DIY精神可嘉,赞一个!

网友(2009-08-26):
就是要串电容才能搞定

楼主:
不串也行

这个有33P左右,太大了。我又改了,2动+1定改成了1动+1定。把边上第2片动片拔掉了,覆盖88——108M刚刚好,略多一点。

网友:
大开眼界,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嗯、不错!有四连的话也值得试试

网友(2017-05-13):
你的这个办法我第一次看到时觉得很有创意,但是在实际制作时遇到麻烦了,当分离了后很难按照原样定位。我粘了三次位置还是不准。在粘接的时候你是怎样定位的?

网友:
可惜了!早知道我用四联换。

网友(2020-12-09):
跃跃欲试,楼主创意很棒

网友:
有些德国机子用两个电容、分别旋钮各调各的,也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

884军机的七连不能用,频率覆盖系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