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能看不能存的视频保存问题我有招

楼主(2008-09-19):
网上有好多能看不能存的视频如何保存我有招。我们平时上网时的网页文件通常会被暂存在一个临时文件夹内。如下图中地址栏中:
图中的fla35.tmp文件就是一个视频文件。在你打开那个视频状态时,这个文件不能被复制,当你关掉那个视频时,这个文件接着会被立即清除。在不关视频的状态下强行重启动电脑,这个文件就会被保存了下来,可以被复制到别的位置了,把扩展名tmp改成flv就可以正常播放了。我用的就是这个办法,没有别的好办法。有些网站在退出视频时,暂存文件是别的类型,没有被清除的,就不需要这麻烦了,可直接复制走了。热切期待有更好办法的朋友在这里露一手。

网友:
有些视频网站的临时媒体文件(比如土豆或优酷)他们的媒体缓冲文件是在IE的临时目录下的。而非楼主所说这个位置。需要保留时只要先清空一下IE的临时目录。然后刷新打开需要看的视频。在IE临时目录下会保留一个后缀为FLV格式的文件。通常容量都要超过几兆的,直接复制出来即可,FLV播放器网上很多下载一个即可播放了。楼主所说的这个临时文件不过是一个缓冲文件而已,你看一下文件容量就知道了。这个就算你复制出来也只能播放缓冲的一点图像的。没太大实际意义。

网友:
遨游有个网页嗅探器, 一播放视频就探出窗口显示视频链接. 复制到快车等下载软件即可.

网友:
:哪个快车很是讨厌的,不装都不行的,时常就被强迫安装上了。

网友:
收藏了..\
土豆网的视频可以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你没试过!也没看清楚,我说的是那些不会被自动保留的TMP文件,要是能复制就不用这麻烦了。在你打开那个视频状态时,这个文件不能被复制,当你关掉那个视频时,这个文件接着会被立即清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文件是在IE的临时目录下的?在哪,我要学习了。

网友:
傲游就是用上述的文件夹,放完了刷新一下,就有新的文件了,复制到别处。但是youku的视频分段播放,7分钟一段,这招就不灵了。

网友:
有一个小软件叫 viewo cacheview的,对ie核心的浏览器好用
可以直接找到临时目录的视频文件。然后就可以播放和复制

网友:
:学习了!试一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