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和电子管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9-20):
基本电子管一般有三个极,一个阴极(K)用来发射电子,一个阳极(A)用来吸收阴极所发射的电子,一个栅极(G)用来控制流到阳极的电子流量.阴极发射电子的基本条件是:阴极本身必须具有相当的热量,阴极又分两种,一种是直热式,它是由电流直接通过阴极使阴极发热而发射电子;另一种称旁热式阴极,其结构一般是一个空心金属管,管内装有绕成螺线形的灯丝,加上灯丝电压使灯丝发热从而使阴极发热而发射电子,现在日常用的多半是这种电子管(如图所示).由阴极发射出来的电子穿过栅极金属丝间的空隙而达到阳极,由于栅极比阳极离阴极近得多,因而改变栅极电位对阳极电流的影响比改变阳极电压时大得多,这就是三极管的放大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栅极电压对阳极电流的控制作用.我们用一个参数称跨导(S)来表示.另外还有一个参数μ来描述电子管的放大系数,它的意义是说明了栅极电压控制阳流的能力比阳极电压对阳流的作用大多少倍.
    为了提高电子管的放大系数,在三极管的阳极和控制栅极之间另外加入一个栅极称之为帘栅极,而构成四极管,由于帘栅极具有比阴极高很多的正电压,因此也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加速电极,它使得电子以更高的速度迅速到达阳极,这样控制栅极的控制作用变得更为显著.因此比三极管具有更大的放大系数.但是由于帘栅极对电子的加速作用,高速运动的电子打到阳极,这些高速电子的动能很大,将从阳极上打出所谓二次电子,这些二次电子有些将被帘栅吸收形成帘栅电流,使帘栅电流上升这会导致帘栅电压的下降,从而导致阳极电流的下降,为此四极管的放大系数受到一定而限制.
    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在四极管帘栅极外的两侧再加入一对与阴极相连的集射极,由于集射极的电位与阴极相同,所以对电子有排斥作用,使得电子在通过帘栅极之后在集射极的作用下按一定方向前进并形成扁形射束,这扁形电子射束的电子密度很大,从而形成了一个低压区,从阳极上打出来的二次电子受到这个低压区的排斥作用而被推回到阳极,从而使帘栅电流大大减少,电子管的放大能力得而加强.这种电子管我们称为束射四极管,束射四极管不但放大系数较三极管为高,而且其阳极面积较大,允许通过较大的电流,因此现在的功放机常用到它作为功率放大

网友:
俺一直以为两者的区别是:一个个头大,发热发烫;一个个头小,怕热怕烫。

楼主:
电子技术发展的里程碑——晶体管

谈到晶体管,也许很多人会感到很陌生.然而,就是小小的晶体管的发明给电子学带来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发展之迅速、波及范围之广泛,完全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现在晶体管和微型电路几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小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助听器、收音机、录音机和电视机,大到实验室仪器、工业生产及国防设备、计算机、机器人、宇宙飞盘等,都离不开晶体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晶体管奠定了现代电子技术的基础.

可是,晶体管究竟是什么样的?它又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必不可少的一步——电子管的问世1883年,闻名世界的大发明家爱迪生发明了第一只白炽照明灯.电灯的发明,给一直生活在黑暗之中的人们送去了光明和温暖.就在这个过程中,爱迪生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一块烧红的铁会散发出电子云.后人称之为爱迪生效应.1884年的一天,一位叫弗莱明的英国发明家,远涉重洋,风尘仆仆地来到美国,拜会了他慕名已久的爱迪生.就在这两位大发明家的会见中,爱迪生再次展示了爱迪生效应.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不论是爱迪生,还是弗莱明,都对这一效应百思不得其解,不知道利用这一效应能做些什么.

20世纪初,有线电报问世了.这一发明给人们带来了很多便利.有线电报发出的信号是高频无线电波,收信台必须进行整流,才能从听筒中听出声音来.当时的整流器结构复杂,功效又差,亟待改进.正在研究高频整流器的弗莱明灵机一动,他想,如果把爱迪生效应应用在检波器上,结果会怎样呢?就这样,引出了一个新的发明.

1904年弗莱明在真空中加热的电丝(灯丝)前加了一块板极,从而发明了第一只电子管.他把这种装有两个极的电子管称为二极管.利用新发明的电子管,可以给电流整流,使电话受话器或其它记录装置工作起来.如今,打开一架普通的电子管收音机,我们很容易看到灯丝烧得红红的电子管.它是电子设备工作的心脏,是电子工业发展的起点.

弗莱明的二极管是一项崭新的发明.它在实验室中工作得非常好.可是,不知为什么,它在实际用于检波器上却很不成功,还不如同时发明的矿石检波器可靠.因此,对当时无线电的发展没有产生什么冲击.

此后不久,贫困潦倒的美国发明家德福雷斯特,在二极管的灯丝和板极之间巧妙地加了一个栅板,从而发明了第一只真空三极管.这一小小的改动,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它不仅反应更为灵敏、能够发出音乐或声音的振动,而且,集检波、放大和振荡三种功能于一体.因此,许多人都将三极管的发明看作电子工业真正的诞生起点.德福雷斯特自己也非常惊喜,认为“我发现了一个看不见的空中帝国”.电子管的问世,推动了无线电电子学的蓬勃发展.到1960年前后,西方国家的无线电工业年产10亿只无线电电子管.电子管除应用于电话放大器、海上和空中通讯外,也广泛渗透到家庭娱乐领域,将新闻、教育节目、文艺和音乐播送到千家万户.就连飞机、雷达、火箭的发明和进一步发展,也有电子管的一臂之力.

楼主:
三条腿的魔术师电子管在电子学研究中曾是得心应手的工具.电子管器件历时40余年一直在电子技术领域里占据统治地位.但是,不可否认,电子管十分笨重,能耗大、寿命短、噪声大,制造工艺也十分复杂.因此,电子管问世不久,人们就在努力寻找新的电子器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电子管的缺点更加暴露无遗.在雷达工作频段上使用的普通的电子管,效果极不稳定.移动式的军用器械和设备上使用的电子管更加笨拙,易出故障.因此,电子管本身固有的弱点和迫切的战时需要,都促使许多科研单位和广大科学家,集中精力,迅速研制成功能取代电子管的固体元器件.

早在30年代,人们已经尝试着制造固体电子元件.但是,当时人们多数是直接用模仿制造真空三极管的方法来制造固体三极管.因此这些尝试毫无例外都失败了.

年6月的一天,在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一个房间里,一架样式很普通的收音机正在播放着轻柔的音乐,许多参观者在它面前驻足不前.为什么大家都对这台收音机情有独钟呢?原来这是第一架不用电子管,而代之以一种新的固体元件——晶体管的收音机.虽然人们对这架收音机显露出浓厚的兴趣.然而,他们对晶体管本身却不以为然.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这一器件还在实验室阶段,工程师们都认为它在电子工业中的革新是有限的.”事实上,晶体管发明以后,在不长的时间内,它的深远影响便很快地显示出来.它在电子学领域完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

什么是晶体管呢?通俗地说,晶体管是半导体做的固体电子元件.像金银铜铁等金属,它们导电性能好,叫做导体.木材、玻璃、陶瓷、云母等不易导电,叫做绝缘体.导电性能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质,就叫半导体.晶体管就是用半导体材料制成的.这类材料最常见的便是锗和硅两种.

半导体是19世纪末才发现的一种材料.当时人们并没有发现半导体的价值,也就没有注重半导体的研究.直到二次大战中,由于雷达技术的发展,半导体器件——微波矿石检波器的应用日趋成熟,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才引起了人们对半导体的兴趣.许多科学家都投入到半导体的深入研究中.经过紧张的研究工作,美国物理学家肖克利、巴丁和布拉顿三人捷足先登,合作发明了晶体管——一种三个支点的半导体固体元件.晶体管被人们称为“三条腿的魔术师”.它的发明是电子技术史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它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固体电子技术时代.他们三人也因研究半导体及发现晶体管效应而共同获得1956年最高科学奖——诺贝尔物理奖.

肖克利小组与晶体管美国人威廉·肖克利,1910年2月13日生于伦敦,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量子物理,1936年得到该校博士学位后,进入久负盛名的贝尔实验室工作.贝尔实验室是电话发明人贝尔创立的.在电子、特别在通讯领域是最有名气的研究所,号称“研究王国”.早在1936年,当时的研究部主任,后来的贝尔实验室总裁默文·凯利就对肖克利说过,为了适应通讯不断增长的需要,将来一定会用电子交换取代电话系统的机械转换.这段话给肖克利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激起他满腔热情,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推进电子技术进步的事业中.沃尔特·布拉顿也是美国人,1902年2月10日出生在中国南方美丽的城市厦门,当时他父亲受聘在中国任教.布拉顿是实验专家,1929年获得明尼苏达大学的博士学位后,进入贝尔研究所从事真空管研究工作.温文儒雅的美国人巴丁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儿子,1908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出生,相继于1928年和1929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两个学位.后来又转入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固体物理,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1945年来到贝尔实验室工作.默文·凯利是一位颇有远见的科技管理人员.他从30年代起,就注意寻找和采用新材料及依据新原理工作的电子放大器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敏锐的科研洞察力促使他果断地决定加强半导体的基础研究,以开拓电子技术的新领域.于是,1945年夏天,贝尔实验室正式决定以固体物理为主要研究方向,并为此制定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发明晶体管就是这个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1月,贝尔实验室的固体物理研究小组正式成立了.这个小组以肖克利为首,下辖若干小组,其中之一包括布拉顿、巴丁在内的半导体小组.在这个小组中,活跃着理论物理学家、实验专家、物理化学家、线路专家、冶金专家、工程师等多学科多方面的人才.他们通力合作,既善于汲取前人的有益经验,又注意借鉴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家之长.小组内部广泛开展有益的学术探讨.“有新想法,新问题,就召集全组讨论,这是习惯”.在这样良好的学术环境中,大家都充满热情,完全沉醉在理论物理领域的研究与探索中.

开始,布拉顿和巴丁在研究晶体管时,采用的是肖克利提出的场效应概念.场效应设想是人们提出的第一个固体放大器的具体方案.根据这一方案,他们仿照真空三极管的原理,试图用外电场控制半导体内的电子运动.但是事与愿违,实验屡屡失败.

人们得到的效应比预期的要小得多.人们困惑了,为什么理论与实际总是矛盾的呢?

问题究竟出在那里呢?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的苦苦思索,巴丁又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表面态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表面现象可以引起信号放大效应.表面态概念的引入,使人们对半导体的结构和性质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布拉顿等人乘胜追击,认真细致地进行了一系列实验.结果,他们意外地发现,当把样品和参考电极放在电解液里时,半导体表面内部的电荷层和电势力发生了改变,这不正是肖克利曾经预言过的场效应吗?这个发现使大家十分振奋.在极度兴奋中,他们加快了研究步伐,利用场效应又反复进行了实验.谁知,继续实验中突然发生了与以前截然不同的效应.这接踵而至的新情况大大出乎实验者的预料.

人们的思路被打断了,制作实用器件的原计划不能不改变了,渐趋明朗的形势又变得扑朔迷离了.然而肖克利小组并没有知难而退.他们紧紧循着茫茫迷雾中的一丝光亮,改变思路,继续探索.经过多次地分析、计算、实验,1947年12月23日,人们终于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这一天,巴丁和布拉顿把两根触丝放在锗半导体晶片的表面上,当两根触丝十分靠近时,放大作用发生了.世界第一只固体放大器——晶体管也随之诞生了.在这值得庆祝的时刻,布拉顿按捺住内心的激动,仍然一丝不苟地在实验笔记中写道:“电压增益100,功率增益40,电流损失1/2.5……亲眼目睹并亲耳听闻音频的人有吉布尼、摩尔、巴丁、皮尔逊、肖克利、弗莱彻和包文.”在布拉顿的笔记上,皮尔逊、摩尔和肖克利等人分别签上了日期和他们的名字表示认同.

巴丁和布拉顿实验成功的这种晶体管,是金属触丝和半导体的某一点接触,故称点接触晶体管.这种晶体管对电流、电压都有放大作用.

晶体管发明之后基于严谨的科学态度,贝尔实验室并没有立即发表肖克利小组的研究成果.他们认为,还需要时间弄清晶体管的效应,以便编写论文和申请专利.此后一段时间里,肖克利等人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忙碌地工作着.他们心中隐藏着一丝忧虑.如果别人也发明了晶体管并率先公布了,他们的心血就付之东流了.他们的担心绝非多虑,当时许多科学家都在潜心于这一课题的研究.1948年初,在美国物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柏杜大学的布雷和本泽报告了他们在锗的点接触方面所进行的实验及其发现.当时贝尔实验室发明晶体管的秘密尚未公开,它的发明人之一——布拉顿此刻就端坐在听众席上.布拉顿清楚地意识到布雷等人的实验距离晶体管的发明就差一小步了.因此,会后布雷与布拉顿聊天时谈到他们的实验时,布拉顿立刻紧张起来.他不敢多开口,只让对方讲话,生怕泄密给对方,支吾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走开了.后来,布雷曾惋惜地说过:“如果把我的电极靠近本泽的电极,我们就会得到晶体管的作用,这是十分明白的.”由此可见,当时科学界的竞争是多么的激烈!实力雄厚的贝尔实验室在这场智慧与技能的角逐中,也不过略胜一筹.

晶体管发明半年以后,在1948年6月30日,贝尔实验室首次在纽约向公众展示了晶体管.这个伟大的发明使许多专家不胜惊讶.然而,对于它的实用价值,人们大都表示怀疑.当年7月1日的《纽约时报》只以8个句子、201个文字的短讯形式报道了本该震惊世界的这条新闻.在公众的心目中,晶体管不过是实验室的珍品而已.估计只能做助听器之类的小东西,不可能派上什么大用场.

的确,当时的点接触晶体管同矿石检波器一样,利用触须接点,很不稳定,噪声大,频率低,放大功率小,性能还赶不上电子管,制作又很困难.难怪人们对它无动于衷.然而,物理学家肖克利等人却坚信晶体管大有前途,它的巨大潜力还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于是,在点接触式晶体管发明以后,他们仍然不遗余力,继续研究.又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思索,肖克利瘦了,眼中也布满了血丝.一个念头却在心中越来越明晰了,那就是以往的研究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不顾一切地盲目模仿真空三极管.这实际上走入了研究的误区.晶体管同电子管产生于完全不同的物理现象,这就暗示晶体管效应有其独特之处.明白了这一点,肖克利当即决定暂时放弃原来追求的场效应晶体管,集中精力实现另一个设想——晶体管的放大作用.正确的思想终于开出了最美的花朵.1948年11月,肖克利构思出一种新型晶体管,其结构像“三明治”夹心面包那样,把N型半导体夹在两层P型半导体之间.这是一个多么富有想象力的设计啊!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研究和实验都十分困难.直到1950年,人们才成功地制造出第一个PN结型晶体管.

楼主:
电子技术发展史上一座里程碑晶体管的出现,是电子技术之树上绽开的一朵绚丽多彩的奇葩.同电子管相比,晶体管具有诸多优越性:①晶体管的构件是没有消耗的.无论多么优良的电子管,都将因阴极原子的变化和慢性漏气而逐渐劣化.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晶体管制作之初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随着材料制作上的进步以及多方面的改善,晶体管的寿命一般比电子管长100到1000倍,称得起永久性器件的美名.②晶体管消耗电子极少,仅为电子管的十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它不像电子管那样需要加热灯丝以产生自由电子.一台晶体管收音机只要几节干电池就可以半年一年地听下去,这对电子管收音机来说,是难以做到的.③晶体管不需预热,一开机就工作.例如,晶体管收音机一开就响,晶体管电视机一开就很快出现画面.电子管设备就做不到这一点.开机后,非得等一会儿才听得到声音,看得到画面.显然,在军事、测量、记录等方面,晶体管是非常有优势的.④晶体管结实可靠,比电子管可靠100倍,耐冲击、耐振动,这都是电子管所无法比拟的.另外,晶体管的体积只有电子管的十分之一到百分之一,放热很少,可用于设计小型、复杂、可靠的电路.晶体管的制造工艺虽然精密,但工序简便,有利于提高元器件的安装密度.正因为晶体管的性能如此优越,晶体管诞生之后,便被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国防建设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1953年,首批电池式的晶体管收音机一投放市场,就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人们争相购买这种收音机.接着,各厂家之间又展开了制造短波晶体管的竞赛.此后不久,不需要交流电源的袖珍“晶体管收音机”开始在世界各地出售,又引起了一个新的消费热潮.

由于硅晶体管适合高温工作,可以抵抗大气影响,在电子工业领域是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从1967年以来,电子测量装置或者电视摄像机如果不是“晶体管化”的,那么就别想卖出去一件.轻便收发机,甚至车载的大型发射机也都晶体管化了.

另外,晶体管还特别适合用作开关.它也是第二代计算机的基本元件.人们还常常用硅晶体管制造红外探测器.就连可将太阳能转变为电能的电池——太阳能电池也都能用晶体管制造.这种电池是遨游于太空的人造卫星的必不可少的电源.晶体管这种小型简便的半导体元件还为缝纫机、电钻和荧光灯开拓了电子控制的途径.从1950年至1960年的十年间,世界主要工业国家投入了巨额资金,用于研究、开发与生产晶体管和半导体器件.例如,纯净的锗或硅半导体,导电性能很差,但加入少量其它元素(称为杂质)后,导电性能会提高许多.但是要想把定量杂质正确地熔入锗或硅中,必须在一定的温度下,通过加热等方法才能实现.而一旦温度高于摄氏75度,晶体管就开始失效.为了攻克这一技术难关,美国政府在工业界投资数百万美元,以开展这项新技术的研制工作.在这样雄厚的财政资助下,没过多久,人们便掌握了这种高熔点材料的提纯、熔炼和扩散的技术.特别是晶体管在军事计划和宇宙航行中的威力日益显露出来以后,为争夺电子领域的优势地位,世界各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为实现电子设备的小型化,人们不惜成本,纷纷给电子工业以巨大的财政资助.

自从1904年弗莱明发明真空二极管,1906年德福雷斯特发明真空三极管以来,电子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迅速发展起来.但是电子学真正突飞猛进的进步,还应该是从晶体管发明以后开始的.尤其是PN结型晶体管的出现,开辟了电子器件的新**,引起了一场电子技术的革命.在短短十余年的时间里,新兴的晶体管工业以不可战胜的雄心和年轻人那样无所顾忌的气势,迅速取代了电子管工业通过多年奋斗才取得的地位,一跃成为电子技术领域的排头兵.现代电子技术的基础诚然,电子管的发明使电子设备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但是电子管体大易碎,费电又不可靠.因此,晶体管的问世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解决了电子管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可是单个晶体管的出现,仍然不能满足电子技术飞速发展的需要.随着电子技术应用的不断推广和电子产品发展的日趋复杂,电子设备中应用的电子器件越来越多.比如二次世界大战末出现的B29轰炸机上装有1千个电子管和1万多个无线电元件.电子计算机就更不用说了.1960年上市的通用型号计算机有10万个二极管和2.5万个晶体管.一个晶体管只能取代一个电子管,极为复杂的电子设备中就可能要用上百万个晶体管.一个晶体管有3条腿,复杂一些的设备就可能有数百万个焊接点,稍一不慎,就极有可能出现故障.为确保设备的可靠性,缩小其重量和体积,人们迫切需要在电子技术领域来一次新的突破.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一震惊世界的消息引起了美国朝野的极大震动,它严重挫伤了美国人的自尊心和优越感,发达的空间技术是建立在先进的电子技术基础上的.为夺得空间科技的领先地位,美国政府于1958年成立了国家航空和宇航局,负责军事和宇航研究,为实现电子设备的小型化和轻量化,投入了天文数字的经费.就是在这种激烈的军备竞赛的刺激下,在已有的晶体管技术的基础上,一种新兴技术诞生了,那就是今天大放异彩的集成电路.有了集成电路,计算机、电视机等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设备不仅体积小了,功能也越来越齐全了,给现代人的工作、学习和娱乐带来了极**利.那么,什么是集成电路呢?集成电路是在一块几平方毫米的极其微小的半导体晶片上,将成千上万的晶体管、电阻、电容、包括连接线做在一起.真正是立锥之地布千军.它是材料、元件、晶体管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

集成电路的问世是离不开晶体管技术的,没有晶体管就不会有集成电路.本质上,集成电路是最先进的晶体管——外延平面晶体制造工艺的延续.集成电路设想的提出,同晶体管密切相关.1952年,英国皇家雷达研究所的一位著名科学家达默,在一次会议上曾指出:“随着晶体管的出现和对半导体的全面研究,现在似乎可以想象,未来电子设备是一种没有连接线的固体组件.”虽然达默的设想并未付诸实施,但是他为人们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后来,一个叫基尔比的美国人步达默的后尘,走上了研究固体组件这条崎岖的小路.基尔比毕业于伊利诺斯大学电机工程系.1952年一个偶然机会,基尔比参加了贝尔实验室的晶体管讲座.富于创造性的基尔比一下子就被晶体管这个小东西迷住了.

当时,他在一家公司负责一项助听器研究计划.心系晶体管的基尔比不由自主地想把晶体管用在助听器上,他果然获得了成功.他研究出一种简便的方法,将晶体管直接安装在塑料片上,并用陶瓷密封.初步的成功使他对晶体管的兴趣与日俱增.为寻求更大的发展,基尔比于1958年5月进入得克萨斯仪器公司.当时,公司正参与美国通信部队的一项微型组件计划.基尔比非常希望能在这一计划中一显身手.强烈的自尊促使他决心凭自己的智慧和努力进入这一计划.于是,他常常一个人埋头在工厂,思考采用半导体制造整个电路的途径.记不清多少次苦苦思索,多少回实验,多少次挫折,经过长时间的孤军奋战,到1959年,一块集成电路板终于在基尔比的手中诞生了.

同年3月,这一产品被拿到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上展出.得克萨斯公司当时的副总裁谢泼德自豪地宣布,这是“硅晶体管后得克萨斯仪器公司最重要的开发成果”.在晶体管技术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集成电路,带来了微电子技术的突飞猛进.

微电子技术的不断进步,极大降低了晶体管的成本,在1960年,生产1只晶体管要花10美元,而今天,1只嵌入集成电路里的晶体管的成本还不到1美分.这使晶体管的应用更为广泛了.

不仅如此,微电子技术通过微型化、自动化、计算机化和机器人化,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生活.它正在冲击着人类生活的许多方面:劳动生产、家庭、**、科学、战争与和平.

网友:
:极好的基础篇,期待继续......!

网友:
学习了/..感谢激光///

网友A:
电子管的关键是电场和结构的关系,晶体管的关键一样是电场和结构的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管的关键是电场和结构的关系,晶体管的关键一样是电场和结构的关系。

等同于“吃面包是填饱肚子,吃米饭同样是填饱肚子。”
“关键是电场和结构的关系”,有点像废话,倒是吻合技术聊天这个栏目名。
当官了,现在我们不能对等打舌头官司,不能滥用职权。

网友:
不同之处,体积不同,效率不同……还有一个电压控制与电流控制的不同(这一点要注明是双极型晶体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同于“吃面包是填饱肚子,吃米饭同样是填饱肚子。”
“关键是电场和结构的关系”,有点像废话,倒是吻合技术聊天这个栏目名。
当官了,现在我们不能对等打舌头官司,不能滥用职权。

这个阶机敌人 半夜三更出来放毒 ,下回割了你的喉舌。

网友:
看看,这不就滥用职权了! 幸亏只是个虚拟的官,否则一定要把你拉下马!

网友:
感谢激光

感谢激光

网友:
补充:

一个可以过点负荷工作,不会一下烧坏;一个过负荷很容易烧毁。
    一个是有工作寿命的,另一个几乎没有寿命限制(在参数允许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