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阻抗

楼主(2008-09-20):
阻抗定义
   在具有电阻、电感和电容的电路里,对交流电所起的阻碍作用叫做阻抗。阻抗常用Z表示。阻抗由电阻、感抗和容抗三者组成,但不是三者简单相加。阻抗的单位是欧。在直流电中,物体对电流阻碍的作用叫做电阻,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有电阻,只是电阻值的大小差异而已。电阻很小的物质称作良导体,如金属等;电阻极大的物质称作绝缘体,如木头和塑料等。还有一种介于两者之间的导体叫做半导体,而超导体则是一种电阻值几近于零的物质。但是在交流电的领域中则除了电阻会阻碍电流以外,电容及电感也会阻碍电流的流动,这种作用就称之为电抗,意即抵抗电流的作用。电容及电感的电抗分别称作电容抗及电感抗,简称容抗及感抗。它们的计量单位与电阻一样是欧姆,而其值的大小则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系,频率愈高则容抗愈小感抗愈大,频率愈低则容抗愈大而感抗愈小。此外电容抗和电感抗还有相位角度的问题,具有向量上的关系式,因此才会说:阻抗是电阻与电抗在向量上的和。对于一个具体电路,阻抗不是不变的,而是随着频率变化而变化。在电阻、电感和电容串联电路中,电路的阻抗一般来说比电阻大。也就是阻抗减小到最小值。在电感和电容并联电路中,谐振的时候阻抗增加到最大值,这和串联电路相反。
  在音响器材中,扩音机与喇叭的阻抗多设计为8欧姆,因为在这个阻抗值下,机器有最佳的工作状态。其实喇叭的阻抗是随着频率高低的不同而变动的,喇叭规格中所标示的通常是一个大略的平均值,现在市面上的产品大都是四欧姆、六欧姆或八欧姆。
耳机阻抗
   耳机的阻抗是其交流阻抗的简称,单位为欧姆(Ω)。一般来说,阻抗越小,耳机就越容易出声、越容易驱动。耳机的阻抗是随其所重放的音频信号的频率而改变的,一般耳机阻抗在低频最大,因此对低频的衰减要小于高频的;对大多数耳机而言,增大输出阻抗会使声音更暗更混(此时功放对耳机驱动单元的控制也会变弱),但某些耳机却需要在高阻抗下才更好听。如果耳机声音尖锐刺耳,可以考虑增大耳机插孔的有效输出阻抗;如果耳机声音暗淡浑浊,并且是通过功率放大器驱动的,则可以考虑减小有效输出电阻。
  不同阻抗的耳机主要用于不同的场合,在台式机或功放、VCD、DVD、电视等设备上,常用到的是高阻抗耳机,有些专业耳机阻抗甚至会在200欧姆以上,这是为了与专业机上的耳机插口匹配,此时如果使用低阻抗耳机,一定先要把音量调低再插上耳机,再一点点把音量调上去,防止耳机过载将耳机烧坏或是音圈变形错位造成破音。而对于各种便携式随身听,例如CD、MD或MP3,一般会使用低阻抗耳机(通常都在50欧姆以下),这是因为这些低阻抗耳机比较容易驱动,同时还要注意灵敏度要高,对随身听、MP3来说灵敏度指标更加重要。当然,阻抗越高的耳机搭配输出功率大的音源时声音效果更好。
阻抗匹配
什么是阻抗匹配以及为什么要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在高频设计中是一个常用的概念,这篇文章对这个“阻抗匹配”进行了比较好的解析。回答了什么是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Impedance matching)是微波电子学里的一部分,主要用于传输线上,来达至所有高频的微波信号皆能传至负载点的目的,不会有信号反射回来源点,从而提升能源效益。
  大体上,阻抗匹配有两种,一种是透过改变阻抗力(lumped-circuit matching),另一种则是调整传输线的波长(transmission line matching)。
  要匹配一组线路,首先把负载点的阻抗值,除以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值来归一化,然后把数值划在史密夫图表上。
改变阻抗力
把电容或电感与负载串联起来,即可增加或减少负载的阻抗值,在图表上的点会沿著代表实数电阻的圆圈走动。如果把电容或电感接地,首先图表上的点会以图中心旋转180度,然后才沿电阻圈走动,再沿中心旋转180度。重覆以上方法直至电阻值变成1,即可直接把阻抗力变为零完成匹配。
调整传输线

由负载点至来源点加长传输线,在图表上的圆点会沿著图中心以逆时针方向走动,直至走到电阻值为1的圆圈上,即可加电容或电感把阻抗力调整为零,完成匹配 。
  阻抗匹配则传输功率大,对于一个电源来讲,单它的内阻等于负载时,输出功率最大,此时阻抗匹配。最大功率传输定理,如果是高频的话,就是无反射波。对于普通的宽频放大器,输出阻抗50Ω,功率传输电路中需要考虑阻抗匹配,可是如果信号波长远远大于电缆长度,即缆长可以忽略的话,就无须考虑阻抗匹配了。阻抗匹配是指在能量传输时,要求负载阻抗要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此时的传输不会产生反射,这表明所有能量都被负载吸收了。反之则在传输中有能量损失。高速 PCB布线时,为了防止信号的反射,要求是线路的阻抗为50欧姆。这是个大约的数字,一般规定同轴电缆基带50欧姆,频带75欧姆,对绞线则为100欧姆,只是取个整而已,为了匹配方便。
  阻抗从字面上看就与电阻不一样,其中只有一个阻字是相同的,而另一个抗字呢?简单地说,阻抗就是电阻加电抗,所以才叫阻抗;周延一点地说,阻抗就是电阻、电容抗及电感抗在向量上的和。在直流电的世界中,物体对电流阻碍的作用叫做电阻,世界上所有的物质都有电阻,只是电阻值的大小差异而已。电阻小的物质称作良导体,电阻很大的物质称作非导体,而最近在高科技领域中称的超导体,则是一种电阻值几近于零的东西。但是在交流电的领域中则除了电阻会阻碍电流以外,电容及电感也会阻碍电流的流动,这种作用就称之为电抗,意即抵抗电流的作用。电容及电感的电抗分别称作电容抗及电感抗,简称容抗及感抗。它们的计量单位与电阻一样是奥姆,而其值的大小则和交流电的频率有关系,频率愈高则容抗愈小感抗愈大,频率愈低则容抗愈大而感抗愈小。此外电容抗和电感抗还有相位角度的问题,具有向量上的关系式,因此才会说:阻抗是电阻与电抗在向量上的和。
  阻抗匹配是指负载阻抗与激励源内部阻抗互相适配,得到最大功率输出的一种工作状态。对于不同特性的电路,匹配条件是不一样的。
  在纯电阻电路中,当负载电阻等于激励源内阻时,则输出功率为最大,这种工作状态称为匹配,否则称为失配。
  当激励源内阻抗和负载阻抗含有电抗成份时,为使负载得到最大功率,负载阻抗与内阻必须满足共扼关系,即电阻成份相等,电抗成份只数值相等而符号相反。这种匹配条件称为共扼匹配。

楼主:
一、阻抗匹配的研究
在高速的设计中,阻抗的匹配与否关系到信号的质量优劣。阻抗匹配的技术可以说是丰富多样,但是在具体的系统中怎样才能比较合理的应用,需要衡量多个方面的因素。例如我们在系统中设计中,很多采用的都是源段的串连匹配。对于什么情况下需要匹配,采用什么方式的匹配,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
  例如:差分的匹配多数采用终端的匹配;时钟采用源段匹配;
  1、 串联终端匹配
  串联终端匹配的理论出发点是在信号源端阻抗低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条件下,在信号的源端和传输线之间串接一个电阻R,使源端的输出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抑制从负载端反射回来的信号发生再次反射.
  串联终端匹配后的信号传输具有以下特点:
  A 由于串联匹配电阻的作用,驱动信号传播时以其幅度的50%向负载端传播;
  B 信号在负载端的反射系数接近+1,因此反射信号的幅度接近原始信号幅度的50%。
  C 反射信号与源端传播的信号叠加,使负载端接受到的信号与原始信号的幅度近似相同;
  D 负载端反射信号向源端传播,到达源端后被匹配电阻吸收;
  E 反射信号到达源端后,源端驱动电流降为0,直到下一次信号传输。
  相对并联匹配来说,串联匹配不要求信号驱动器具有很大的电流驱动能力。
  选择串联终端匹配电阻值的原则很简单,就是要求匹配电阻值与驱动器的输出阻抗之和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理想的信号驱动器的输出阻抗为零,实际的驱动器总是有比较小的输出阻抗,而且在信号的电平发生变化时,输出阻抗可能不同。比如电源电压为+4.5V的CMOS驱动器,在低电平时典型的输出阻抗为 37Ω,在高电平时典型的输出阻抗为45Ω[4];TTL驱动器和CMOS驱动一样,其输出阻抗会随信号的电平大小变化而变化。因此,对TTL或CMOS 电路来说,不可能有十分正确的匹配电阻,只能折中考虑。
  链状拓扑结构的信号网路不适合使用串联终端匹配,所有的负载必须接到传输线的末端。否则,接到传输线中间的负载接受到的波形就会象图3.2.5中C点的电压波形一样。可以看出,有一段时间负载端信号幅度为原始信号幅度的一半。显然这时候信号处在不定逻辑状态,信号的噪声容限很低。
  串联匹配是最常用的终端匹配方法。它的优点是功耗小,不会给驱动器带来额外的直流负载,也不会在信号和地之间引入额外的阻抗;而且只需要一个电阻元件。
  2、 并联终端匹配
  并联终端匹配的理论出发点是在信号源端阻抗很小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并联电阻使负载端输入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达到消除负载端反射的目的。实现形式分为单电阻和双电阻两种形式。
  并联终端匹配后的信号传输具有以下特点:
  A 驱动信号近似以满幅度沿传输线传播;
  B 所有的反射都被匹配电阻吸收;
  C 负载端接受到的信号幅度与源端发送的信号幅度近似相同。
  在实际的电路系统中,芯片的输入阻抗很高,因此对单电阻形式来说,负载端的并联电阻值必须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近或相等。假定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50Ω,则R值为50Ω。如果信号的高电平为5V,则信号的静态电流将达到100mA。由于典型的TTL或CMOS电路的驱动能力很小,这种单电阻的并联匹配方式很少出现在这些电路中。
  双电阻形式的并联匹配,也被称作戴维南终端匹配,要求的电流驱动能力比单电阻形式小。这是因为两电阻的并联值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每个电阻都比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大。考虑到芯片的驱动能力,两个电阻值的选择必须遵循三个原则: ⑴. 两电阻的并联值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
  ⑵. 与电源连接的电阻值不能太小,以免信号为低电平时驱动电流过大;
  ⑶. 与地连接的电阻值不能太小,以免信号为高电平时驱动电流过大。
  并联终端匹配优点是简单易行;显而易见的缺点是会带来直流功耗:单电阻方式的直流功耗与信号的占空比紧密相关?;双电阻方式则无论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有直流功耗。因而不适用于电池供电系统等对功耗要求高的系统。另外,单电阻方式由于驱动能力问题在一般的TTL、CMOS系统中没有应用,而双电阻方式需要两个元件,这就对PCB的板面积提出了要求,因此不适合用于高密度印刷电路板。
  当然还有:AC终端匹配; 基于二极管的电压钳位等匹配方式。
二 、将讯号的传输看成软管送水浇花
2.1 数位系统之多层板讯号线(Signal Line)中,当出现方波讯号的传输时,可将之假想成为软管(hose)送水浇花。一端于手握处加压使其射出水柱,另一端接在水龙头。当握管处所施压的力道恰好,而让水柱的射程正确洒落在目标区时,则施与受两者皆欢而顺利完成使命,岂非一种得心应手的小小成就?
  2.2 然而一旦用力过度水注射程太远,不但腾空越过目标浪费水资源,甚至还可能因强力水压无处宣泄,以致往来源反弹造成软管自龙头上的挣脱!不仅任务失败横生挫折,而且还大捅纰漏满脸豆花呢!
  2.3 反之,当握处之挤压不足以致射程太近者,则照样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过犹不及皆非所欲,唯有恰到好处才能正中下怀皆大欢喜。
  2.4 上述简单的生活细节,正可用以说明方波(Square Wave)讯号(Signal)在多层板传输线(Transmission Line,系由讯号线、介质层、及接地层三者所共同组成)中所进行的快速传送。此时可将传输线(常见者有同轴电缆Coaxial Cable,与微带线Microstrip Line或带线Strip Line等)看成软管,而握管处所施加的压力,就好比板面上“接受端”(Receiver)元件所并联到Gnd的电阻器一般,可用以调节其终点的特性阻抗(Characteristic Impedance),使匹配接受端元件内部的需求。
三. 传输线之终端控管技术(Termination)
3.1 由上可知当“讯号”在传输线中飞驰旅行而到达终点,欲进入接受元件(如CPU或Meomery等大小不同的IC)中工作时,则该讯号线本身所具备的“特性阻抗”,必须要与终端元件内部的电子阻抗相互匹配才行,如此才不致任务失败白忙一场。用术语说就是正确执行指令,减少杂讯干扰,避免错误动作”。一旦彼此未能匹配时,则必将会有少许能量回头朝向“发送端”反弹,进而形成反射杂讯(Noise)的烦恼。
  3.2 当传输线本身的特性阻抗(Z0)被设计者订定为28ohm时,则终端控管的接地的电阻器(Zt)也必须是28ohm,如此才能协助传输线对Z0的保持,使整体得以稳定在28 ohm的设计数值。也唯有在此种Z0=Zt的匹配情形下,讯号的传输才会最具效率,其“讯号完整性”(Signal Integrity,为讯号品质之专用术语)也才最好。
四、特性阻抗(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4.1 当某讯号方波,在传输线组合体的讯号线中,以高准位(High Level)的正压讯号向前推进时,则距其最近的参考层(如接地层)中,理论上必有被该电场所感应出来的负压讯号伴随前行(等于正压讯号反向的回归路径 Return Path),如此将可完成整体性的回路(Loop)系统。该“讯号”前行中若将其飞行时间暂短加以冻结,即可想象其所遭受到来自讯号线、介质层与参考层等所共同呈现的瞬间阻抗值(Instantanious Impedance),此即所谓的“特性阻抗”。 是故该“特性阻抗”应与讯号线之线宽(w)、线厚(t)、介质厚度(h)与介质常数(Dk)都扯上了关系。
  4.2 阻抗匹配不良的后果 由于高频讯号的“特性阻抗”(Z0)原词甚长,故一般均简称之为“阻抗”。读者千万要小心,此与低频AC交流电(60Hz)其电线(并非传输线)中,所出现的阻抗值(Z)并不完全相同。数位系统当整条传输线的Z0都能管理妥善,而控制在某一范围内(±10﹪或 ±5﹪)者,此品质良好的传输线,将可使得杂讯减少,而误动作也可避免。 但当上述微带线中Z0的四种变数(w、t、h、 r)有任一项发生异常,例如讯号线出现缺口时,将使得原来的Z0突然上升(见上述公式中之Z0与W成反比的事实),而无法继续维持应有的稳定均匀(Continuous)时,则其讯号的能量必然会发生部分前进,而部分却反弹反射的缺失。如此将无法避免杂讯及误动作了。例如浇花的软管突然被踩住,造成软管两端都出现异常,正好可说明上述特性阻抗匹配不良的问题。
  4.3 阻抗匹配不良造成杂讯。上述部分讯号能量的反弹,将造成原来良好品质的方波讯号,立即出现异常的变形(即发生高准位向上的Overshoot,与低准位向下的Undershoot,以及二者后续的Ringing)。此等高频杂讯严重时还会引发误动作,而且当时脉速度愈快时杂讯愈多也愈容易出错。
  那么是否什么时候都要考虑阻抗匹配?
  在普通的宽频带放大器中,因为输出阻抗为50Ω,所以需要考虑在功率传输电路中进行阻抗匹配。但是,实际上当电缆的长度对于信号的波长来说可以忽略不计时,就勿需阻抗匹配的。
  考虑信号频率为1MHz,其波长在空气中为300m,在同轴电缆中约为200m。在通常使用的长度为1m左右的同轴电缆中,是在完全可忽略的范围之内。

楼主:
输入\输出阻抗
一、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是指一个电路输入端的等效阻抗。在输入端上加上一个电压源U,测量输入端的电流I,则输入阻抗Rin就是U/I。你可以把输入端想象成一个电阻的两端,这个电阻的阻值,就是输入阻抗。
  输入阻抗跟一个普通的电抗元件没什么两样,它反映了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对于电压驱动的电路,输入阻抗越大,则对电压源的负载就越轻,因而就越容易驱动,也不会对信号源有影响;而对于电流驱动型的电路,输入阻抗越小,则对电流源的负载就越轻。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是用电压源来驱动的,则输入阻抗越大越好;如果是用电流源来驱动的,则阻抗越小越好(注:只适合于低频电路,在高频电路中,还要考虑阻抗匹配问题。)另外如果要获取最大输出功率时,也要考虑 阻抗匹配问题。
二、输出阻抗
    无论信号源或放大器还有电源,都有输出阻抗的问题。输出阻抗就是一个信号源的内阻。本来,对于一个理想的电压源(包括电源),内阻应该为0,或理想电流源的阻抗应当为无穷大。输出阻抗在电路设计最特别需要注意。
  但现实中的电压源,则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常用一个理想电压源串联一个电阻r的方式来等效一个实际的电压源。这个跟理想电压源串联的电阻r,就是(信号源/放大器输出/电源)的内阻了。当这个电压源给负载供电时,就会有电流I从这个负载上流过,并在这个电阻上产生I×r的电压降。这将导致电源输出电压的下降,从而限制了最大输出功率(关于为什么会限制最大输出功率,请看后面的“阻抗匹配”一问)。同样的,一个理想的电流源,输出阻抗应该是无穷大,但实际的电路是不可能的。
三、阻抗匹配

   阻抗匹配是指信号源或者传输线跟负载之间的一种合适的搭配方式。阻抗匹配分为低频和高频两种情况讨论。 我们先从直流电压源驱动一个负载入手。由于实际的电压源,总是有内阻的(请参看输出阻抗一问),我们可以把一个实际电压源,等效成一个理想的电压源跟一个电阻r串联的模型。假设负载电阻为R,电源电动势为U,内阻为r,那么我们可以计算出流过电阻R的电流为:I=U/(R+r),可以看出,负载电阻R越小,则输出电流越大。负载R上的电压为:Uo=IR=U/[1+(r/R)],可以看出,负载电阻R越大,则输出电压Uo越高。再来计算一下电阻R消耗的功率为:
  P=I2×R=[U/(R+r)]2×R=U2×R/(R2+2×R×r+r2)
  =U2×R/[(R-r)2+4×R×r]
  =U2/{[(R-r)2/R]+4×r}
  对于一个给定的信号源,其内阻r是固定的,而负载电阻R则是由我们来选择的。注意式中[(R-r)2/R],当R=r时,[(R-r)2/R]可取得最小值0,这时负载电阻R上可获得最大输出功率Pmax=U2/(4×r)。即,当负载电阻跟信号源内阻相等时,负载可获得最大输出功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阻抗匹配之一。对于纯电阻电路,此结论同样适用于低频电路及高频电路。当交流电路中含有容性或感性阻抗时,结论有所改变,就是需要信号源与负载阻抗的的实部相等,虚部互为相反数,这叫做共扼匹配。在低频电路中,我们一般不考虑传输线的匹配问题,只考虑信号源跟负载之间的情况,因为低频信号的波长相对于传输线来说很长,传输线可以看成是“短线”,反射可以不考虑(可以这么理解:因为线短,即使反射回来,跟原信号还是一样的)。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需要输出电流大,则选择小的负载R;如果我们需要输出电压大,则选择大的负载R;如果我们需要输出功率最大,则选择跟信号源内阻匹配的电阻R。有时阻抗不匹配还有另外一层意思,例如一些仪器输出端是在特定的负载条件下设计的,如果负载条件改变了,则可能达不到原来的性能,这时我们也会叫做阻抗失配。
  在高频电路中,我们还必须考虑反射的问题。当信号的频率很高时,则信号的波长就很短,当波长短得跟传输线长度可以比拟时,反射信号叠加在原信号上将会改变原信号的形状。如果传输线的特征阻抗跟负载阻抗不相等(即不匹配)时,在负载端就会产生反射。为什么阻抗不匹配时会产生反射以及特征阻抗的求解方法,牵涉到二阶偏微分方程的求解,在这里我们不细说了,有兴趣的可参看电磁场与微波方面书籍中的传输线理论。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也叫做特性阻抗)是由传输线的结构以及材料决定的,而与传输线的长度,以及信号的幅度、频率等均无关。
  例如,常用的闭路电视同轴电缆特性阻抗为75Ω,而一些射频设备上则常用特征阻抗为50Ω的同轴电缆。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传输线是特性阻抗为300Ω的扁平平行线,这在农村使用的电视天线架上比较常见,用来做八木天线的馈线。因为电视机的射频输入端输入阻抗为75Ω,所以300Ω的馈线将与其不能匹配。实际中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电视机的附件中,有一个300Ω到75Ω的阻抗转换器(一个塑料封装的,一端有一个圆形的插头的那个东东,大概有两个大拇指那么大)。它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传输线变压器,将300Ω的阻抗,变换成75Ω的,这样就可以匹配起来了。这里需要强调一点的是,特性阻抗跟我们通常理解的电阻不是一个概念,它与传输线的长度无关,也不能通过使用欧姆表来测量。为了不产生反射,负载阻抗跟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应该相等,这就是传输线的阻抗匹配,如果阻抗不匹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呢?如果不匹配,则会形成反射,能量传递不过去,降低效率;会在传输线上形成驻波(简单的理解,就是有些地方信号强,有些地方信号弱),导致传输线的有效功率容量降低;功率发射不出去,甚至会损坏发射设备。如果是电路板上的高速信号线与负载阻抗不匹配时,会产生震荡,辐射干扰等。
  当阻抗不匹配时,有哪些办法让它匹配呢?第一,可以考虑使用变压器来做阻抗转换,就像上面所说的电视机中的那个例子那样。第二,可以考虑使用串联/并联电容或电感的办法,这在调试射频电路时常使用。第三,可以考虑使用串联/并联电阻的办法。一些驱动器的阻抗比较低,可以串联一个合适的电阻来跟传输线匹配,例如高速信号线,有时会串联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而一些接收器的输入阻抗则比较高,可以使用并联电阻的方法,来跟传输线匹配,例如,485总线接收器,常在数据线终端并联120欧的匹配电阻。
  为了帮助大家理解阻抗不匹配时的反射问题,我来举两个例子:假设你在练习拳击——打沙包。如果是一个重量合适的、硬度合适的沙包,你打上去会感觉很舒服。但是,如果哪一天我把沙包做了手脚,例如,里面换成了铁沙,你还是用以前的力打上去,你的手可能就会受不了了——这就是负载过重的情况,会产生很大的反弹力。相反,如果我把里面换成了很轻很轻的东西,你一出拳,则可能会扑空,手也可能会受不了——这就是负载过轻的情况。另一个例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看不清楼梯时上/下楼梯,当你以为还有楼梯时,就会出现“负载不匹配”这样的感觉了。当然,也许这样的例子不太恰当,但我们可以拿它来理解负载不匹配时的反射情况。

网友:
:极好的基础资料,在次学习了!

网友(2010-03-23):
真是好资料。相见恨晚!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了有用的电子技术基础资料。

网友A:
感谢楼主为大家普及基础知识,不过不知楼主这些东西出处在哪里,我感觉有些观点好像有点问题,比如--“一般来说,阻抗越小,耳机就越容易出声、越容易驱动。耳机的阻抗是随其所重放的音频信号的频率而改变的,一般耳机阻抗在低频最大,因此对低频的衰减要小于高频的;”,这里多数人玩过矿石机,知道矿石机的耳机阻抗越高越好,那么,怎么解释呢?其实应当和供给耳机的信号源阻抗相匹配的。此外通常耳机标称阻抗实际是某一频率下的阻抗。实际阻抗应当是频率越高、阻抗越高,怎么楼主的资料是反的?
关于阻抗匹配并不是高频电路的专利,音频放大器同样要讲究阻抗匹配。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想给初学的朋友整理点资料,可是实在没时间,等我退休以后,一定像呜呼老先生那样为大家多做点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为大家普及基础知识,不过不知楼主这些东西出处在哪里,我感觉有些观点好像有点问题,比如--“一般来说,阻抗越小,耳机就越容易出声、越容易驱动。耳机的阻抗是随其所重放的音频信号的频率而改变的,一般耳 ...

哈哈,你理解不到位。

对于一个耳机或喇叭来说,假如各个方面都是固定的,如果它的线圈电阻越小,尽管它的阻抗减少了,结果声音只大不小。发声音跟有效“阻抗”有关,不是总的阻抗。

一个效率很低的耳机,尽管你在“耳机内部”再加个电阻来增加它的阻抗,它会变的更小声。

至于你认为的低频阻抗比高频小,那也不是完全正确的。
耳机的阻抗是有三个部分组成:直流电阻、感抗、线圈运动的反电动势。在共振频率点上它的反电动势最大,所以共振点上阻抗有个峰值,然后随着频率增家阻抗减少到一定程度达到通常所说的额定阻抗,然后再慢慢爬升。

耳机或扬声器的阻抗曲线两头高,中间低,带来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并联或串联电阻会改变耳机的音色。

网友:
关于阻抗匹配并不是高频电路的专利,音频放大器同样要讲究阻抗匹配。

音频放大器的最佳阻抗是内阻为0,谁也达不到。

网友A:
我觉得楼上的对阻抗和阻抗匹配的概念都有问题:
首先阻抗和所谓的反电势其实是毫无关系的,对于耳机而言,可以把阻抗理解为电阻(它是线圈的直流电阻)和电感之和(准确说法是Z=R+jωL),电阻部分是不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而电感部分是正比于频率的。进一步阐述就不展开了。
其二,所谓阻抗匹配要求的是前级能提供后级最大的能量,通过简单的推导就可以得到LZ给出的结论,所需数学工具仅仅是导数而已,绝不是楼上所说的电阻为零。说开去还可以有许多有意思的结论。比如供电系统是绝对不能搞阻抗匹配的,如果谁说得出道理,那是真正理解的朋友。(卖个关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为大家普及基础知识,不过不知楼主这些东西出处在哪里,我感觉有些观点好像有点问题,比如--“一般来说,阻抗越小,耳机就越容易出声、越容易驱动。耳机的阻抗是随其所重放的音频信号的频率而改变的,一般耳 ...

                                         与你产生的感觉一样.认同你所提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上的对阻抗和阻抗匹配的概念都有问题:
首先阻抗和所谓的反电势其实是毫无关系的,对于耳机而言,可以把阻抗理解为电阻(它是线圈的直流电阻)和电感之和(准确说法是Z=R+jωL),电阻部分是不随频率变化而 ...

你的部分观点表示赞同.但是你的"比如供电系统是绝对不能搞阻抗匹配的"这一问题我不知应该怎样去看.我认为任何构成回路的交直流电路的节与节连接(技术参考点及具体分析的节点、参数条件必须设定明确)理应追循阻抗匹配.而阻抭匹配讲简単并不简单.讲复杂并不复杂.只要深刻理解欧姆定律及全电路欧姆定律之差别.这二个定律中的R大家一般都惯性的认为是源的受载体.而把r都惯性认为源的阻抭(即电源内阻).但是R与r在具体对象电路中对不同的节点你怎样去对应归类及正确定位是很重要的.甚至于R与r在电路不同的工作状态下是会互换角色的.(互换的点在阻抗匹配标线的二边即产生趋势).关键在于电路中R与r的拓朴怎么来定.关于源在电路中的工作状态有二种.即电压源工作状态和电流源工作状态.但它必定只工作在一个状态.人为设计的工作状态并非一定等于工作中所处于的状态,而这种偏离了设计工作状态的发生原因之根本所在还是归根于匹配问题.所以讲R与r(在回路中存在阻抭的各种器件和相对被称为连接体的)在不同的交流或直流、高频与低频的状态下的定性学问很大.但分析时必须作为一个电路系统来分析.上次记得坛友问为什么"电压降低电流反而会增大"?的确在某种情况下会有这种现象.那有人会说不可能这违背于欧姆定律,其实他们对全电路欧姆定律没有真正理解.然而这也是一个匹配问题.好了阻抗匹配不多说了只有大家在学习中体会吧.訁归正传吧.而供电系统我觉得不是主观上不搞阻抗匹配.而是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客观情况或条件的限制(供电网较复杂多变包括输配电调度因素,用户量或负载量多变等不确定)造成R与r不能相对固定造成配置困难.但供电系统还是采取设定负荷量的基础上放余量供配.来保证这个源工作在稳定的电压源状态且是富裕供电状态.这个富裕量就是动态量.是不可预测的量.但这个量有一定限制的.而这个动态量加上常态量就是某一网的配电量.但在供电中完全有可能在某一时刻工作在阻抭匹配的状态下.可悉不是常态且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只能有限保证r小于R罢了.但使用各种电压量级的输配电只必过是利用变压器进行电压及阻抗变换罢了归根结底是为了提高输配电效率减少损耗.所以基本原理还是阻抗匹配问题.依据的还是全电路欧姆定律.这个"全"字有一定的内涵就看我们有多少了解.
               确实有很多可引伸的问题.却实没时间写.

网友:
楼上的大论拜读了,虽然您用了很多专业术语,看起来很内行,可我不得不冒昧地说一句,其实你没有真正理解阻抗匹配的意义,所以才会有“供电系统我觉得不是主观上不搞阻抗匹配.而是技术手段的限制和客观情况或条件的限制”的论点。这里是随便聊聊的地方,不是学术论坛,许多地方当然不必过于认真,当对于这种太基本的概念,如果用简单的叙述可以弄清楚,我们可以探讨探讨。阻抗匹配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把尽可能大的功率由前级传递给后级,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功率接受端(对放大器而言就是输入级或负载)可以从功率输出端(可以是前级放大器输出或功放级)得到最大的功率。对高频电路而言,阻抗匹配意味着功率全吸收,不会产生反射。但是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信号源中的内阻所消耗的能量和功率接受端接受到的能量相等!!!所以阻抗匹配仅用于信号系统中。本来我想卖个关子,现在我告诉大家,道理就是这个,所以电力系统是绝对不提阻抗匹配的,如果电力系统实现了阻抗匹配,那么你消耗1KW,系统自己也必须消耗1KW。要证明这个结论并不太复杂的,但这里不能打数学公式,画图又不便(关键是懒),所以盼望懂行又有时间的专家贡献点力量。帮大家把这个概念弄清楚。言语对楼上有不恭之处,多包涵,不要生气哦。

网友:
其实楼主关于阻抗匹配的叙述基本是到位的,不过用的数学手段不够,所以结论看起来似乎 不是很明确。当然这里要考虑大部分人能够接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楼上的对阻抗和阻抗匹配的概念都有问题:
首先阻抗和所谓的反电势其实是毫无关系的,对于耳机而言,可以把阻抗理解为电阻(它是线圈的直流电阻)和电感之和(准确说法是Z=R+jωL),电阻部分是不随频率变化而 ...

晕死,打了半天字,居然没有传上来。只好重新敲键盘了。

认为我对阻抗概念有 问题很正常,从分析的角度看的话,但是从综合的角度看,建议您换个角度

就是用Z=U/I,再看看我对Z的看法有没有问题。

再核对一下各扬声器厂家公布的扬声器阻抗曲线,看看他们是不是在200赫兹以下频率某处,有个很大很高的峰,然后迅速滚降下去达到最低点,然后再爬升起来,这是用(准确说法是Z=R+jωL)解释不了的。

扬声器有好多部件组成,不单是音圈,而且音圈不是静止的,不能像普通电感一样套用公式。

建议有空的时候看一下《实用扬声器技术手册》,里面有介绍。

对于扬声器来说功放的阻抗是越低越好,假如所谓的功率匹配,那么得到的可能是最大声,但可以肯定的是绝对不会是最好声!而且功率匹配完的结果是能量利用率只有一半,很浪费。

假如是零内阻功放要功率匹配很简单啊,串联一个不就匹配了,你内部已经匹配了,我现在要零内阻你怎么办啊。关键一点就是内阻要做大很容易,要做小就难了。

对于扬声器和功放来说存在一个类似功率匹配的问题,那就是所谓的阻尼系数。

网友A:
有空我一定去看看您推荐的书,我简单从网上学习了一下,得到的结论是扬声器的阻抗概念和我们电工原理中的阻抗概念不是完全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楼上是对的。这个道理和电机模型中的差不多。电机模型中有电阻+电感+反电势,其中前两者是固定的,而反电势则与电机转速有关。我们不在一个平台上说话,就出叉了。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放大器做到零内阻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做到零内阻,那还要阻抗匹配干什么?因为零内阻意味着放大器成了一个理想电压源,要多大功率有多大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空我一定去看看您推荐的书,我简单从网上学习了一下,得到的结论是扬声器的阻抗概念和我们电工原理中的阻抗概念不是完全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楼上是对的。这个道理和电机模型中的差不多。电机模型中有电阻+电感 ...

哈哈,难得您会去网上再学习,上次论坛上有个帖子说的是舌簧喇叭调整间距会改变电感。
我怎么说人家都不相信。

我的看法就是电感基本不变,变的是反电动势,导致阻抗变大,用电感表测量表现为电感变大,其实电感基本上是没有变化的。

网友:
回复 oldsheepf 朋友
          1  阻抗匹配状态简単地说就是R=r的传输状态.R定义为负载等效阻抭的总和,r定义为电源或信号源等效阻抗的总和,如果考虑传输线因素的话我觉得可以把它等效归为R或r的任何一方都可以.但实际意义不同.
                 2   从全电路欧姆定律可得:当电源电压U及电源内阻r一定时,负载R的取值等于r时,负载从该电源取得的电功率达到最大值.这就最基夲回答了为啥要阻抗匹配的意义,目的就是通过合理匹配来提高负载对电源或信号源的利用率.
                 3   阻抗匹配不仅仅用于信号系统中.所谓信号系统中的信号也好信号源也好完全是人为定义的,从这意义上说信号或信号源完全可以看成电源反之亦然.它们之差别仅仅参数的量级而已性质不变.我们完全可以把交流220伏50赫芝的供电源看成是具备一定输岀能力的正弦音频信号.又因为全电路欧姆定律没有规定交直流之分同时也没高低频之分.恰恰定律涵盖一切符合全电路欧姆定律法则范畴的电路.包括电路中要传输的交流、直流、高频、低频、传输线的感性、容性、线性、混合性、等等都可以根据各研究对象的相关理论及特性来应用等效原理进行定量变换.使之最终回归至基本定律来计算解决.
                 4    当给定具有一定内阻r的电源时,又要求负载R能得到该电源最大功率输出的支持,那么取值一定是R=r.此时该负载R在与电源r的匹配下,电源对负载输出能力达到最佳状态,负载对电源的利用率达到最佳状态.这就是阻抗匹配的目的及意义
         5     阻抗匹配研究的是根据具体电路要求怎样来相对提高负载对电源的利用率使负载得到效能的最大化.又由于传输线的存在所以不得不考虑对传输性的影响.因为它是参与匹配因子之一.所以匹配时也作为重要因素来考虑尤其是高频或至少能对传输产生影响的频率值.良好的阻抗匹配能使一个具有内阻的信号源或电源的功率通过传输线使配定的负载能获得源所能提供的最大电功率.而使线损耗的影响降低到最小.但决不为零.有此"对高频电路而言,阻抗匹配意味着功率全吸收"我觉得是不大可能的.否则网络中线间放大器无存在理有了.
               6     以理由为: 阻抗匹配将造成内阻功耗等于负载功耗"为此不能应用与供电系统"但我觉得全电路欧姆定律己足够证明阻抗匹配的确是电源与负载间能量传递的最佳状态.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我们把民用的220伏50赫正弦波电源看为有一定功率能力的信号源作为音频信号.另外再利用一电源变压器作为音频输出变压器使用.那么作为负载接入的扬声器是肯定要考虑阻抗匹配的.为什么呢?我想大家都知道.如该提法成立.那末音频变压器可视为供电系统变压器、扬声器可视为糸统下的负载即用电器.所以说供电糸统中并不是不要阻抗匹配或者说决不能阻抗匹配.当然R大于或远大于r的供配使用不是不可以.但对电源功率的利用率却不是最佳状态.表面上看内阻功耗远低于负载功耗,实质上是功率配置中存在了余量而己.而这富裕量处于一种满负荷工作等待状态.当一旦进入满负荷时那么R就等于r.而此时能达到的功率值也就等于该供电系统的最大供电能力.当一负载工作所需的功率设计决定后.接下来就是来配定电源功率.那么首先应该保证负载能正常工作的情况下.电源功率输出的能力要良好匹配于负载.那么功率值的供与需平衡是最隹状态选择.动态时适当考虑能适应负载的有限富裕量.又因为电源内阻大小是决定着能向负载提供功率输岀能力的重要因素.负载阻抗的大小决定着向电源取得电功率能力的重要因素.所以电源能输出的最大功率与负载能取得的最大功率是有r与R决定的.当二者同时达到最大值时也就是単位时间内电能的传输量达到最大.且都不存在过载.而此时R=r.    以下举二例子
              7       一辆十吨卡车配载十吨货物应该是合理的.如配载一吨或更少货物是不合理的.但有一种似乎合理的回答就是货物装了少更节油(能).如果真是这样可真的无奈了.
              同一重量的物体各有一孩儿和大人提起来,我想不会有人说大人更省力吧.
             8        本人并不专业,也不内行也无大论可谈.离专业内行还差得很远.因为这些与讨论的问题无关联,人人参与并不等于人人谈得正确或不正确.好象oldsheepf 朋友的表述有点太激动了.不知何故或发现了什么.应该不至于吧.

网友:
楼上前面4点认同,但供电系统不能搞阻抗匹配是定论,不是我发明。我也许言语重了点,但绝无藐视坛友的意思,不同意见可以争论,但定论我会尽量解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推翻此定论。而三叶虫的帖子让我重新理解了扬声器的阻抗定义(说老实话我以前真没注意,又让我学了一招 ),但是楼上的许多观点我还是很难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难得您会去网上再学习,上次论坛上有个帖子说的是舌簧喇叭调整间距会改变电感。
我怎么说人家都不相信。

我的看法就是电感基本不变,变的是反电动势,导致阻抗变大,用电感表测量表现为电感变大,其实 ...

仔细一想,道理就像我们分析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一样,学习了。

网友:
非专业人士,很多东西都看不懂啊。

不过有句话我认为不妥

“同一重量的物体各有一孩儿和大人提起来,我想不会有人说大人更省力吧.”

说实在的,我认为肯定是大人省力!

网友:
回复 oldsheepf 朋友
         我确实不知还有该定论及定论的真正理由是啥,出处在那里,我想了解一下.我猜想会不会这定论的理由就是你的论点.就是"阻抗匹配时内阻上消耗的功率等于负载上消的功率,也就是:当负载消耗1千瓦时内阻上也消耗1千瓦.电路虽匹配了但从能耗上看似乎是有用消耗与无用消耗比为1比1,实在不合理(这也是你所谓关子所在).所以你的表述为"供电系统中是绝不能搞阻抗匹配的.给人感觉是人为的不搞匹配.
               而我的观点是"供电系统是由于客观的技术因素和配电网的复杂性,用户负载的不可控性而造成了,难以进行有效的阻抭匹配输电.只能是一种被动接受失配输送的现实,并非主观所为.所以我强调的是电源或信号源中的电能通过传翰线至负载时还是要遵循阻抗匹配原则的,只有这样才能使传输过程中消耗最小,效率最高,因为此时负载从电源或信号源中得到的电功率最大.
               当电源或信号源确定后,如要使其电能以最大的功率通过传输线传达至负载.那么这个负载R的选定就是一个阻抭匹配过程.当这个R的取值与电源或信号源最佳匹配时.我们可测定到电源端或信号源端的电压和回路电流都达到最大值,同时负载R的端电压和回路中的电流也都达到最大值.那么电源或信号源上所呈现的电功率应为Pout  = I×U源(电源或信号源) , 此时负载上所呈现的电功率应为Pin= I×UR(UR为负载上的端电压).现在很明显,当Pout=Pin时,传输效率最高(这种匹配状态是任何能量传递的电路中我们所追求的).以上算式中没有把传输线考虙进去是为了说明方便.当然传输线损耗永远不为零所以一般Pout ≈ Pin. 关于电路传输线巳经说过可归入r或R.道理是一样的.
                    你所谓内阻上所消耗的1KW就是我算式中的Pout,你所谓负载上所消耗的1kw就是我算式中的Pin.
                    为此你把电源向负载提供的输出功率当成无用功率来看了,而且又与负载上所消耗的有用功率相等.好象问题很严重,浪费很厉害.由此使你产生了"供电系统中绝不能搞阻抭匹配的,"说法.且用所谓"关子"作为理由.但实际又是怎样呢?电源明明输出1kw电功率,负载也得到1kw电功率.你却做了简单相加.误以为在阻抗匹配下的供电将为造成负载功率得益率只有电源输出功率的一半.
                  还有你的论点本来就自相矛盾.以下请看:"你的意思是供电系统如果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将造成负载上消耗1kw,同时内阻上也消耗1kw.假设该看法成立.那么我想问你这一共输出的2kw出处在何方?.我想出处肯定是该电源吧.即然说电源输出了2kw的功率.而负载却只得到1kw.说明了啥问题?只有二种情况,一种是电路有问题(阻抭没匹配),一种可能思考有偏差. 理由是在阻抗匹配的状态下应该是  Pout=Pin 或 Pout ≈ Pin.  并且源端和负载端的端电压及工作电流都达到最大值.  现在来看你所表达的电路状况, 显然不是在阻抗匹配状态.然而你的论点我也没找到其它的技术支撑点.唯一想知道的就是你所说的"定论"的理由.定论又是怎么表述的.是否跟你的表迖有技术上的关联或支持.否则你的论点没法成立.因为你唯一的技术理由所表述的电路工作状态本来就不是阻抗匹配状态.只不过你误以为该电路状态是处在阻抗匹配状态.
                     我们分柝的只不过是最小系统.必过大系统的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我认为供电系统是由于种种原因,供电网络、用电调度及终端情况的不可控性的存在所以无法进行有效的阻抗匹配.实出无奈.但随机情况下很有可能在某一时刻的供电状态下会匹配的很好.可惜不可控.
                      如对一般相对独立的电器中的负载或多元电路及一些电子产品电路中的电源部分,包括一次源二次源它都有相对固定的负载,创造了实现阻抗匹配达到对电源有较高的利用率的可能性.为此一些外置电源都称为电源适配器.利用阻抗的匹配来实现功率的匹配.绝对不会大牛拉小车.达到最节约电源体硬件资源的情况下能达到最大功率的输出.
                  实质上画一画、搭一搭、测一测匹配与不匹配时的电路情况(最小系统足够)就相当明了了.
                       oldsheepf 朋友我知道实际上你对阻抗匹配意义、目的、原理都了解的,怎么会...................

网友A:
“内阻上所消耗的1KW就是我算式中的Pout”?恐怕你连什么是电源内阻都没弄清楚,才会有这样的理解,后面还有一些不值一驳的观点,比如“还有你的论点本来就自相矛盾.以下请看:"你的意思是供电系统如果在阻抗匹配的情况下.将造成负载上消耗1kw,同时内阻上也消耗1kw.假设该看法成立.那么我想问你这一共输出的2kw出处在何方?.我想出处肯定是该电源吧.即然说电源输出了2kw的功率.而负载却只得到1kw.说明了啥问题?”。我想凡懂点电工理论的人都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算了,都算我错,说实在的,我连您的大作都没有耐心看完。休战,不再回你的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阻上所消耗的1KW就是我算式中的Pout”?恐怕你连什么是电源内阻都没弄清楚,才会有这样的理解,后面还有一些不值一驳的观点,比如“还有你的论点本来就自相矛盾.以下请看:"你的意思是供电系统如果在阻抗匹配的情 ...

                   刚刚还同意我的1~4点.怎么你又判断我连内阻都没弄清楚.应该我在1~4中有这内容的..你没有耐心看完我的贴不知道为何故总觉得你很自信.反正你的反应和表态又激动了.把这当成打仗了.那我这笨蛋就叫你一声老师你消消气吧!我错了!其实谁对谁错都可以有各自判断..这种基础题无论说的谁对谁错也升不了级也降不了级.别太当真了.我希望老师你是对的.同时也尊重你老师的选择不再对话.就让别人去判断.

网友:
"供电系统(包括电源与负载的配置)是不是也要追循阻抗匹配供电方式.且是今后努力发展的方向".本人持肯定的态度.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供电系统是绝不能搞阻抗匹配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到"百度"搜一搜.提供你的内容为:输电与阻抗匹配、供电与阻抗匹配、供电系统与阻抗匹配、变压器输电的阻抗匹配、看一看啥结果.     再搜一捜:    "供电系统是绝不能搞阻抗匹配的"啥结果

推荐下载一本书:

网友:
本来我不想再回您的贴了,主要是我没有时间看您的长篇大论,但对您自称笨蛋有点受不了,当然我在这个领域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专家,不过电工理论是比较熟悉的。既然谁也说服不了谁,那么我们各自保持自己的观点,看看是否有坛友有别的高见,也许真正的专家在笑话你我中的某一位或两者呢。

网友:
本人认为论坛是学习交流的平台又有别于真实的学校.首先把自已当成学生是自已应保持的心态.在论述中有各种知识理解上的碰撞这是学习的过程,实属正常.没理由在乎人家对自己的评判或作出的反应.因为这个不是求知的目的.就算谁对了那也不是你的发明.只不过是对先人理论的正确理解消化而巳.从而更加固巩认识,同时也共同提高了别人.这才是论坛交流所在的意义和目的.也是真正来论坛求知的目的.至于人家怎么看自已是人家的事自已无法掌控.你不要抱有任何预想或更高的期待.如果真正把自已当成求知者是学生,那么人家怎样看你甚至笑你就都无所谓了.否则会浮躁、急躁.在知识的海洋里自已永远是学生.还差得很远.很不熟悉.因此提高、求实、是永恒的主题.我愿意一直当学生.这样会学得很轻松.学习可以是笨鸟先飞.论坛不是赛场.、秀场.否则就找错地方了................

网友:
未有太多时间去拜读各篇冗长的文章,更未去深入分析谁的观点的对与错。
不过觉得oldsheepf的文笔不错,能够将观点明明白白地准确表达出来。

网友:
我们玩矿机的,也不必探讨高深的理论问题,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爱好,哪位楼主能介绍一下具体的高阻抗耳机的做法,自己做一个。最好图文并茂,有详细的数据。谢谢了!!!

网友:
好像《少年电工》里介绍过,不过现在自己制作高阻耳机大概反而困难了,因为要求用的漆包线越细越好,这样才能得到高阻抗,而现在很难零买到漆包线了,总不见的花上几十元买一公斤漆包线为做一个耳机吧?除非实在烧得不行。

网友:
基础概念性的东西真正能掌握好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谢谢LZ又让我温习了一遍,加深了印象。

网友(2010-05-09):
很好的理论知识;
很有价值的帖子!
小弟学习了

网友(2011-08-08):
一般家用的功放可以承受多大的输入阻抗和电压?

网友(2011-11-09):
今天又长见识了.

网友(2013-04-11):
感谢分享资料教程

网友(2013-12-17):
长见识了,谢谢老师!
学习了.

网友(2014-03-02):
原来科普知识。

网友:
知识贴,学习一下阻抗。

网友:
感谢楼主~慢慢消化~

网友(2016-09-23):
阻抗,匹配,相关相连

网友:
电力设备也是要讲匹配的,不过他的匹配原则不是常说的“阻抗匹配”而已,是阻抗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