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电阻

楼主(2008-09-20):
概念
导体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就叫该导体的电阻。
  电阻器简称电阻(Resistor,通常用“R”表示)是所有电子电路中使用最多的元件。电阻的主要物理特征是变电能为热能,也可说它是一个耗能元件,电流经过它就产生内能。电阻在电路中通常起分压分流的作用,对信号来说,交流与直流信号都可以通过电阻。
  电阻都有一定的阻值,它代表这个电阻对电流流动阻挡力的大小。电阻的单位是欧姆,用符号“Ω”表示。欧姆是这样定义的:当在一个电阻器的两端加上1伏特的电压时,如果在这个电阻器中有1安培的电流通过,则这个电阻器的阻值为1欧姆。
  在国际单位制中,电阻的单位是Ω(欧姆),此外还有 KΩ(千欧), MΩ(兆欧)。其中:
  1MΩ=1000KΩ , 1KΩ=1000Ω。
  电阻的阻值标法通常有色环法,数字法。色环法在一般的的电阻上比较常见。由于手机电路中的电阻一般比较小,很少被标上阻值,即使有,一般也采用数字法,即:
  10^1——表示10Ω的电阻; 10^2——表示100Ω的电阻; 10^3——表示1KΩ的电阻; 10^4——表示10KΩ的电阻; 10^6——表示1MΩ的电阻; 10^7——表示10MΩ的电阻。
  如果一个电阻上标为22*10^3,则这个电阻为22KΩ。
  数码法
  用三位数字表示元件的标称值。从左至右,前两位表示有效数位,第三位表示10n(n=0~8)。当n=9时为特例,表示10^(-1)。塑料电阻器的103表示10*10^3=10k。片状电阻多用数码法标示,如512表示5.1kΩ。电容上数码标示479为47*10^(-1)=4.7pF。而标志是0或000的电阻器,表示是跳线,阻值为0Ω。数码法标示时,电阻单位为欧姆,电容单位为pF,电感一般不用数码标示。
  电阻器的电气性能指标通常有标称阻值,误差与额定功率等。
  它与其它元件一起构成一些功能电路,如RC电路等。
  电阻是一个线性元件。说它是线性元件,是因为通过实验发现,在一定条件下,流经一个电阻的电流与电阻两端的电压成正比——即它是符合欧姆定律:I=U/R
  常见的碳膜电阻或金属膜电阻器在温度恒定,且电压和电流值限制在额定条件之内时,可用线性电阻器来模拟。如果电压或电流值超过规定值,电阻器将因过热而不遵从欧姆定律,甚至还会被烧毁。线性电阻的工作电压与电流的关系如图1所示。 电阻的种类很多,通常分为碳膜电阻,金属电阻,线绕电阻等:它又包含固定电阻与可变电阻,光敏电阻,压敏电阻,热敏电阻等。
  通常来说,使用万用表可以很容易判断出电阻的好坏:将万用表调节在电阻挡的合适挡位,并将万用表的两个表笔放在电阻的两端,就可以从万用表上读出电阻的阻值。应注意的是,测试电阻时手不能接触到表笔的金属部分。但在实际电器维修中,很少出现电阻损坏。着重注意的是电阻是否虚焊,脱焊。
  作用:
  主要职能就是阻碍电流流过 ,应用于限流、分流、降压、分压、负载与电容配合作滤波器及阻匹配等.
英语解释
电阻
  [拼音] [diàn zǔ]
  [ Electrics ] ( electric ) resistance
  相关词组电阻器
  [ Electrics ] a resistor
  =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 电阻温度系数
  tcr
  欧姆计;电阻表
  ohmmeter
  静态电阻
  static resistance
  绝对欧姆(电阻力单位,等于一欧姆的十亿分之一)
  abohm
  内电阻
  [ Electrics ] internal resistance
  热敏电阻
  thermistor
  = digital volt ohmmeter 数字式电压电阻表
  dvom
  【电】电阻率
  resistivity
  【电】贝格欧姆(电阻单位,等于十亿欧姆)
  begohm
  分路电阻
  shunt resistance
  对地电阻
  resistance to ground
  电阻率
  [ Electrics ] resistivity ; specific resistance
  欧姆(电阻单位)
  ohm
  电阻表
  [ Electrics ] an ohmmeter
  串联电阻
  [ Electrics ] series resistance
  电阻性
  resistiveness
  (导体的)电阻
  resistance
  电阻引擎
  resistojet

楼主:
电阻的分类
a.按阻值特性:固定电阻、可调电阻、特种电阻(敏感 电阻)
不能调节的,我们称之为固定电阻,而可以调节的,我们称之为可调电阻.常见的例如收音机音量调节的,主要应用于电压分配的,我们称之为电位器.
  b.按制造材料: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等.
  C.按安装方式: 插件电阻、贴片电阻.
  电阻的主要参数
  a. 标称阻值:标称在电阻器上的电阻值称为标称值.单位: Ω, kΩ, MΩ.标称值是根据国家制定的标准系列标注的,不是生产者任意标定的. 不是所有阻值的电阻器都存在.
  b.允许误差:电阻器的实际阻值对于标称值的最大允许偏差范围称为允许误差.误差代码:F 、 G 、 J、 K…
  c. 额定功率: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假设周围空气不流通,在长期连续工作而不损坏或基本不改变电阻器性能的情况下,电阻器上允许的消耗功率.常见的有1/16W 、 1/8W 、 1/4W 、 1/2W 、 1W 、 2W 、 5W 、10W
  阻值和误差的标注方法
  a.直标法—将电阻器的主要参数和技术性能用数字或字母直接标注在电阻体上.
  eg: 5.1k Ω 5% 5.1k Ω J
  b.文字符号法—将文字、数字两者有规律组合起来表示电阻器的主要参数.
  eg: 0.1Ω=Ω1=0R1, 3.3Ω=3Ω3=3R3,3K3=3.3KΩ
  c.色标法—用不同颜色的色环来表示电阻器的阻值及误差等级.普通电阻一般有4环表示,精密电阻用5环.
  d.数码法
  用三位数字表示元件的标称值。从左至右,前两位表示有效数位,第三位表示10^n(n=0~8)。当n=9时为特例,表示10^(-1)。
  0-10欧带小数点电阻值表示为XRX,RXX. eg :
  471=470Ω 105=1M 2R2=2.2Ω
  塑料电阻器的103表示10*10^3=10k。片状电阻多用数码法标示,如512表示5.1kΩ。电容上数码标示479为47*10^(-1)=4.7pF。而标志是0或000的电阻器,表示是跳线,阻值为0Ω。数码法标示时,电阻单位为欧姆,电容单位为pF,电感一般不用数码标示。
  色环电阻第一环如何确定
  请参照色标法图片
  a.四环电阻:
  因表示误差的色环只有金色或银色,色环中的金色或银色环一定是第四环.
  b.五环电阻:
  (1)从阻值范围判断:因为一般电阻范围是0-10M,如果我们读出的阻值超过这个范围,可能是第一环选错了.
  (2)从误差环的颜色判断:表示误差的色环颜色有银、金、紫、蓝、绿、红、棕.如里靠近电阻器端头的色环不是误差颜色,则可确定为第一环.
普通电阻的选用常识
a.正确选有电阻器的阻值和误差:
  阻值选用:原则是所用电阻器的标称阻值与所需电阻器阻值差值越小越好.
  误差选用:时间常数RC电路所需电阻器的误差尽量小.一般可选5%以内.对退耦电路,反馈电路滤波电路负载电路对误差要求不太高.可选10%-20%的电阻器.
  b.注意电阻器的极限参数:
  额定电压:当实际电压超过额定电压时,即便满足功率要求,电阻器也会被击穿损坏.
  额定功率:所选电阻器的额定功率应大于实际承受功率的两倍以上才能保证电阻器在电路中长期工作的可靠性.
  c.要首选通用型电阻器:
  通用型电阻器种类较多、规格齐全、生产批量大,且阻值范围、外观形状、体积大小都有挑选的余的,便于采购、维修.
  d.根据电路特点选用:
  高频电路:分布参数越小越好,应选用金属膜电阻、金属氧化膜电阻等高频电阻.
  低频电路:绕线电阻、碳膜电阻都适用.
  功率放大电路、偏置电路、取样电路:电路对稳定性要求比较高,应选温度系数小的电阻器.
  退耦电路、滤波电路: 对阻值变化没有严格要求,任何类电阻器都适用.
  e.根据电路板大小选用电阻:
  敏感电阻器常识:
  a.热敏电阻:
  是一种对温度极为敏感的电阻器.分为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电阻器.选用时不仅要注意其额定功率、最大工作电压、标称阻值,更要注意最高工作温度和电阻温度系数等参数,并注意阻值变化方向.
  b.光敏电阻:
  阻值随着光线的强弱而发生变化的电阻器. 分为可见光光敏电阻、红外光光敏电阻、紫外光光敏电阻.选用时先确定电路的光谱特性.
  c.压敏电阻:
  是对电压变化很敏感的非线性电阻器.当电阻器上的电压在标称值内时,电阻器上的阻值呈无穷大状态,当电压略高于标称电压时,其阻值很快下降,使电阻器处于导通状态,当电压减小到标称电压以下时,其阻值又开始增加.
  压敏电阻可分为无极性(对称型)和有极性(非对称型)压敏电阻.选用时,压敏电阻器的标称电压值应是加在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的2-2.5倍.另需注意压敏电阻的温度系数.
  d.湿敏电阻:
  是对湿度变化非常敏感的电阻器,能在各种湿度环境中使用.它是将湿度转换成电信号的换能器件.选用时应根据不同类型号的不同特点以及湿敏电阻器的精度、湿度系数、响应速度,湿度量程等进行选用.
  注:电阻在低频的时候表现出来的主要特性是电阻特性,但在高频时,不仅表现出电阻特性,还表现出电抗特性的一面这在无线电方面(射频电路中尤其重要).

楼主:
常见导体的电阻率以及计算
  物体电阻计算公式:R=ρL/S,其中,L为物体长度,S为物体的横截面积,比例系数ρ叫做物体的电阻系数或是电阻率,它与物体的材料有关,在数值上等于单位长度、单位面积的物体在20℃时所具有的电阻值。
  常见导体的电阻率
  材料 20℃时的电阻率 (µΩ• m)
  银 0.016
  铜 0.0172
  金 0.022
  铝 0.029
  锌 0.059
  铁 0.0978
  铅 0.206
  汞 0.958
  碳 25
  康铜(54%铜,46%镍) 0.50
  锰铜(86%铜,12%锰,2%镍) 0.43
国家标准电阻标称值
标称值系列
  E24(误差±5%):1.0,1.1,1.2,1.3,1.5,1.6,1.8,2.0,2.2,2.4,2.7,3.0,3.3,3.6,3.9,4.3,4.7,5.1,5.6,6.2,6.8,7.5,8.2,9.1
  E12(误差±10%):1.0,1.2,1.5,1.8,2.2,3.0,3.9,4.7,5.6,6.8,8.2
  E6(误差±20%):1.0,1.5,2.2,3.3,4.7,6.8
  标称额定功率:
  线绕电阻系列:3W,4W,8W,10W,16W,25W,40W,50W,75W,100W,150W,250W,500W
  非线绕电阻系列:0.05W,0.125W,0.25W,0.5W,1W,2W,5W
  英语解释:
  Resistance means the inhibition from conductor to current. The symbol of resistance is (R) and the unit of resistance is (Ω).
  电阻计算公式:R=U/I=U方/P
  接地电流:在大地或在接地极中流过的电流。
  接地导体:指构成地的导体,该导体将设备、电气器件、布线系统、或**导体(通常指中性线)与接地极连接。
  接地极:构成地的一种导体。
  接地连接:用来构成地的连接,系由接地导体、接地极和围绕接地极的大地(土壤)或代替大地的导电体组成。
  接地网:由埋在地中的互相连接的裸导体构成的一组接地极,用以为电气设备和金属结构提供共同地。
  接地系统:在规定区域内由所有互相连接的多个接地连接组成的系统。
  接地极地电阻:接地极与电位为零的远方接地极之间的欧姆律电阻。(注:所谓远方是指一段距离,在此距离下,两个接地极互阻基本为零。)
  接地极互阻:指以欧姆为单位表示的,一个接地极1A直流电流变量在另一接地极产生的电压变量。
  电位:指某点与被认为具有零电位的某等电位面(通常是远方地表面)间的电位差。
  接触电压:接地的金属结构和地面上相隔一定距离处一点间的电位差。此距离通常等于最大的水平伸臂距离,约为1m。
  跨步电压:地面一步距离的两点间的电位差,此距离取最大电位梯度方向上1m的长度。(注:当工作人员站立在大地或某物之上,而有电流流过该大地或该物时,此电位差可能是危险的,在故障状态时尤其如此)
  (架空线防雷保护用)接地极:指一个导体或一组导体,装设在输电线路下方,位于地面或地面上方,但绝大多数在地下,并与铁塔或电杆基础相连。
  土壤电阻率:是指一个单位立方体的对立面之间的电阻,通常以Ω•m或Ω•cm为单位。
电阻的命名方法
根据部颁标准(SJ-73)规定,电阻器、电位器的命名由下列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主称);第二部分:(材料);第三部分(分类特征);第四部分(序号)。它们的型号及意义见下表。

网友:
感谢激光兄的资料帖.学习了..

网友(2011-05-31):
图收藏了。学学啊。

网友(2011-11-09):
记得上次去面试的时候有一道题目是"1M=多少欧姆"俺居然答错了.
事后面试的主管直说我的理论基础知识太差了.偶那个汗呀.

网友(2013-04-11):
感谢分享资料教程

网友(2013-12-17):
谢谢山东激光老师!学习了。

网友:
看到第二篇,学习中……

网友(2014-01-24):
温度系数为负值是不是表示20摄氏度以下,电阻的阻值随着温度的降低而下降。
也是符合温度越好阻值越大的规律的?

网友:
必须学习啊  这个很实用

网友:
无源器件中电阻是耗能元件,常说通过它的电流是有来无回,无论交直流电路都比较简单。而电感电容就比较复杂,尤其在交流电路中,感抗容抗电抗阻抗很麻烦,不但有有功还有无功。

网友:
非常实用的资料

网友:
图收藏了。学学啊

网友(2020-10-15):
感谢资料帖.学习了..

网友(2020-12-12):
这个。。。学校里没学好,幸亏有这个帖子

网友A:
钽电阻是用钽做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阻是用钽做的吗?

钽电容   电解电容的一种

没听说过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钽电阻是用钽做的吗?

钽电容  是  电解电容的一种

没听说过钽电阻

网友:
有用,学习了, 正好需要康铜和锰铜的资料,这两天自己绕个万用表的电阻

网友:
没想到金的电阻比铜的电阻还大

网友(2021-04-30):
感谢分享,非常有用的知识

网友:
虽然黄金的电阻没有铜小,但是很多高档的设备插头都镀金,因为金稳定,不会会生锈或铜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