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开关电源单端小胆机

楼主(2008-09-21):
工作中,外壳还没到!

网友:
说说效果?

网友:
印刷版做胆机也另有风味,还有印刷版焊接的牛……
应该出套件推广一下!

网友A:
这个就是开关电源吗 ???

:这个就是开关电源吗 ???

网友:
:如果是的话,感觉体积有些偏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扰情况怎么样?只提供屏压?还是灯丝也用?

使用开关电源灯丝只能用直流吧?

屏压和灯丝都是开关电源供电.
干扰问题己解决,所以才做几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开关电源吗 ???

是的.
电源体积是115*57*25mm

网友C:
此电源与普通的开关电源有何不同,请介绍一下,最好能有电路图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电源与普通的开关电源有何不同,请介绍一下,最好能有电路图对比一下。

此2款开关电源专为持定胆机研制的.
工作频率130KHz

网友:
上个图看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电源体积是115*57*25mm

:这个体积不错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开关电源与普通线性电源感觉怎么样?
有一只6P1管子可能;漏气了!

网友:
用外壳是要把管子露在外面比较好

网友:
开关电源有成品吗?俺也想尝尝鲜。。。

网友E:
到底有何好处?
不会是电磁污染大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底有何好处?
不会是电磁污染大户吧?!

EMC做好了就不会电磁污染.
此电源可通过EMC标准B级还有8db余量.

网友:
好象不是6P1,是6F3

楼主:
是6F3

网友(2008-10-29):
用开关电源做电源不知道够不够功率?推出的声音够力吗?

网友:
开关电源对音频设备干扰不大,主要是高次谐波难以清除,对收音机在中波和短波段有不可消除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