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DT-830老数字表

楼主(2008-09-22):
周末检破烂,遇到一个830表;感觉品象还可以,就买回来了;实验结果是“交流”档和检测“通断”的那档没反映;
上网搜索知识;最后分析确认是一个IC块损坏;这个表的“二极管”档和“通断”档是分开的;很多表这俩功能在一个档;

经查这个IC是TL062,内部是俩运放,一个负责“交流”部分,一个负责判断“通断”的;所以交流档就没“反映”了;

赶忙去电子市场2元买来新的TL062,拆下坏的之后,为了以后维修方便,就直接安装个插座上去;
经实验:一切都正常了;现在就是各档位精度不知道调整那个微调电阻啊;请高手赐教;上面一共有5个微调;

这样的细小印刷电路,焊接是重要的,焊好后要注意清理松香,然后用究竟清洗一下;可几乎乱真;

楼主:
回2楼的话

我是在旧货地摊买的

网友:
比我的品相好. 楼主几米买的?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回5楼,我的花了15元,比楼上新的都贵啊!哈哈!

我很喜欢它内部讲究的设计,还有200uA档;

网友:
现在这种表,基本箩卜价啦~
楼主练练手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5楼,我的花了15元,比楼上新的都贵啊!哈哈!

我很喜欢它内部讲究的设计,还有200uA档;

运气真好. 俺们这里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场子.

网友A:
我有個830,直流電流檔250mA等檔没反映,但10A檔有反應,如何修?

网友:
恭喜楼上得便宜好表!
这表我有,标准线路,用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個830,直流電流檔250mA等檔没反映,但10A檔有反應,如何修?

我的是UNI-T

楼主:
楼上的830如果只是直流电流档没反映,可能是保险丝断或分流电阻断也可能相应的印刷电路烧断;仔细检查,顺藤摸瓜好找。

网友B:
楼主的830小数点是不是还有些问题,档位在直流20伏的话,从左至右第一个零的后面应该有一个“点”。
该型号表我也有一个,后面写着  japan   是不是日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830小数点是不是还有些问题,档位在直流20伏的话,从左至右第一个零的后面应该有一个“点”。
该型号表我也有一个,后面写着  japan   是不是日产的?

哈哈!观察的真细致,可能是导电橡胶没接触好;当时那个液晶屏的有机玻璃罩断了两个固定钩,有点松动;

我的也写着JAPAN,但是我怀疑是国内组装;因为那个不干胶贴印刷水平很一般,我个人的感觉是只有我们国家做事情不那么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個830,直流電流檔250mA等檔没反映,但10A檔有反應,如何修?

内部有个保险管烧了

网友(2014-07-25):
各位都是高手。看看就受益。

网友:
硬芯的表,不错,值得修一下,买几块TL062加上一块7106,以后就省得买表了

网友:
7106和7129的外围都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個830,直流電流檔250mA等檔没反映,但10A檔有反應,如何修?

换一只保险管就好

网友:
还有这样的830?好像和我的不太一样呢。

网友A(2014-11-09):
引用 网友C:
换一只保险管就好

已經換了,已經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經換了,已經修好!

呵呵,小电流档有保险管保护,10A以上的大电流档没有保护,以此判断。祝贺!

网友:
这也能修,值得效仿

网友:
质量比现在市场上的830强.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