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三灯外差机

楼主(2008-09-23):
直流三灯外差机开工了!底台用这个做:
把一边折起,开孔、钻孔:
装管座的大孔是用这个开孔器开的:
电路以这个为蓝本: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大哥,最好还是找个铝合金窗框的下脚料,铁的太硬了。

网友:
期待作品。
然后向胆F进军。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1k和104k就好,中短波都有了。
不行就自绕吧,不难的。

若您有LC表则绕线圈变成一种乐趣了。
等有了Q表就是神!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参与我的话题。先把主要零件摆上看看
输出变压器用这个改
数据参考原国营上海广播器材厂出品的451型交直流四灯旅行收音机(3500T/88T,原接10欧姆扬声器)。测得用于改制的这个小电源变压器的初级为0.05漆包线5520匝,直流电阻2K,先不动;算得次级用0.31线、4欧绕88匝,8欧绕122匝,矽钢片由原来的对插改为同向插入
改完:
焊装要找个大块的时间,准备国庆节期间组立完毕

网友B:
期待成功。
关于线圈。
我用104k的调谐带宽9.6-16兆赫。
是修改变频管的电阻极限效果。
加绕不知道能不能做到6-16兆覆盖。
供您参考。

网友C:
104k应该是6~18MHz才对呀,若频率覆盖范围不正确应该调整垫整电容和并联电容使其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期待成功。
关于线圈。
我用104k的调谐带宽9.6-16兆赫。
是修改变频管的电阻极限效果。
加绕不知道能不能做到6-16兆覆盖。
供您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4k应该是6~18MHz才对呀,若频率覆盖范围不正确应该调整垫整电容和并联电容使其满足要求。

不练大哥。俺是听了您的教导采用104k的。
不过俺是用在1a2上啊。不是用在交流管上。
按照您的要求调整了便品管的电阻。
反正在不失真的情况下只能调整到9.6-16兆赫。
如果硬调的话能覆盖到6-18.也可以,高端有失真。但是如果不失真的情况下,只能9.6-16.
呵呵莪

网友D:
用在直流管和交流管好像不会改变频率覆盖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电抗不同,所以频率会有变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在直流管和交流管好像不会改变频率覆盖罢……

反正我做的1a2配104k是绝对会,而且高端震荡强,低端弱。
不过乙电到28v还是可以收听。不过声音小。带宽覆盖变成12-16兆。
这个我觉得不是覆盖的问题。而是停震的问题。
线圈和震荡圈何以在6-18,但是用在1a2上。低端停震。是这个问题。

网友:
搞个超外差。。。。。。

已经有了中周,再搞再生式,就失去了变频的意义。其实楼主完全可以,在既有条件下,做个超外差的,那是机器的性能要好的多。 只要,把这个周周的初级与次级使用,就可以了。

网友:
:搞四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