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簧喇叭构造

楼主(2008-09-23):
今天拆了一个8寸舌簧喇叭,重点拍了几张舌簧构造,不知对自制坛友有否帮助。

网友:
好帖呀,构造零件一目了然!
光线照射方向调整一下会更好
有些图片可能因为距离太近变虚,可以适当离远一些,然后将多余部分在软件中裁切处理后再贴上来。

网友:
能当高阻值耳机用吗,我也有两个不知道能当何用?

网友:
舍簧的焊锡太厚了。薄薄的、又结实的好!

网友:
真舍得拆呀!

既然已经拆了,建议配好光线、调好焦距,认认真真的再拍一次,发表出来供大家存起来参考。

网友:
梁兄您好!那个SC2-300耳机有点眉目了,节后能邮来(估计),您那耳机架,是利用什么宝贝做的?用别的耳机架?塞进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旧货摊买一个耳机连话简的东西改的。祝贺您!

网友B:
照片比较模糊,但是还能看个意思。
另外弱弱得问一个小问题,不要笑我。我也买了这用舌簧喇叭,但是上面的螺丝太死了,拧不动,都快豁了。有什么方法拧下来么??
另外本人非文弱书生,实在是锈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比较模糊,但是还能看个意思。
另外弱弱得问一个小问题,不要笑我。我也买了这用舌簧喇叭,但是上面的螺丝太死了,拧不动,都快豁了。有什么方法拧下来么??
另外本人非文弱书生,实在是锈死了:(

在螺丝处滴两滴机油(可以在修汽车或摩托车那要一点),过两天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也一样,用锤轻轻的敲上面那片铁,向螺丝松的方向移动,取出磁体就好办了。

网友:
我也拆了一支舌簧喇叭,替L.D老师上传些照片,请教L.D老师舌簧喇叭阻抗是不是越高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拍得好!阻抗要和机子匹配才好,不一定越高越好。

网友:
:张老板的图片,照得相当的不错的,如果把尺寸调到800*500,上传上来,看起来就更爽了!

网友:
张老板不光有好的矿石收音机零件,还有高级数码相机呢,照的挺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铜架和舌簧的连接只是二支细黄铜线支撑,对舌簧上下活动无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