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光二极管

楼主(2008-09-23):
发光二极管简称为LED。由镓(Ga)与砷(AS)、磷(P)的化合物制成的二极管,当电子与空穴复合时能辐射出可见光,因而可以用来制成发光二极管,在电路及仪器中作为指示灯,或者组成文字或数字显示。磷砷化镓二极管发红光,磷化镓二极管发绿光,碳化硅二极管发黄光。
  它是半导体二极管的一种,可以把电能转化成光能;常简写为LED。发光二极管与普通二极管一样是由一个PN结组成,也具有单向导电性。当给发光二极管加上正向电压后,从P区注入到N区的空穴和由N区注入到P区的电子,在PN结附近数微米内分别与N区的电子和P区的空穴复合,产生自发辐射的荧光。不同的半导体材料中电子和空穴所处的能量状态不同。当电子和空穴复合时释放出的能量多少不同,释放出的能量越多,则发出的光的波长越短。常用的是发红光、绿光或黄光的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约5伏。它的正向伏安特性曲线很陡,使用时必须串联限流电阻以控制通过管子的电流。限流电阻R可用下式计算:
  R=(E-UF)/IF
  式中E为电源电压,UF为LED的正向压降,IF为LED的一般工作电流。发光二极管的两根引线中较长的一根为正极,应按电源正极。有的发光二极管的两根引线一样长,但管壳上有一凸起的小舌,靠近小舌的引线是正极。
  与小白炽灯泡和氖灯相比,发光二极管的特点是:工作电压很低(有的仅一点几伏);工作电流很小(有的仅零点几毫安即可发光);抗冲击和抗震性能好,可靠性高,寿命长;通过调制通过的电流强弱可以方便地调制发光的强弱。由于有这些特点,发光二极管在一些光电控制设备中用作光源,在许多电子设备中用作信号显示器。把它的管心做成条状,用7条条状的发光管组成7段式半导体数码管,每个数码管可显示0~9十个数目字。
  发光二极管分类
  发光二极管还可分为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高亮度发光二极管、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变色发光二极管、闪烁发光二极管、电压控制型发光二极管、红外发光二极管和负阻发光二极管等。
  1.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 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具有体积小、工作电压低、工作电流小、发光均匀稳定、响应速度快、寿命长等优点,可用各种直流、交流、脉冲等电源驱动点亮。它属于电流控制型半导体器件,使用时需串接合适的限流电阻。
  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的发光颜色与发光的波长有关,而发光的波长又取决于制造发光二极管所用的半导体材料。红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650~700nm,琥珀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630~650 nm ,橙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610~630 nm左右,黄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585 nm左右,绿色发光二极管的波长一般为555~570 nm。
  常用的国产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有BT(厂标型号)系列、FG(部标型号)系列和2EF系列,见表4-26、表4-27和表4-28。
  常用的进口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有SLR系列和SLC系列等。
  2.高亮度单色发光二极管和超高亮度单色发光二极管 高亮度单色发光二极管和超高亮度单色发光二极管使用的半导体材料与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不同,所以发光的强度也不同。
  通常,高亮度单色发光二极管使用砷铝化镓(GaAlAs)等材料,超高亮度单色发光二极管使用磷铟砷化镓(GaAsInP)等材料,而普通单色发光二极管使用磷化镓(GaP)或磷砷化镓(GaAsP)等材料。
  常用的高亮度红色发光二极管的主要参数见表4-29,常用的超高亮度单色发光二极管的主要参数见表4-30。
  3.变色发光二极管 变色发光二极管是能变换发光颜色的发光二极管。变色发光二极管发光颜色种类可分为双色发光二极管、三色发光二极管和多色(有红、蓝、绿、白四种颜色)发光二极管。
  变色发光二极管按引脚数量可分为二端变色发光二极管、三端变色发光二极管、四端变色发光二极管和六端变色发光二极管。
  常用的双色发光二极管有2EF系列和TB系列,常用的三色发光二极管有2EF302、2EF312、2EF322等型号,见表4-31。
  4.闪烁发光二极管 闪烁发光二极管(BTS)是一种由CMOS集成电路和发光二极管组成的特殊发光器件,可用于报警指示及欠压、超压指示。其外形、内部结构图及内电路框图见图4-26和图4-27。
  闪烁发光二极管在使用时,无须外接其它元件,只要在其引脚两端加上适当的直流工作电压(5V)即可闪烁发光。
  5.电压控制型发光二极管 普通发光二极管属于电流控制型器件,在使用时需串接适当阻值的限流电阻。电压控制型发光二极管(BTV)是将发光二极管和限流电阻集成制作为一体,使用时可直接并接在电源两端。

网友A(2010-03-23):
谢谢激光兄!我把它们都复制保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激光兄!我把它们都复制保存了。

让好帖浮起来!顶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激光兄!我把它们都复制保存了。

让有用的资料重新出来,顶的好!

网友:
最好有具体参数,例如工作点的推荐数值等等,就更加完美了!

网友B:
能想象出多少种发光二极管的用途?做指示灯,照明,稳压,检波,变容,做数码管,还有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表格呢?这个不错,

网友C(2010-10-03):
引用 网友B:
能想象出多少种发光二极管的用途?做指示灯,照明,稳压,检波,变容,做数码管,还有什么呢?

CD机的数字输出上焊个led就成光纤输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据说某些LED管的反向漏电流和光照强度有关,可充当光电二极管用.

网友:
杜洋的《LED进化史》有要的没?
刚传到论坛的115网盘中.
在 晶体管资料\LED.PDF。
文件有7M,所以没直接传到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用它作指示灯。

网友(2011-01-03):
那如何区分电流控制型发光管和电压控制型发光管呢?

网友(2012-08-18):
原来还有这么多用途啊 只是用来做照明或者指示

网友(2013-04-11):
感谢分享资料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CD机的数字输出上焊个led就成光纤输出了。

理想和现实还差一步

网友(2013-05-13):
学习了,好知识。

网友(2013-06-15):
想在收音机里面加个发光二极管, 夜里听收音机照明用

网友:
如今LED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网友(2013-11-17):
让有用的资料重新出来,顶

网友:
以后用得越来越多,造福大众

网友(2013-12-17):
谢谢山东激光老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