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元件到了.准备开始做磁棒机

楼主(2008-09-29):
今天收到友谊电子的元件了.,准备着手做磁棒矿石收音机,请各位老师指点,,我先向大家报告我这里的条件..
一:元件:10根中波磁棒140mm长;1n60有三个;2ap9有10个;60股丝包线有15米;空气双连365P;耳机是4400欧姆的军用耳机...老微安表一个..
二:收听环境:本地有两个强电台..738和900 千周.
请各位老师上电路图或者提意见..最好留下qq好具体讨论.
每个跟贴的都有分加..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肯定能成功的。等着看图。

楼主:
谢谢毅力斑竹和朱老师

网友:
:祝你成功,与你共享!

楼主:
谁上张图啊,,要有详细资料的(线圈扎数等...)

网友:
幸福小弟,最好一次装好点的。

楼主:
今天运气真好,我的帖子被L.D老师关注了!!!

谢谢您,,可是俺有10个磁棒。 却没有27耗亨利的电感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您先去买一个10CM的PVC管接头,在上面绕50T,然后找二块泡沫塑料塞在二边,将10支磁棒插进去,按最普通的线路接好,拿到阳台调准方向听听有声否。本地有台一般不用天地线可收到,如收到很小声再改进。

网友:
线圈制作可参考我这图。

楼主:
谢谢L.D 老师,需要抽头吗?抽头怎么解决?
2200p的电容可以用电解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须抽头,先不管多少圈,将您15米线绕完,保持线完整不要剪断,日后还可作**实验,如台的位置不对可移动、增减磁棒,2200pf不可用电解电容,否则无声,如没有不用也行。

楼主:
其 他

恩..谢谢LD老师..

楼主:
请问不要骨架成吗?建材店要跑很远,而我又想现在做,

网友:
可以直接绕在这种硬泡沫塑料上……

楼主:
线到用时方恨少啊..
线圈制作完成.只有43圈..够吗?
骨架是个保温饭盒的内胆,11厘米直径..
瓷片电容可以用吗?不一定要2200皮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加入磁捧试试吧,祝成功!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楼主:
LD老师,,我做好了..放入磁棒后一点动静都没有 接上天地线后有较强的噪音(滋滋的声音)但转动空气可变电容却无法调台..无论在哪个角度都只有一片噪音.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抓紧弄啊成功传授经验,我有一根磁棒也想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LD老师,,我做好了..放入磁棒后一点动静都没有 接上天地线后有较强的噪音(滋滋的声音)但转动空气可变电容却无法调台..无论在哪个角度都只有一片噪音.这是怎么回事?

建议你用一只100-200P的电容器并联到可调电容器的两端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接接上天地线在线圈二端不行,另外用漆包线绕在线圈另一头15圈接天地线,试试,还不行就减少磁棒或拉出一点试试。如果您有数字表,测一下线圈电感270μΗ为好。

楼主:
电台听到了!!

天线接在闭路电视屏蔽线上,地线接在水管子上,只有噪音.
我后来突发奇想把天线直接搭在了电话线上,听到微弱电台声,仔细分辨出两个台,都是本地的.声音很小.有无磁棒都是这样.(拿走磁棒也没什么影响..放入磁棒声音也无明显变大)
电台混到了一起,可变电容不起作用..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就是我夹饿鱼夹时有打火现象..电话线里带电吗?万用表量了吓我一跳有四十多伏的交流..已经超过了安全电压..幸亏没被电到

网友:
:48V,还是要注意些好的!

网友:
成功了!!祝贺一下。
只要响了就是陈果。毕竟现在和以前空间环境不一样。

老哥你加电话号码多少?俺打一下,振一下铃。看看嫩的机器能不能耐受振铃电压。

楼主:
是的..是有人给我打了个电话..空气电容的间隙里有火花

嘿嘿..我就知道..不安好心

网友:
回复 网友E:

接电话线要加一个1000p电容,那个15圈要加,否则失谐。

楼主:
请问15圈的电感是多大直径?还是11厘米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就在您11CM线圈的一边绕15T。

网友:
回复 网友G:

不要客气!我跟您这么大的时侯正玩3S4再生机, ,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业余才偶而玩玩,不要太着迷。

楼主:
那当然,能得到您的帮助我真是很荣幸!
呆会儿上图.

网友:
严重支持! 等结果……

网友:
祝苹果早日装出好矿机,你可看下L.D老师有好多磁棒新矿机,可参考一下。

L.D老师的磁棒矿机

L.D老师的磁棒矿机

L.D老师的磁棒矿机

L.D老师的磁棒矿机

L.D老师的磁棒矿机

L.D老师的磁棒矿机

网友:
在早晨5~6点钟再试一试,这个时候电磁环境比较好。我的矿石机有一阵接到的也是噪声,后来逐一排除干扰,发现影响因素有(由大到小排序):台式机电源,数字电视机顶盒,vcd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各类充电器,节能灯,尤其是有些电器的插头都不能插到插座上。

         这样在试验一下。

楼主:
发错了....请删除本贴..

楼主:
继续

太和谢了
字数

楼主:
请各位金牌以上的会员给俺加分,以下的请跟贴回复
快升vip 啊

楼主:
家里穷,没数码机,手机拍的将就看吧

楼主:
谢谢给俺帖子置顶和加精的天地会斑竹

网友:
:曙光出现!

网友:
祝你成功,与你共享!

楼主:
谢谢猪斑竹加分
谢谢hegel;老师帮顶

网友:
不知小弟近耒进展如何,关于天线可选任何导线,旧电线等,最好试完了便拆除防雷,把目标放在不用天地线上。

楼主:
准备到房顶上去架个天线..
请问横的好还是竖的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倒L好,横的好。

网友:
祝苹果天线架设成功,夏天注意防雷,架付好天线听矿机很微秒,我的天线高3米长40米,离发射台1公里,强台电流达135uA,最后按L.D老师说的把目标放在不用天地线上。祝你成功 顶一下!

楼主(2008-11-16):
谢谢友谊电子,准备做个竹筒线圈的矿石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兄弟是长沙人?

网友:
大家小心拉!电话线有60V的电压!!!

楼主:
~~60伏饿..我现在用44米的军用天线

我是长沙的

网友:
在yydz处没买1N34A,可惜!

网友:
我也来排个队,没时间啊,带孩子要紧,矿石机没法搞天地线!

楼主:
呵呵..天线用电话线凑合~~

网友(2009-01-11):
电话线不能用,有电的。平时48伏,有电话打进来时更高,会将你的二极管,耳机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