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加磁棒的方法

楼主(2008-09-30):
如果您有6条磁棒,做一个不用外接天地线矿机,加入线圈中有二种方法,一是6条一捆加入(图1),二是三条一捆二头加入加长(图2),在无天地线接收时效果大不一样。

网友:
看样子是增长效果比增粗效果好?

如果既增粗又增长呢?线圈的数据?是否不要室外天线能正常收听?

网友:
这样会失谐的

这样会失谐的,有些台或者收不到了,或者位置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圈要为此而设计了。

网友:
有LC表改绕线圈应该不困难,建议手头有多股线的朋友都试试!

网友:
我有多股线...但是已经做在矿石机上了..不拆了,....
下次再进点.....

网友:
:值得一试的!

网友:
:手头有0.1*30的多股丝包线。

楼主:
如有10条这样放更妙!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想起了老军医的经典广告:
   加粗、增长……
   不过这样加入磁棒确实非常有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就要说到您用的是什么磁棒了,中波的越粗越长Q越低,这种是YYDZ的中短波10X200磁棒。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原的瓷骨架线圈没拆吧,一边加5条共10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纯短波10X200YYDZ也有,我刚进10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