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管4瓦调频发射机

楼主(2008-10-01):
前不久,我给大家介绍了用2N7000场效应管制作的200毫瓦调频发射机,受到了关注。这几天国庆假期,我用19G7068功率场效应管制作了4瓦单管调频发射机,效果良好,音质清晰,只出现一个频点。
19G7068耗散功率25瓦,比常见的IRF510(功率40瓦)小一些,其余各项参数与IRF510完全一致,因此可以用IRF510代换制作功率更大的发射机。
在这里,我用电动车36伏电瓶供电,串了40欧的电阻限流降压。工作电流250毫安,输出频率100MHz,功率4瓦。因为小磁片电容耐压63伏,散热片较小的原因,输出功率小了点。你可以在电路图中看到50pf电容都并联着线圈,除为了谐振,也为了避免直流电压。如果用高压云母电容和大散热片,输出功率可以更大些,19G7068出10瓦应该没问题,换上IRF510应该能出20瓦。
在实验发射效果时,有好几次手指压在振荡线圈上,结果被高频电流烧灼的疼痛。小小的线圈上有30伏的高频电压,高频电流只在皮肤表面流动产生热能,在小小的接触面积上产生了很高的温度。这种现象和低频电流很不一样。以后在制作调试谨防受伤。
这个发射机只追求了功率,没考虑频率稳定度和谐波等指标,仅供试验之用。我用的19G7068是拆机件,5角一只买的。

网友:
4瓦算违法发射了吧

网友:
5mW之内

比较安全

网友:
无线电发射要经无线电管理处审批在指定的频率、功率、时间、地址、人员才可以使用,没有审批进行任何无线电发射都是违法的.请加入中国业余无线电运动协会做个遵纪守法的技术人员把.

网友:
最好接个51欧姆负载电阻做实验,不然,小心“无委”找你喝茶!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不久,我给大家介绍了用2N7000场效应管制作的200毫瓦调频发射机,受到了关注。这几天国庆假期,我用19G7068功率场效应管制作了4瓦单管调频发射机,效果良好,音质清晰,只出现一个频点。
19G7068耗散功率25瓦,比 ...

这岂不是可以作为杀人武器了吗?

楼主:
做杀人武器还不够格,快够自杀用的了,哈哈。下一步,我要做100瓦的,还是36伏供电,目前正找合适的管型号。
以上全是为了挑战普通功率场效应管的最高工作频率和效率,验证自己设计的电路,并不以发射为目的。我反对违法发射信号,做好后不久就要拆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杀人武器还不够格,快够自杀用的了,哈哈。下一步,我要做100瓦的,还是36伏供电,目前正找合适的管型号。
以上全是为了挑战普通功率场效应管的最高工作频率和效率,验证自己设计的电路,并不以发射为目的。我反对 ...

这样大的功率瞬间实验都会找麻烦的。

网友A:
其实发射不是太好玩的,以前我也很发烧,不过聊天聊久了觉得很枯燥无聊,又没有那种通联全世界拿奖状的上进心。逛了一大圈,去年我就没去年审。玩发射一定要拿执照,因为怕就怕认真二字,玩到要破财交罚款就不值得了。拿了执照之后就算有时出了小问题也只是违规不叫违法。现在这个世道要学会保护自己。
     另外,玩发射最好去**相关的比较专业的网站,你会找到更多同好和得到更多专业的帮助的。家里实验一定要用假负载,不要让信号辐射到外面的地方。

网友:
:警钟长鸣!玩的开心!

网友(2010-05-28):
楼主不厚道,尽拿些模糊的小图贴出来,可信度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发射不是太好玩的,以前我也很发烧,不过聊天聊久了觉得很枯燥无聊,又没有那种通联全世界拿奖状的上进心。逛了一大圈,去年我就没去年审。玩发射一定要拿执照,因为怕就怕认真二字,玩到要破财交罚款就不值得了 ...

同意,任何时候都应以安全第一

网友:
4瓦那不赶上一个发射台了吗,上面能允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楼主,是怎样证实的该电路真正输出了射频4W的RF,‘场强计’还是天线端的假负载上‘示波器测得’。
若有合适的场效应超高频功率管的话能不能做个2GHz / 100W的微波源,置于金属密闭空间,作为超小型微波炉使用呀 ...

这样还是搞个磁控管比较靠谱

网友:
听楼上各位老大一说感到这么大的功率的确是个问题

网友:
谈论技术的不多,善意提醒的不少,唉。。。。。。。

网友:
此电路稳定度好吗?谐波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发射不是太好玩的,以前我也很发烧,不过聊天聊久了觉得很枯燥无聊,又没有那种通联全世界拿奖状的上进心。逛了一大圈,去年我就没去年审。玩发射一定要拿执照,因为怕就怕认真二字,玩到要破财交罚款就不值得了 ...

听老大说的,怎么跟入党一样啊,

楼主:
回18楼
是使用汽车灯泡(12V  8w)测的功率,较亮。没有顾及阻抗匹配等条件,功率管也没烧毁。
这种电路频率漂移大,不能用于发射。fm频段的线圈长度短,匝间距大,又可以用粗线,Q值一般很高,滤除谐波不难。
这种电路用于微波频段,还没有想过。呵呵,估计很难。
兴趣和研究精神是可贵的,也是很难被禁锢的,但做的的时候要注意后果。这种电路不要用于发射,更不要干扰通信。

网友:
“小小的线圈上有30伏的高频电压”
如果是带负载下测得的,说明输出至少在15W以上

网友:
老大可以把图做标准一点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杀人武器还不够格,快够自杀用的了,哈哈。下一步,我要做100瓦的,还是36伏供电,目前正找合适的管型号。
以上全是为了挑战普通功率场效应管的最高工作频率和效率,验证自己设计的电路,并不以发射为目的。我反对 ...

应该使用假负载,而不要用真天线,即使那天线只是一根拖线。凡有高频的部分都应采取屏蔽措施,这也是惯例。

网友:
不过LZ怎么知道是100M呢?
LS说的有人管,如果就做实验测一下,即使锁定了自己的方位,也不知道是谁发的啊!

网友:
楼上几位提醒的对,这东西试验一下还可以。如果,惹来麻烦就不值得了。我以前就是搞集群通信的,尽管我们有当地无委会发的许可,但是,我们做测试的时候都是在屏蔽室里做的。

网友:
这种实验最好不要试,正向27楼说的,有许可的还在屏蔽事做呢,何况对调频台肯定有干扰,抛开法律不说,也不道德,都是玩无线电的,大家全理解,都是善意的,听大家的,没错。

网友:
支持楼主好样的我也喜欢野钓那些在养鱼池里钓大鱼的个人感觉没什么好显摆的

网友:
电路图不清~~相关元件参数也标注的无法看

网友:
还是要注意别被发现,监测车开到家门口就不好玩了

网友:
所以说楼主不厚道啦,拿这种图贴出来,不是假的就是怕别人仿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