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无天地线接收机中使二极管接近110800水平

楼主(2008-10-04):
110800在无外加天地线接收机中,表现出非凡的优点,灵敏度高,特别是收弱台的能力是普通二极管很难办到的,现在改变一下线路,加入一个4.5/20微调电容和一个Q=60以上的27MH电感(YYDZ有售),使接收机在无天地线接收水平,灵敏度选择性接近110800水平。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楼主的图片2就是110800的特写镜头,是场效应管啦。

网友:
鲜明的对比.

网友:
又一新颖线路,祝贺!就差这个27mh的小电感,等零件齐了也试验一下。

网友:
按L.D老师的图后半部接在我的矿机上强台电流达到135uA。

网友: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我有两个问题请教

1.如果110800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在相应的位置加这样一个滤波器,结果如何?
2.为什么接了这个滤波器以后会有这样的效果?楼主是怎么分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平常的捡波线路的输入阻抗低,这就使线圈的有载Q值降到很低(Q有载=10左右),MOSFET输入阻抗很高,使有载Q值堤高,整个LC回路保持高Q状态,故灵敏度高,现在加入一个电容和一个电感,一个Q=600的线圈有载Q=120,是普通的10倍!MOSFET再加此电路反而不好。以上是个人见解,妥否请斧正!以上试验均用HP4342AQ表1M测。

网友:
造图施工,效果确实如此!

楼主:
回复 网友B:

祝贺!

网友:
请教LD老师,27mh电感的做法,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