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上面的圆盖是胶粘的么?

楼主(2008-10-04):
哪位仁兄知道大功率金封三极管上面的小圆盖是点焊上去的还是什么胶水儿粘上去的?有的很容易就撬开了,有的就很不容易撬开,为什么?谢谢!

网友:
应该是点焊上去的

网友:
应该是冲压的,可以锯开。

网友:
点焊的,能撬开的是磨具不平或压力不够,电压不足等。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5-02-17):
一次参观生产3AD6的生产,发现就是用捣子人工捣在一起,没看到任何电气连接。以前一直以为是点焊的,由于当天还要参观单晶炉没顾得问,至今仍旧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