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什么东西坏了/////////////////

楼主(2008-10-04):
我的12V稳压电源坏了////////////
是70年代的产品////后面是2个3AD6//
里面是2个3AX81A//
现在是开机后1-2秒//电压是12伏//过了这2秒电压会慢慢上升//
一直升到20几伏////电压上升时//稳压管的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
报告这个帖子的就是你自己呀!有什么问题呢?要删除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昏/////////////////////////////////////////////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最好上一个清晰电的图

最好上一个清晰电的图,是普通的线性电源吗?先量量那四个三极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5-07-03):
应该是三极管的热稳定性变差所致,分别测量四个三极管。通电后手摸其外壳温度,升温快的管子有问题。

网友:
3AD6是锗材料的,穿透电流较大,接上负载试一下。

网友:
调整管问题